[其他] 肖特基二极管知识

楼主(2024-01-30):
肖特基二极管

肖特基二极管(Schottky BarrierDiode SBD), 也称肖特基势垒二极管,与PN结二极管相比具有更低的正向压降和更快的开关速度。

这是因为肖特基二极管采用了金属与半导体的接触方式,形成了一个非常薄的势垒,在正向偏置时可以迅速导通,并且在反向偏置时只有非常小的反向漏电流。

肖特基二极管除了应用于高频整流、开关电源、太阳能电池等场合,同时也可以作为放大器、混频器和检波器等器件的关键元件。

基本原理

肖特基二极管的基本原理是:在金属(例如铅)和半导体(N型硅片)的接触面上,用已形成的肖特基来阻挡反向电压。

肖特基与PN结的整流作用原理有根本性的差异。

肖特基的耐压程度比较低,一般在 40 - 150V 左右,其特长是:开关速度非常快,反向恢复时间特别地短。因此,能制作开关二极管和低压大电流整流二极管。

肖特基二极管的金属层除钨材料外,还可以采用金、钼、镍、钛等材料。其半导体材料采用硅或砷化镓,这种器件是由多数载流子导电的,所以,其反向饱和电流较以少数载流子导电的PN结大得多。

由于肖特基二极管中少数载流子的存储效应甚微,所以其频率响应仅为RC时间常数限制,因此,它是高频和快速开关的理想器件。其工作频率可达100GHz。并且,MIS(金属-绝缘体-半导体)肖特基二极管可以用来制作太阳能电池或发光二极管 (光的频率更高)。

因为肖特基二极管的正向导通电压很低,仅为 0.3V 左右,因此,肖特基二极管常用在 IO 口的钳位保护电路中,如上图中①部分所示的电路。

同时肖特基二极管在门电路中作为三极管集电极的箝位二极管,以防止三极管因进入饱和状态而降低开关速度,如上图中的二极管 D1 。

总结起来就是,肖特基势垒二极管反向恢复时间极短(可以小到几纳秒),正向导通压降仅0.3V左右,而整流电流却可达到几千安培。

网友A:
在什么情况下我们会应用到肖特基二极管呢

网友B:
由于SiC肖特基二极管由于耐高压特性,多被用来应用在高压领域

网友C:
通过改变器件中的那些可以影响电场强度分布的器件结构参数,可以降低一定的反向耐压下器件中的最大电场强度值,从而达到增加器件击穿电压的目的的

网友D:
在相同的反偏电压下,对比不同器件耗尽区中的最大电场强度的值,可以判断件击穿电压的大小

网友E:
表征肖特基势垒二极管的电学特性优劣的主要参数有正向导通电压、反向漏电流密度及击穿电压

网友F:
对于肖特基二极管器件来说,击穿电压主要就是器件的雪崩击穿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