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I3C —— 对I2C协议的扩展和增强。

楼主(2024-01-30):
I3C协议在保留I2C的基本通信框架和规范的同时,引入了一些新的功能和特性,包括:

允许多个主设备同时访问总线,更高的传输速率,更低的功耗以及更灵活的硬件配置。

I3C协议允许使用更多的硬件连接选项,例如双线模式(Dual-Data-Line,DDL)和边缘信号(Edge Rate Control)等,从而提供更灵活的硬件配置。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I3C协议兼容I2C,但并不是所有的I2C设备都可以直接用于I3C总线。I3C设备需要支持I3C协议的特定功能和信号。因此,在使用I3C总线之前,需要确保所连接的设备支持I3C协议。

网友A:
I3C是由MIPI联盟开发与完善,它是基于I2C协议改进而来,诞生的目的是为了统一传感器通讯协议

网友B:
I3C为了安全与可靠,第九位采用的是奇偶校验位,原始的I2C第九位为ACK信号

网友C:
I3C支持两个工作模式:SDR Mode、HDR Mode,HDR Mode为高频模式,频率可以达到20MB

网友D:
I3C上因为SCL是推挽电路,但同时I3C仍然支持I2C的ACK确认方式,只是某些情况下I3C要求只能使用I3C的方式来进行ACK,这么做的目的是忽略掉总线上I2C的设备

网友E:
I3C与I2C不同之处在于SCL和SDA线两根线分别使用了推挽与开漏:SCL(推挽输出时钟线),SDA(开漏输出数据线),而I2C则全部使用开漏输出,则全部需要外接上拉电阻,这就降低了时钟频率

网友F:
I3C与I2C一样使用两根线,并且支持IBI中断和热拔插,同时频率可以达到较高的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