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单片机是不支持定义64位的long long int变量啊?

楼主(2024-01-30):
怎么定义long long类型后移位出错啊?

网友A:
无符号long和有符号long的长度是一样的吗

网友B:
之所以有“整型”和“长整形”两种不同类型,是C语言在诞生时发明者规定好的,前者存储的整数的值域小于后者

网友C:
这个应该是和相应的编译器以及平台有关系把

网友D:
在标准中,并没有规定long一定要比int长,也没有规定short要比int短。

网友E:
我觉得单片机本身应该是支持64位long数据的

网友F:
在win32现在系统中,长度为4;在历史上,或者其他某些系统中,int长度为2,是short int。
即便是long long,在TI的有款平台中,长度为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