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自枚举电容的由来

楼主(2024-01-30):
我们首先要分别看一下 NMOS 和 PMOS 电源拓扑中的开关情况了。

上图中展示的 Bcuk 电路中选用的是 PMOS 来作为开关管进行斩波控制,因此,我们知道只需要在 Q1 的 Vgs 施加负电压就可以顺利打开 MOS 管 Q1。
但是,从MOS 管的生产工艺上我们了解到,PMOS 的导通电流往往做不到很大,相同成本下,NMOS 的导通电流可以做到更大,也就是 Rdson 可以做到相对较低。
因此Buck 电路中会将开关管从 PMOS 更换为 NMOS,如下图所示。

那么问题来了,当我们把 Bcuk 电路中的 PMOS 换成 NMOS 之后,我们如何在 MOS 管 Q1 上给出一个高电平呢?
系统最高电压是 40V,从上图看,我们需要在 MOS 的栅极给出 45V 以上的电压才能使得 Q1 完全导通。
因此,在高边 MOS 使用 NMOS 的 DC-DC 芯片设计中,就需要一个电路来进行自举,也就是产生一个高于系统输入电压的电压来打开高边的 NMOS。又因为电容的体积问题,很难集成在 IC 内部,因此绝大部分的 DC-DC 芯片要求使用者在外面放置这个自举电容。

网友A:
自举电路也叫升压电路,是利用自举升压二极管,自举升压电容等电子元件,使电容放电电压和电源电压叠加,从而使电压升高.有的电路升高的电压能达到数倍电源电压

网友B:
只是因为电容在自举电路的这个功能而命名的

网友C:
自举电容是利用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的特性,当电容两端保持有一定电压时,提高电容负端电压,正端电压仍保持于负端的原始压差,等于正端的电压被负端举起来了

网友D:
自举电容其实就是正反馈电容,用于抬高供电电压.

网友E:
哪些种类的电容可以当作自枚举电容来使用呢

网友F:
nmos和pmos电路中的电容的接法是一样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