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选用内置负载电容的晶振还需要外部放电容吗?

楼主(2024-01-30):
有没有人知道的,我买的这个晶振,写的内置负载电容,那么需要外部还放对地电容吗?

楼主:
哪位单片机大佬有经验,分享一下。?

网友A:
需要吧,那个是不是指的电气参数啊

网友B(2024-05-29):
选用内置负载电容的晶振时,是否需要外部放电容取决于具体的应用需求和晶振的规格。在大部分情况下,为了保证晶振的稳定性和输出频率的精度,需要外接匹配电容。但如果芯片内部已经集成了补偿电容,那么可能无需再外接电容。

网友C:
其实是可以不用放的,一般还得看推荐电路

网友D:
还有内置的晶振了?

网友E:
电容在晶振电路中的主要作用是保证晶振输出的频率精度和稳定性。对于对频率信号精度有较高要求的场景,外部电容可以对晶振实际输出频率进行微调。

网友F:
在某些特定的电路设计中,可能需要额外的外部电容来满足特定的阻抗匹配或稳定性要求。

网友G:
内置负载电容的主要功能是帮助晶振达到设计的工作频率,并保持频率的稳定性。这种电容直接影响到晶振的谐振频率和等效负载谐振电阻。

网友H:
如果内置了负载电容就不需要外置了,但是电路设计上最好还是保留电容的设计。

网友I:
内置负载电容的晶振在设计时已经考虑了电容对频率精度和稳定性的影响,因此其内部已经包含了必要的电容。

网友J:
如果应用需要非常精确的频率控制或特定的频率调整范围,可能需要额外的外部电容来微调晶振的频率。

网友K:
在某些情况下,可能需要额外的电容来补偿电路中的其他元件对晶振性能的影响。

网友L:
外部电容还可以用作电源滤波,帮助减少电源噪声,确保晶振获得稳定干净的电源。

网友M:
一般是不需要的,但是建议保留外部匹配电容设计。

网友N:
晶振通过内部的压电效应生成特定频率的信号。当电流通过石英晶体时,晶体会以特定的机械频率振动,从而产生稳定的电磁波。

网友O:
在某些应用中,可能需要添加外部电容来补偿温度变化、工艺变化或其他因素引起的晶体参数变化。

网友P:
在一些应用中,为了提高晶振的启动速度,可能会添加外部电容。

网友N:
如果晶振放置在距离电源较远的地方,可能需要外部去耦电容来减少电源线上的噪声和电压波动对晶振的影响。

网友Q:
如果应用对频率精度有更高的要求,或者外部电路的特性需要额外的电容来微调或稳定晶振的频率,那么可能需要添加外部电容。

网友N:
外部电容可以帮助提高晶振的频率稳定性,尤其是在高温或高压环境下。

网友R:
无源晶振通常需要外接电容来帮助起振和调整频率。而有源晶振由于内部已集成必要的电子元件,包括负载电容,因此一般不需要外接电容。

网友S:
一般是不需要的,但是硬件设计以及PCB工艺都会带来寄生电容,所以建议硬件上还是保留设计,以便调整。

网友T:
正常情况下是不需要的,但是设计上建议保留。

网友U:
一般不需要,但是考虑到PCB寄生电容等因素,建议硬件设计上还是保留。

网友V(2024-06-28):
虽然没用过这种芯片,不过看参数应该是不用外置了

网友V:
引用 网友P:
在一些应用中,为了提高晶振的启动速度,可能会添加外部电容。

内置电容参数是适配这个晶振的

网友D:
这个指的是内部有电容吗?

网友W:
如果负载电容器是内置的,它不需要外部,但电路设计最好保留电容器的设计。

网友X:
在某些应用中,为了提高晶体振荡器的启动速度,可以增加一个外部电容。

网友Y:
如果晶体振荡器远离电源,可能需要一个外部去耦电容来降低噪声和电源线路上的电压波动对晶体振荡器的影响。

网友Z:
一般不需要,但是硬件设计和pcb工艺会带来寄生电容,建议保留硬件上的设计进行调整。

网友AA:
一般情况下不要求,但设计建议保留。

网友AB(2024-07-31):
外置电容大小,和工作频率有关系没?

网友AC:
理论上不需要,但是建议外部硬件电路设计上还是保留。

网友AD:
在某些应用中,可以增加外部电容来提高晶体振荡器的启动速度。

网友AE:
建议硬件设计上保留匹配电容的位置,以便调试。

网友AF:
这个和实际PCB材质,布局布线等带来的寄生电容有关系,硬件设计上可以保留位置。

网友AG:
这是不是意味着里面有一个电容器?

网友AH:
最好还是加上吧

网友AI(2024-09-05):
这通常不是必需的,但建议保留外部匹配电容设计。

网友AJ:
如果负载电容是内置的,就不需要外接,但最好在电路设计中保留电容设计。,

网友AH:
应该是需要的

网友AK:
一般晶振有推荐电路,按照推荐电路进行设计

网友C:
电容都有手册的可以参考设计

网友AL(2024-10-09):
外接电容的大小和工作频率有关系吗?

网友AM:
理论上没必要,但建议保留外部硬件电路设计。

网友AN:
出于调试目的,建议在硬件设计中保留匹配电容的位置。

网友AO:
这与实际pcb材料、布局和布线等引起的寄生电容有关。,并且可以在硬件设计中预留位置。

网友AP(2024-11-15):
这是不是说明里面有电容?,

网友AQ:
一般晶体振荡器都有推荐电路,根据推荐电路进行设计

网友AR:
这与实际pcb材料、布局和布线引起的寄生电容有关。而且你可以在硬件设计上预留空间。,

网友AS:
如果使用内置负载电容的晶振,一般不再需要外部放电容,因为内置电容已经满足了晶振的稳定性和频率精度要求。但具体还需根据晶振的规格和应用场景来确定。

网友AT:
内置了应该可以不放吧

网友AU:
如果是内置的,不去管它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AV(2025-01-14):
如果有内置的负载电容,就不需要外接,但最好在电路设计中保留电容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