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内置负载电容的晶振,需要还放对地电容吗?

楼主(2024-01-30):
准备做个最小系统板玩玩,买的晶振写的是内置负载电容,不知道还需要不需要电路上放对地电容啊?

网友A:
如果内置的话 我觉得外边就不用在使用电容了

网友B:
看具体的应用需求和晶振的规格

网友B:
如果晶振的规格中已经提供了足够的负载电容,并且满足应用需求,那么可能不需要额外添加对地电容。

网友C:
这种晶振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啊 我这还是第一次知道

网友D:
现在的晶振都这么高级了 都内置负载电容了啊

网友E:
其实可以留出空位来试试看 如果正常工作那就是不需要 如果不正常 就在空位上焊接上电容试试看

网友F:
如果是内置的话 这样晶振的精度会不会就更高呢

网友G:
既然内置了  岂不是更好了?我觉得在外边就不用使用对地电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