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求解】i2c通讯在读寄存器值有时出现大片0xFF什么原因

楼主(2024-01-30):
GD32E232在读CDR页的值的时候,有时读会出现开头几个寄存器值正常,后面读到都是0xFF且ack,但是只影响读CDR,重新上电后恢复正常,其它几页都可以正常读取,请问大佬们这可能有哪些原因?该如何解决呢

tyw
速度放慢试试

网友A:

降低IIC时钟频率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