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有没有好用的串口工具啊?

楼主(2024-01-31):
现在用的stc isp乱码了

网友A(2024-03-11):
你用stc的串口软件是乱码,其他的软件估计也不好使

网友B:
你可以使用SSCOM_v5.13.1

网友C:
我觉得是不是你得串口波特率什么的设置错了啊

网友D:
你看看你使用hex显示的话,数据对吗

网友E:
一般来说,显示要是乱码,要不格式选错了,要不就是波特率等设置错了

网友F:
这个换个串口软件试试?正点原子有一款

网友G:
这串口软件不是网上很多吗,随便找个都可以的啊

网友H:
建议还是看看你得波特率什么的设置是否正确啊?

网友I:
你用串口模块短接的方式看看串口工具是否不对呢?

网友J:
我觉得你可以用逻辑分析仪抓一下波形,看看你的数据到底是什么个东西

网友K:
检查一下波特率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