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嵌入式开发常用的C语言工具代码

楼主(2024-01-30):
嵌入式开发中常用的C语言工具代码确实很重要。以下是一些利剑级别的C语言工具代码示例,以及它们的简要讲解。

楼主:
1.循环队列(Circular Buffer):
typedef struct {
    int buffer[SIZE];
    int head;
    int tail;
    int count;
} CircularBuffer;

void push(CircularBuffer *cb, int data) {
    if (cb->count < SIZE) {
        cb->buffer[cb->head] = data;
        cb->head = (cb->head + 1) % SIZE;
        cb->count++;
    }
}

int pop(CircularBuffer *cb) {
    if (cb->count > 0) {
        int data = cb->buffer[cb->tail];
        cb->tail = (cb->tail + 1) % SIZE;
        cb->count--;
        return data;
    }
    return -1; // Buffer is empty
}

循环队列是一种高效的数据结构,适用于缓冲区和数据流应用,例如串口通信接收缓冲。

楼主:
2.断言(Assertion):
#define assert(expression) ((void)0)
#ifndef NDEBUG
#undef assert
#define assert(expression) ((expression) ? (void)0 : assert_failed(__FILE__, __LINE__))
#endif

void assert_failed(const char *file, int line) {
    printf("Assertion failed at %s:%d\n", file, line);
    // Additional error handling or logging can be added here
}

断言用于在程序中检查特定条件是否满足,如果条件为假,会触发断言失败,并输出相关信息

楼主:
3.位域反转(Bit Reversal):
unsigned int reverse_bits(unsigned int num) {
    unsigned int numOfBits = sizeof(num) * 8;
    unsigned int reverseNum = 0;

    for (unsigned int i = 0; i < numOfBits; i++) {
        if (num & (1 << i)) {
            reverseNum |= (1 << ((numOfBits - 1) - i));
        }
    }
    return reverseNum;
}

该函数将给定的无符号整数的位进行反转,可以用于某些嵌入式系统中的位级操作需求。

楼主:
4.固定点数运算(Fixed-Point Arithmetic):

typedef int16_t fixed_t;

#define FIXED_SHIFT 8
#define FLOAT_TO_FIXED(f) ((fixed_t)((f) * (1 << FIXED_SHIFT)))
#define FIXED_TO_FLOAT(f) ((float)(f) / (1 << FIXED_SHIFT))

fixed_t fixed_multiply(fixed_t a, fixed_t b) {
    return (fixed_t)(((int32_t)a * (int32_t)b) >> FIXED_SHIFT);
}

在某些嵌入式系统中,浮点运算会较慢或不被支持。因此,使用固定点数运算可以提供一种有效的浮点数近似解决方案。

楼主:
5.字节序转换(Endianness Conversion):

  1. uint16_t swap_bytes(uint16_t value) { return (value >> 8) | (value << 8); }

用于在大端(Big-Endian)和小端(Little-Endian)字节序之间进行转换的函数。

楼主:
6.位掩码(Bit Masks):

  1. #define BIT_MASK(bit) (1 << (bit))

用于创建一个只有指定位被置位的位掩码,可用于位操作。

楼主:
7.计时器计数(Timer Counting):

#include <avr/io.h>

void setup_timer() {
    // Configure timer settings
}

uint16_t read_timer() {
    return TCNT1;
}

在AVR嵌入式系统中,使用计时器(Timer)来实现时间测量和定时任务。

楼主:
8.二进制查找(Binary Search):

int binary_search(int arr[], int size, int target) {
    int left = 0, right = size - 1;

    while (left <= right) {
        int mid = left + (right - left) / 2;
        if (arr[mid] == target) {
            return mid;
        } else if (arr[mid] < target) {
            left = mid + 1;
        } else {
            right = mid - 1;
        }
    }
    return -1; // Not found
}

用于在已排序的数组中执行二进制查找的函数。

楼主:
9.位集合(Bitset):

#include <stdint.h>

typedef struct {
    uint32_t bits;
} Bitset;

void set_bit(Bitset *bitset, int bit) {
    bitset->bits |= (1U << bit);
}

int get_bit(Bitset *bitset, int bit) {
    return (bitset->bits >> bit) & 1U;
}

实现简单的位集合数据结构,用于管理一组位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