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旋转变压器软件解码相位补偿

楼主(2024-01-30):
多年前学电机扔下了,现在打算再学学,还是先做旋转变压器的解码,但是不懂怎么根据转速补偿相位,有没有搞过的,能不能分享下方法。

目前试验电路用飞线焊接的,但是也画成了板子,主打低功耗,这样可以电池供电,方便出去找工作时候带着。

电路板长6厘米宽2厘米,采用3.3V供电,还没实际焊接验证。

电路图

JLCEDA专业版工程

软件还没搞好,只写好激励输出和采样,目前没直接输出数据,而是用COG12864显示数据方便调试,更新速度是1秒1000个数据,但是要做到高转速不相移必须要加补偿,这个补偿算法才是核心技术,我数学不好不知道怎么搞,求助搞过的指导下怎么搞。

没有光电编码器于是用PCB画了个角度盘

装到电机上试验了下角度基本误差不是太大

视频7分40秒后有上面试验装置的演示视频,现在搞好的功能只有任意角度实现一键校零,一秒更新1000次跳动比较小。

网友A:
如果没有办法,建议提前测好各种转速对应的相位差,做一个表,然后查表做补偿。

网友B:
为啥说需要“转速补偿相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有办法,建议提前测好各种转速对应的相位差,做一个表,然后查表做补偿。 ...

恩,其实还是查表法快,等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啥说需要“转速补偿相位”?

一秒才更新1000次数据,延迟比较大,转速高了得到的数据和真实电机角度会差很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秒才更新1000次数据,延迟比较大,转速高了得到的数据和真实电机角度会差很多
...

两路ADC 非同时采样引起的?或者同时采样,处理输出数据不及时引起的?或者旋转时信号失真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路ADC 非同时采样引起的?或者同时采样,处理输出数据不及时引起的?或者旋转时信号失真引起的?
...

处理的速度太慢了,1毫秒进一次中断,COS和SIN各采集1000点,然后用DFT算出实部虚部,旋转到0度后用COS和SIN的实部进ATAN2算出角度,为了快连滤波都没加DFT后直接算角度。

增加测量速度可以减小转速升高时候的相移,但是数据分辨率又低了。 我看AD2S1210手册,他那个带宽125HZ是不是就是指1秒可以输出125个数据? 自己做也得按照人家这个参数做,要不然没实用价值

我把专用解码芯片手册发上来,帮忙给看看他这里面指的是一秒输出多少个数据?我基础不行很多名词都不知道什么意思

楼主:
我知道您是搞电机控制的,论坛上发了很多这方面的帖子,等我做到电机控制的时候去学习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处理的速度太慢了,1毫秒进一次中断,COS和SIN各采集1000点,然后用DFT算出实部虚部,旋转到0度后用COS和 ...

125HZ BW 是指角度信号的带宽。 用M4 或者M33 mcu 处理为好。ADC 速度不是瓶颈。PWM 太粗燥,模拟滤波器一致性很差,还温漂,最好改成DAC.

网友B:
有些带浮点处理的RISCV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5HZ BW 是指角度信号的带宽。 用M4 或者M33 mcu 处理为好。ADC 速度不是瓶颈。PWM 太粗燥,模拟滤波器一 ...

我基础不行不懂这些专用术语,我就想知道AD2S1210  16位分辨率时候一秒能更新多少次数据。  就算搞到100K,转速高了还是会出现相移问题,肯定还得补偿。 电路先搞个低成本方案学习下算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些带浮点处理的RISCV也行

肯定要补偿相位的,激励频率才20KHZ,就算一秒更新20000次数据,我看网上视频,电动汽车里面旋变转子都是四个凸起,那就是转一转等于四转,电机转速2万转,那旋变解码要支持8万转

网友C:
这个是汽车转向系统里的电机用的旋变,楼主用它干啥啊感觉没啥好研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汽车转向系统里的电机用的旋变,楼主用它干啥啊感觉没啥好研究的

好几年前看过您的帖子,知道您是专业从事这行的,几年前想学但是搞别东西给扔下了,现在看到我们这镇上做小铲车的在招搞电机控制的,于是打算学学电机控制,这个电机不算邮费80元比较便宜,而且和现在电动汽车上的结构差不多比较适合学习。 您做过这种电机控制器,是用的专用旋变解码芯片还是自己搞的软件解码?
反正我也闲着没事,也没什么可玩的,学学电机控制试试能不能找个工作,不过基本不可能成功,我要是真找到工作有收入了一定找您买个课程学学。 找不成工作也可以搞DIY整活,比如做玩具车小飞机什么的总不能买别人控制器吧,自己做省钱啊。

我看我们这镇上做小铲车的工厂视频,好像做了一些电动叉车卖,可能是觉得买别人控制器贵,于是想自己找几个人做,这电动叉车上电机什么样子? 和现在电动汽车上电机一样吗?这东西在农村都没见过实物是什么样子。

下面就是我们这镇上工厂的招聘信息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基础不行不懂这些专用术语,我就想知道AD2S1210  16位分辨率时候一秒能更新多少次数据。  就算搞到100K ...

没给更新率数据。应该能达到20ksps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给更新率数据。应该能达到20ksps

手册里面都是专业术语我基础不行实在看不懂,我这土话和专业术语对不上,AD2S1210手册还看到下面数据,这个好像很慢啊,比如我把旋变安装到液压阀上,开关速度100HZ那是不是就跟踪不了啊?

这芯片很贵,新的要50多,旧的也要15元,而且看修车的视频很多坏这个芯片的,太贵了不舍得买个来试试,这么容易坏买回来不小心搞坏了就不划算了。

@xch :我现在方法是最简单的,直接ATNA2算角度,看学生论文都说这种方法不行
@xch :我不懂锁相环,以前搞过一个制作,探测外部一个正弦波的相位,然后单片机输出一个同频率相位和外部信号锁定的正弦波信号,自己生成的信号肯定比探测到的要干净很多,是不是就是类似原理?
xch
@yjmwxwx :锁旋转信号,消除相位噪声
@xch :感觉用单片机搞划算,就是搞不懂具体细节应该怎么做,感觉旋变是不是转速高了本身也会出现延迟,我看AD2S1210手册,还有一路是检测激励信号的,锁相就是和这个信号锁吗?
xch
用 STM32U535 代替可以做得更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手册里面都是专业术语我基础不行实在看不懂,我这土话和专业术语对不上,AD2S1210手册还看到下面数据,这 ...

看手册,它内部的运算模型是数字锁相环。快速相角变化输入时跟踪运算确实会延时。但是更新率算了一下接近20khz。它并非算准后才输出。类似牛顿迭代,中间结果也是可以输出的。
它内部没有浮点处理器。适合这种运算。可以使用大量预先填写的数据表。
我试过M0+,24MHZ 主频的,做类似运算更新率只能做到800hz。故建议使用M4,M33mcu。比如128MHZ 的M4,浮点运算比前者快50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手册,它内部的运算模型是数字锁相环。快速相角变化输入时跟踪运算确实会延时。但是更新率算了一下接近 ...

数据不稳定就输出确实是个好办法。 一般电机伺服控制器是多长时间读一次位置信息来闭环的? 感觉根据这个选择多长时间更新角度信息也可以。

我现在还搞不懂软件解码核心部分怎么搞,现在只知道转速升高后算出的角度会有相移,还不清楚手册里面的锁相是和哪个信号锁相,我不懂自动控制方面的知识,看不懂手册里的这段内容。

网友B:
引用 楼主:
数据不稳定就输出确实是个好办法。 一般电机伺服控制器是多长时间读一次位置信息来闭环的? 感觉根据这个 ...

你采集后开始计算角度,只是采集时的角度,等到输出机械已经旋转了一个角度。用锁相环可以稳定输出预测结果。

除非测量静态角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采集后开始计算角度,只是采集时的角度,等到输出机械已经旋转了一个角度。用锁相环可以稳定输出预测结 ...

我打算根据转速补偿相位,但是现在测试装置不行,等焊个电路生成COS和SIN模仿旋转变压器输出来验证下补偿算法行不行,加上补偿相位算法其实也类似锁相了。

锁相环他里面也有滤波器,手册里面16位分辨率时候也跟踪不了高转速,对COS和SIN信号要求也高,我看群里有个人用AD2S1210就因为激励波形差就得不到正确的角度,这个芯片太贵了,现在貌似电动车上很多用这个芯片的,我看网上视频修车的那有个什么旋变调零仪,那东西都卖好几百,等明年考虑买几片AD2S1210回来试试,试验完了不用了做成调零仪感觉100也能卖出去不算亏钱。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打算根据转速补偿相位,但是现在测试装置不行,等焊个电路生成COS和SIN模仿旋转变压器输出来验证下补偿 ...

是不是生活有困难?

感觉是蛇吞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生活有困难?

感觉是蛇吞象

是说我么? 我就是闲着没事找个东西做着玩,蛇吞象才是新闻啊,只是这东西冷门很多人不知道干什么的,做成功拍成视频也没多少流量。

现在主要是没试验装置没法验证算法行不行,还得自己搞试验装置,等用CW32单片机搞成功旋变软件解码,就到他们官方那申请个500元扶持,这样就不赔钱还有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生活有困难?

感觉是蛇吞象

我很多专业名词都不懂,比如带宽都不懂,以后多上来问网友,这些东西我都没学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生活有困难?

感觉是蛇吞象

手册里最大跟踪速度是什么意思,实在是搞不懂 这些专业术语,是在这个转速时候输出的角度和电机真实角度差是0吗,还是内部有补偿电路,最大补偿45度? 为啥算一下都是45度??

zhuansu = 72000
shijian = 159155 / (72000/60)
xiangyi =90-atan2(1/(3.1415927 * 2 * (zhuansu / 60)), shijian/1000000)*180/3.1415927

zhuansu = 7500
shijian = 159155 / 125
xiangyi =90-atan2(1/(3.1415927 * 2 * (zhuansu / 60)), shijian/1000000)*180/3.1415927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几年前看过您的帖子,知道您是专业从事这行的,几年前想学但是搞别东西给扔下了,现在看到我们这镇上做 ...

做这个电机控制需要一定的工科基础背景,最好找个做过的人,带你入门,不然也是浪费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这个电机控制需要一定的工科基础背景,最好找个做过的人,带你入门,不然也是浪费时间。 ...

最近拍视频没什么可整活的项目又看到我们这有招搞电机的,于是就自己给自己画个饼找个理由学电机控制,其实就我这学历和外貌还有在家蹲16年的经历,根本不可能找到工作。

做过的人凭什么带我入门,最起码这也是能赚钱的技术,能赚钱的技术很少有人愿意教别人,就算我付费我这套路和别人也不一样,我还在用汇编写程序,和别人根本不是一个套路,我这套路也就能自己玩玩。

我现在也不指望能靠技术赚钱了,能免费玩就满足了,2023年**参加厂家活动薅到了3000元,终于实现了自己多年来免费玩电子制作的梦想。

楼主:
我又改了下程序,降低分辨率增加速度,改成1秒更新1万次数据,同时加入锁相功能,但是因为0.1毫秒中断一次,中断里面要用DFT算COS和SIN各100点,还要用ATAN2算角度,没时间算用来补偿相位的COS和SIN了,于是放在了中断外面算,感觉勉强能用,转速变化有点抖动。

锁相演示视频,用的是看发动机点火正时的方法,在角度盘粗黑线位置点亮LED灯

静态演示,最后一位跳,应该有12位分辨率,程序改成用SPI口输出角度,输出数据范围0-36000

电路

JLCEDA专业版工程

打板文件

程序

需要先把电机转到0度,然后把CW32单片机43脚也是8个排针中最右边那个,短路到地然后松开就会进入自动把旋转变压器角度自动调零,数据会自动保存到FLASH。

SPI口输出角度版,用来做传感器用

LCD显示版本程序,用来观察角度用

网友D(2025-03-13):
引用 网友B:
看手册,它内部的运算模型是数字锁相环。快速相角变化输入时跟踪运算确实会延时。但是更新率算了一下接近 ...

我突然发现,如果把旋转变压器的AB两相输出信号ADC采集后直接PARK变换然后PI控制Q值为0,那么就可以直接得到角度值。不需要傅里叶变换算当前时刻AB两相的基波幅值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突然发现,如果把旋转变压器的AB两相输出信号ADC采集后直接PARK变换然后PI控制Q值为0,那么就可以直接得 ...

不懂你这PARK变换怎么应用到双相信号处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懂你这PARK变换怎么应用到双相信号处理

是我想错了,还是得先得到幅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