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满大街卖的路由器工作温度范围都是0~40℃?

楼主(2024-01-30):
一到夏季可能就烧。已经烧毁不少了

网友A:
室温有到40度这么高吗?

xch
在中国摆摊的缺斤少两你不知道?

网友B:
室温40度,芯片可能都接近80-100度了     X哥,可以看看工业类的路由器

难怪夏天网络卡一点

网友C:
确实温升很高,最近做了个项目,有用到SFP和SWITCH

楼主:
发现放在冰箱上面很容易烧,其次是墙角

网友D:
这都是有标准的

网友E:
我家路由器和光猫都放在室外屋檐下,路由器是腾达的,夏天能到40度,冬天最冷零下10度多点, 常年不关用了好几年了居然没事。

我的936焊台夏天焊接东西的时候烧坏了里面的贴片7805,到现在数码管还缺几个笔画

我的电脑放在室外冻坏过主板,可能经常开关机热胀冷缩主板哪里出问题了,以前贵点的主板就没事,我现在用的主板也是便宜货,但是放在了屋里,前些天冷的时候屋里结冰,开机一次启动不起来。

网友F:
前几天修家里的两个平板灯,钢材城18W比淘宝30W贵很多。不过淘宝那些说是30W,可能虚标,而且灯珠用的差,散热什么的也不会好。

网友G:
高于40度的环境就很难自己散热了。

网友H:
一般情况下路由器上不能放东西的,大多数放了东西的都会烧坏,还有就是,就不能买个好点的?我的都用了六七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一般情况下路由器上不能放东西的,大多数放了东西的都会烧坏,还有就是,就不能买个好点的?我的都用了六七 ...

也有六七年后烧的。家里、公司都有烧的。基数大,烧的概率大。都是无线烧了,有线正常。HP的笔记本也烧了WIFI 卡,驱动也没发现硬件异常

楼主:
可能天线失配,射频功放效率急剧下降,不到40°温度就烧

网友I:
省成本啊

网友J:
引用 网友E:
我家路由器和光猫都放在室外屋檐下,路由器是腾达的,夏天能到40度,冬天最冷零下10度多点, 常年不关用了 ...

低温下如果一开始就在工作的一般不会出问题,如果断电几小时就有可能启动不了了。我们现在有一个产品,就要求-90℃工作,我们测试放到-90℃的冰箱里连续工作3天以上都没问题,这种极低温,关键是电池抗不住,单片机没事。

网友E:
引用 网友J:
低温下如果一开始就在工作的一般不会出问题,如果断电几小时就有可能启动不了了。我们现在有一个产品,就 ...

我家光猫和无线路由器一直放在室外屋檐下,我这是山东半岛,用了好几年了一点事没有。

我那冻坏的主板有的时候能启动起来,有的时候启动不起来,感觉可能是哪里开焊了,或者是哪里扯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