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usToolbox™]
如何在ModusToolbox中修改Device Type

楼主:
  当你在ModusToolbox中新建项目时发现可选择的芯片种类中没有自己正在使用的(例如,当前使用的芯片是XMC7100-E272K4160),这时你可以根据以下步骤来进行修改。步骤:
  ① 点击‘New Application’,选择型号相近的系列并点击‘Next’。
  ② 然后选择需要的外设并点击‘Create’。
  ③ 在新建的project上点击右键,选择BSP Assistant 1.0。
  ④ 在MCU/SOC/SIP的下拉菜单中选择你正在使用的芯片型号:
  ⑤ 点击‘Apply’,当出现‘Device changed’时表示更改成功。完成后点击‘Close’。
  ⑥ 这时候编译应该会出现报错,所以打开‘Device Configurator’,根据提示修改报错。
  ⑦ 点击第一个报错,在Desired Frequency对话框中输入符合要求的值。保存并退出。
  ⑧ 因为XMC7100-E272K4160这款芯片没有CM7_1,所以还要修改Makefile文件,并将CM7_1文件夹删除。
  ⑨ 完成之后重新编译即可。

网友A(2024-02-03):
以前一直用STM32,开发环境是MDK5,想跟楼主咨询一下,ModusToolbox是不是英飞凌芯片的开发环境,相当于是STM32用的MDK,还有就是这个开发环境里面对各芯片的头函数是不是都已经申明了,是不是需要自己重新定义,还有就是相关例程有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一直用STM32,开发环境是MDK5,想跟楼主咨询一下,ModusToolbox是不是英飞凌芯片的开发环境,相当于是ST ...

您好,
  是的,ModusToolbox是英飞凌芯片的开发环境,类似于STM32的MDK。它是一个基于Eclipse的集成开发环境(IDE),用于开发英飞凌微控制器和微处理器的应用程序,包括PSoC 、XMC和Traveo等系列。您可以选择适合您的device创建工程,选择好BSP之后还能选择您要是用的外设,点击create之后就能生成对应的代码了,不需要进行额外的操作,除非您想增加其他的功能。

  您可以参考附件中的user manual,另外您如果有其他的问题,也可以到英飞凌的官方community上进行提问,每个产品都会有对应的工程师为您解答,链接如下
  英飞凌技术社区拥有超10万工程师会员和庞大的技术专家团队,可以及时且全面回复你的问题。除此之外,你也可以在社区中直接搜索问题相关的技术文章和培训视频。

网友B:
ModusToolbox

看错了,误以为是生成modbus 协议的工具。。。

贵司的XMC系列,都是数字越大,功能越先进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ModusToolbox

看错了,误以为是生成modbus 协议的工具。。。

  是的,您可以参考下图:

BR,
Owen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好,
  是的,ModusToolbox是英飞凌芯片的开发环境,类似于STM32的MDK。它是一个基于Eclipse的集成开发 ...

那这个可以用keil开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这个可以用keil开发吗

XMC系列是支持Keil/IAR进行开发的

网友D:
是不是数字越大,功能越先进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