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MC™] 如何解决DAVE中FREERTOS和ETH_LWIP APP无法共存的问题

楼主(2024-01-30):
问题背景:
客户反馈在使用DAVE中ETHERNET 相关功能APP时,在已经使用ETH_LWIP  APP的基础上,再添加FREERTOS  APP后会报“DAVE is not able to grant your last hardware resources request”这个错误。如何使得这两个APP同时工作呢?

关于该问题的解决方法可以参考以下链接:
https://community.infineon.com/t5/%E7%9F%A5%E8%AF%86%E5%BA%93%E6%96%87%E7%AB%A0/%E5%A6%82%E4%BD%95%E8%A7%A3%E5%86%B3DAVE%E4%B8%ADFREERTOS%E5%92%8CETH-LWIP-APP%E6%97%A0%E6%B3%95%E5%85%B1%E5%AD%98%E7%9A%84%E9%97%AE%E9%A2%98/ta-p/678935

网友A:
参考一下

网友B(2024-02-29):
在DAVE中,FREERTOS和ETH_LWIP APP无法共存的问题可能是由于资源冲突、配置错误或者软件包之间的不兼容性引起的

网友C:
确保FREERTOS和ETH_LWIP APP使用的资源(如内存、中断、任务等)没有冲突

网友D:
在DAVE中,您可以通过资源配置和分配来确保两个软件包不会发生资源冲突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E:
检查FREERTOS和ETH_LWIP APP的配置参数是否正确

网友F:
是在DAVE中,您需要确保正确配置任务、中断、堆栈大小等参数,以便两个软件包能够正确共存

网友G:
如果可能的话,尝试更新FREERTOS和ETH_LWIP APP的版本,以确保其兼容性和稳定性

网友H:
在相关的开发者社区或论坛上寻求帮助。可能有其他开发者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并且能够提供解决方案或建议

网友I:
如果以上方法都无法解决问题,可能需要对软件包进行定制,以确保它们能够共存。这可能需要深入了解FREERTOS和ETH_LWIP APP的工作原理和代码结构

网友J:
升级就好了,有时候更新到最新版本可以解决一些兼容性问题

网友K:
感觉这种无法共存的话,就问问原厂呗,问问他们咋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