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第三节——点亮第一个LED灯

楼主(2024-01-30):
1 STM32CubeMX新建工程
        如果是第一次打开STM32CubeMX,软件会自动下载一些组件,等待下载完成即可。

1.2 点击ACCESS TO MCU SELECTOR 选择CPU型号,我用的是STM32F103ZET6,选择

STM32F103ZETx,可以点击旁边的收藏图标,下次就可以快速找到了。

    进入工程后打开 RCC 选项,选择 Crystal/Ceramic Resonator,即使用外部晶振作为 HSE 的

时钟源。

楼主:
接下来配置IO口,本次工程功能为点亮LED灯,所以只用配置一个IO口就行了,至于你的灯在那个

IO口就需要查看对应的原理图了,如

楼主:
现在我要让我的绿灯亮把PB5配置能GPIO_output下面也可以搜索引脚

楼主:
然后是配置时钟,开发板的外部晶振为 8MHz,我们填入 8;通道选择 LSE;PLLM 选择为/1;倍

频系数 N 选择为 x9; 系统时钟选择 PLLCLK;系统时钟设定为 72Mz;APB1 分频系数选择为/2

即 PCLK1 位 36MHz; APB2 分频系数选择为/1 即 PCLK2 位 72MHz。我其实就是把HCLK改成

最大72其他的也就自动改了。

楼主:
然后是详细配置,点击 Configuration,进入系统详细配置,选择 GPIO,配置 PB5 的默认电平,

开漏输出,无上下 拉,低速模式。引脚标签为 LED_R。

楼主:
为了防止出现,烧录以后仿真器无法连接的情况,我们在 Pinout 里将 SYS 里面的 Debug 设置成

Serial Wire, 这样问题得到解决。

楼主:
接着选择 Project Manager 选项,配置工程的名称,路径,使用的 IDE 工具,堆栈大小。注意不要

使用中文路径和工程名称。配置完后点击GENERATE CODE。

楼主:
2 添加用户代码使LED灯周期点亮
//每执行一次翻转一次LED灯的状态
HAL_GPIO_TogglePin(LED_R_GPIO_Port,LED_R_Pin);
//延时一秒
HAL_Delay(1000);

楼主:
最后配置下载器,把程序烧近开发板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