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USB接口一定要加TVS吗?

楼主(2024-01-30):
USB接口一定要加TVS吗?什么情况下需要加?

网友A:
USB接口并非一定要加TVS,但为了实现ESD防护,通常建议在USB端口和USB控制器之间加装TVS二极管。

网友B:
为了提高设备的可靠性和稳定性,避免潜在的ESD损害,在USB接口中加入TVS二极管是一种有效的防护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