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USB可以用GPIO模拟吗?

楼主(2024-01-30):
可以,通过特定的硬件和软件技术,可以用GPIO(通用输入输出)模拟USB通信。具体来说,可以使用具有GPIO功能的芯片,这些芯片可以模拟USB设备的VID(供应商ID)、PID(产品ID)和字符串等内容。沁恒等公司提供了多款USB转接系列芯片,这些芯片均提供GPIO引脚功能,各引脚支持独立的输出输入。同时,支持GPIO bitbang方式,可软件模拟各类高速通信时序。因此,通过这些技术手段,可以实现使用GPIO模拟USB通信的目的。

网友A:
USB可以用GPIO模拟

网友B:
USB怎么可以……开玩笑

网友C:
不要误导,不可以的。

严格来讲利用比较器可以的,以前有avr的模拟usb项目,但是usb协议复杂,占用了大量指令时间,而且只能运行一小部分协议。速度还极低。几乎没法用。

GPIO是不能模拟的,硬件电器标准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