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HDI 电镀填铜dimple 深度管控标准

楼主(2024-01-30):
      今天下午听了深南电路戴炯老师主讲的 ”解读《数据中心用印制电路板规范》“ 讲座,里面提到填孔电镀孔口凹陷需满足外层不超过25um.
     听讲座的时候,心里一直犯嘀咕。这个25um会不会太宽松了。不由得自己前段时间碰到一个BGA焊接异常的案子:某款超轻薄BGA, 采用的220um 直径pad size设计。部分pad 上有微盲孔设计做电镀填铜,有dimple的位置过炉后容易出现假焊异常,不良率在0.1`0.2%之间,而换用同款型号另一家dimple 为零的PCB, 在回流焊相同制程参数下,该BGA位置焊接良率100%。于是初步结论为dimple 导致BGA假焊。
      不知道坛友对HDI 板外层电镀填铜dimple 深度的管控标准是否有心得?

网友A:
很多外层一般时控制在<1.2mil,也就是30um以下就可以,内层会更小一点,一般<0.6mil,外层25um比较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