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问一下STM32F103的PB12和PB14直接放的这个电阻什么用

楼主(2024-01-30):
看到很多原理图这里都有给电阻,写的是DAPLINK使用,不知道具体什么用处啊,手册上在哪儿描述的?
哪个大佬给讲一下啊。

网友A:
应该是在做通讯时,做的匹配阻抗吧

网友B:
你这个不是核心板的,是ST-LINK的。

网友B:
你应该是看错图纸了,是不是STM32F103的图纸,因为板载的ST—LINK是用的STM32F103做的,你可能看错了。

网友C:
在某些应用中,为了确保GPIO引脚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可能会在引脚上放置一个限流电阻。这个电阻通常被称为“上拉”或“下拉”电阻,取决于它的作用。

网友D:
你这是做link的电路吗?

网友E:
应该是让这两个引脚接在一起的意思

网友F:
估计是两个IO实现的是一个功能,为了是工作稳定吧

网友G:
为了让link工作稳定,才会加这个电阻的

网友H:
其实不加 也行,只接一个IO就行了

网友I:
我理解是这两个IO都做的一个功能,所以接不接电阻都行

网友J:
这应该是为了IO的效率达到最优吧

网友K:
我也好奇这个电阻是干啥,但是之前试过,不焊接也是可以用的

网友L:
应该是让这两个IO并在一起?

网友M:
都是做输出来使用的吧?电阻就是让这俩IO并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