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非MCU 问题)DRV8301 驱动问题求助,老是 nFAULT

楼主(2024-01-31):
最近STM32H7 调电机,电机驱动用 DRV8301;
阴沟里翻船;之前用过这个料,踩过不少坑,最近重新用H7 又做了个硬件:
问题如下(主要是Ti 板块实在没人气):
https://bbs.21ic.com/icview-3358030-1-1.html

求大佬伸以援手;

求助高手:

之前用过 DRV8301,一直 没啥问题;最近用之前的原理图重新做了个板子,然后就出问题了;

status1 寄存器,D10 位老是 Fault 置为,且 nFAULT pin 拉低了;

SPI 配置如下:

  DRV_8301_CS_H();
  LL_mDelay(10);

  Drv8301_Gate_Disable(pTemp);
  LL_mDelay(10);

  Drv8301_Gate_Enable(pTemp);
  Drv8301_DC_Cal_Disable(pTemp);
  LL_mDelay(10);

  /* Update all 4 registers before setting.
  */
  DRV8301_UpdateCtrlStatus_Regs(pTemp);

  pTemp->Regs.Ctrl_Reg1.Gate_Current = GATE_CURRENT_1_7A;
  pTemp->Regs.Ctrl_Reg1.PWM_Mode     = PWM_MODE_SIX_CHAN;
  pTemp->Regs.Ctrl_Reg1.Gate_Reset   = GATE_RESET_OFF;
  pTemp->Regs.Ctrl_Reg1.OC_Mode      = GD_OC_MODE_SHTDWN;/*GD_OC_MODE_LIMIT;  GD_OC_MODE_SHTDWN*/
  pTemp->Regs.Ctrl_Reg1.OC_Adj_Set   = OC_ADJ_SET_1_175V;

  pTemp->Regs.Ctrl_Reg2.DC_CAL_CH1   = DC_CAL_CH1_OFF;
  pTemp->Regs.Ctrl_Reg2.DC_CAL_CH2   = DC_CAL_CH2_OFF;
  pTemp->Regs.Ctrl_Reg2.Gain         = GAIN_20V;
  pTemp->Regs.Ctrl_Reg2.OC_TOFF      = OC_TOFF_CBC;
  pTemp->Regs.Ctrl_Reg2.OCTW_Set     = OCTW_SET_OCTW;

  Drv8301_Reg_Write(pTemp, Ctrl_Reg1, pTemp->Regs.Ctrl_Reg1.All);
  Drv8301_Reg_Write(pTemp, Ctrl_Reg2, pTemp->Regs.Ctrl_Reg2.All);
  LL_mDelay(10);

  /* Update all 4 registers.
  */
  DRV8301_UpdateCtrlStatus_Regs(pTemp);

读取 status0 D10位 老是FAULT,实际 nFAULT 也是拉低的;

电路图如下:
2024-1-30 23:21 上传

GVDD 约11.25V;

求大佬帮忙解决;

楼主:
这是个驱动问题,帮忙催催 ti ,哈哈哈

楼主:
问题找到了一半:
GVDD 电压是11V左右,默认贴了个6.3V / 2.2uF 电容,应该导致芯片挂了,换了电容之后,MCU 初始化不再出现nFault了;
但目前出现问题是,PWM 波上管开启,立即报过流故障,示波器看 上管mos gate电压,只有10v左右,之前产品正常都20V,应该是上管的开启有问题,没有开启上管mos,导致 VDS 电压很大,触发过流保护;
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还在挣扎,求有经验的大佬再点拨一下;

@lcw2008 :大概率 layout 板子问题,我这不折腾了
请问楼主的问题解决了么?遇到类似的问题,上电spi配置都正常的,写进去与读出来的都一样。给8301波形之后,nFault红灯亮起,这个时候读取spi寄存器返回的数值都是0,不知道fault到底出在哪里。GVDD也测了一下,11.2V左右,接的是50V/2.2uF的电容

网友A:
抱歉 我对这个DRV8301不熟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抱歉 我对这个DRV8301不熟悉。

感谢感谢,后面没管他了,通过SPI 配置 把DRV8301 的 OC (over current)关闭,一样可以正常使用(实际没有过流,不知道为啥会报过流),大概率是板子 layout/电容加的不合理导致;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感谢,后面没管他了,通过SPI 配置 把DRV8301 的 OC (over current)关闭,一样可以正常使用(实际 ...

哦  看来电源或干扰相关原因。

网友B(2024-03-26):
之前没问题,新画的板子有问题,建议找板子问题。

网友C:
芯片是不是烧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芯片是不是烧了呀?

好像坏了,后面懒得理他了,直接忽略全部故障;也能运行,反正demo 无所谓了

网友D(2024-11-16):
引用 楼主:
好像坏了,后面懒得理他了,直接忽略全部故障;也能运行,反正demo 无所谓了 ...

楼主,你好,后面的正式版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的问题和你一样

网友E:
电源引脚(如VCC、VBOOT等)是否都已正确连接

网友F:
检查电机三相线是否正确连接到DRV8301的输出端,并且没有短路或断路。

网友G:
使用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检查SPI通信波形,确保数据正确传输。

网友H:
检查电机和负载

网友I(2025-06-25):
曾遇到过图中电荷泵虚焊出现类似的错误问题

网友J(2025-11-03):
请问,后面的正式版这个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