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请问两条CAN报文之间,必须加延时处理吧?

楼主(2024-01-31):
请问两条CAN报文之间,必须加延时处理吧?

网友A:
CAN报文有发生缓冲,如果缓冲富余的就不用。

网友B:
看具体的应用场景和需求

网友B:
通常情况下,CAN总线协议已经具有内置的机制来处理报文的发送和接收,而不需要在每条报文之间添加额外的延时。

网友C:
是的,两条CAN报文之间需要加入一定的延时处理,以确保CAN总线上的通信稳定性

网友D:
因为CAN总线是一种共享式的通信介质,多个节点共享同一根总线进行通信,所以最好加延时

网友E:
没试过,但一般协议处理就行了

网友F:
其实我理解的是可以按照485的通信机制实现,点名之类的吧

网友G:
一般是需要加延时处理

网友H:
在发送完一条CAN报文后,需要一定的延时来避免与其他报文发生冲突,从而确保数据的可靠传输

网友I:
这种延时估计还需要好好调试选择才行,不然可能会不稳定

网友J:
建议延时的具体时间取决于CAN总线的速度和系统的实际需求

网友K:
我觉得是需要延时的,不然数据不就乱啦

网友L:
两条数据之间就算是不加delay,硬件也不能一起发过来吧,不过加延时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