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请问ST有IPM封装的MOS吗?

楼主(2024-01-31):
请问ST有IPM封装的MOS吗?

网友A:
这你直接找个代理商多好啊

网友B:
估计会有,STMicroelectronicsST)提供了一系列集成功率模块(IPM),这些模块通常包括功率开关器件(如MOSFETIGBT等)、驱动电路、保护功能和其他相关电路

网友C:
STIPM封装通常集成了多个功率开关器件,包括MOSFET

网友D:
IPM封装通常被设计用于高效、紧凑的功率电子应用,以简化设计和提高系统可靠性

网友E:
如果您需要了解特定的ST IPM产品,建议您访问STMicroelectronics的官方网站或联系他们的客户支持团队

网友F:
应该会有的,因为这IPM封装是具有比较高的集成度的

网友G:
直接去官网查查,看看选型,估计会有

网友H:
没研究过STMOS,因为感觉没有英飞凌的给力

网友I:
IPM封装的使用可以简化系统设计和布局,减少外部元件数量,降低系统成本和体积,因为这个估计也会有这个封装的MOS吧

网友J:
IPM封装的MOS具有高集成度、优化的电气性能、良好的热管理和可靠性保护等优势,适用于需要高效、紧凑的功率电子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