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请问STM32运行lua可以吗?

楼主(2024-01-31):
请问STM32运行lua可以吗?

网友A:
STM32可以运行Lua脚本

网友A:
为了提高安全性,建议对Lua脚本进行适当的权限限制和输入验证,以防止潜在的安全风险。

网友B:
是的,STM32 微控制器可以运行 Lua 脚本

网友C:
有一些开源的嵌入式 Lua 解释器可以在 STM32 上运行,例如 eLua

网友D:
通过将 Lua 解释器嵌入到 STM32 的固件中,可以实现在 STM32 上运行 Lua 脚本的功能

网友E:
正常是可以的,可以为嵌入式系统提供更灵活的脚本化能力,使得开发人员可以使用 Lua 脚本来控制和配置 STM32 微控制器

网友F:
运行lua当然可以啊,H7就支持啊

网友G:
你用的是那款MCU啊?

网友H:
我记得H7TOOL这个硬件就能运行lua

网友I:
这lua运行得看MCU的性能吧,不然能运行的了?

网友J:
当然可以的啦,运行lua是不费劲的

网友K:
你需要烧录关于lua的解释器吧,然后再运行应该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