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入门学习之TFT_LCD显示

楼主:
1.TFT_LCD简介:薄膜晶体管液晶显示器TFT_LCD(Thin Film Transistor-Liquid Crystal Display)在液晶显示屏的每一个像素上都设置有一个薄膜晶体管(TFT),能够有效的克服非选择时的串扰,使显示屏的静态特性与扫描线数无关,大大提高了图像的质量。本文将通过STM32的I/O口模拟8080总线来控制TFT_LCD。

2.8080总线简介:8080总线是INTEL发明的一种显示屏的控制协议。8080总线需要如下的信号线:

CS:TFT_LCD片选信号。

WR:向TFT_LCD写入数据。

RD:从TFT_LCD读取数据。

D[15:0]:16位的双向数据线。

RST:硬复位TFT_LCF。

RS:命令/数据标志位(0:读写命令。1:读写数据)。

8080总线读/写过程为:先根据要写入/读取的数据类型,设置DC为高/低(数据/命令),然后拉低片选,选中TFT_LCD。接着,根据读数据还是写数据,将RD/WR置为低。最后。在RD的上升沿,将数据锁存到数据线D[15:0]上。

(1)8080并口写时序图如下:

(2)8080并口读时序图如下:

3)8080并口控制脚的信号状态所对应的功能表:

楼主(2024-01-31):
(4)FTF_LCD模块的使用流程图如下:

3.设计思路:通过STM32的I/O口模拟8080总线的数据操作时序,从而读取或写入数据。8080总线的控制命令可自行在网上查阅资料,本文中就不再列出。具体的操作过程可阅读代码的注释。

楼主:
4.代码:

(1)led:

#ifndef __LED_H
#define        __LED_H

#include "stm32f10x.h"

void LED_Init(void);

#endif

#include "led.h"

void LED_Init(void)
{
        //¶¨Òå¶Ë¿ÚµÄ½á¹¹Ìå: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1.ʹÄÜʱÖÓ£º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D | RCC_APB2Periph_GPIOA,ENABLE);

        //2.ÅäÖö˿ڽṹÌåµÄÏà¹ØÐÅÏ¢£º£¨LED1£©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2;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D,&GPIO_InitStruct);

        //ÅäÖÃLED0£º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8;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

        //³õʼʱ½«LEDµÄ¶Ë¿Ú¶¼ÖÃΪ1£¬¼´Ï¨Ãð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8);
        GPIO_SetBits(GPIOD,GPIO_Pin_2);
}

楼主:
(2)led:
#ifndef __LCD_H
#define __LCD_H

#include "stm32f10x.h"

/****************************
                CS:TFTLCDƬѡÐźÅ
                WR:ÏòTFTLCDдÊý¾Ý
                RD:´ÓTFTLCD¶ÁÊý¾Ý
                D[15:0]:16λ˫ÏòÊý¾ÝÏß
                RST£ºÓ²¸´Î»TFTLCD
                RS:ÃüÁî/Êý¾Ý±êÖ¾,(0:¶ÁдÃüÁ1:¶ÁдÊý¾Ý)
*****************************/

//LCD²ÎÊý½á¹¹Ì壺
typedef struct
{
        u16 width;                                        //lcd¿í¶È
        u16 height;                                        //lcd¸ß¶È
        u16 id;                                                        //lcdµÄid
        u8  dir;                                                //ºáÆÁ(1)»òÕßÊúÆÁ¿ØÖÆ(0)
        u16 wramcmd;                                //¿ªÊ¼Ð´gramÃüÁî
        u16 setxcmd;                                //ÉèÖÃx×ø±êÖ¸Áî
        u16 setycmd;                                //ÉèÖÃy×ø±êÖ¸Áî
} lcd_dev;

//lcd²ÎÊý
extern lcd_dev lcddev;

//lcd»­±ÊºÍ±³¾°ÑÕÉ«£º
extern u16 POINT_COLOR;
extern u16 BACK_COLOR;

/*****************LCD¶Ë¿Ú¶¨Òå********************/
#define LCD_LED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10);                //lcd±³¹âÉèÖÃPC10

#define LCD_CS_SET GPIOC->BSRR = 1<<9;                                //ƬѡÒý½Å        PC9
#define LCD_RS_SET GPIOC->BSRR = 1<<8;                                        //Êý¾Ý/ÃüÁî        PC8
#define LCD_WR_SET GPIOC->BSRR = 1<<7;                                //дÊý¾Ý                PC7
#define LCD_RD_SET GPIOC->BSRR = 1<<6;                                //¶ÁÊý¾Ý                PC6

#define LCD_CS_CLR GPIOC->BRR = 1<<9;                                        //Ƭѡ¶Ë¿Ú£¬ÖÃ0
#define LCD_RS_CLR GPIOC->BRR = 1<<8;                                        //Êý¾Ý/ÃüÁÖÃ0
#define LCD_WR_CLR GPIOC->BRR = 1<<7;                                        //дÊý¾Ý£¬ÖÃ0
#define LCD_RD_CLR GPIOC->BRR = 1<<6;                                        //¶ÁÊý¾Ý£¬ÖÃ0

/******PB0~PB15ΪÊý¾ÝÏß*******/
#define DATAOUT(x) GPIOB->ODR = x;                                                //Êý¾ÝÊä³ö
#define DATAIN                 GPIOB->IDR;                                                                //Êý¾ÝÊäÈë

#define DFT_SCAN_DIR  L2R_U2D  //ĬÈϵÄɨÃè·½Ïò

//ɨÃè·½Ïò¶¨Òå
#define L2R_U2D  0 //´Ó×óµ½ÓÒ,´ÓÉϵ½ÏÂ
#define L2R_D2U  1 //´Ó×óµ½ÓÒ,´Óϵ½ÉÏ
#define R2L_U2D  2 //´ÓÓÒµ½×ó,´ÓÉϵ½ÏÂ
#define R2L_D2U  3 //´ÓÓÒµ½×ó,´Óϵ½ÉÏ

#define U2D_L2R  4 //´ÓÉϵ½ÏÂ,´Ó×óµ½ÓÒ
#define U2D_R2L  5 //´ÓÉϵ½ÏÂ,´ÓÓÒµ½×ó
#define D2U_L2R  6 //´Óϵ½ÉÏ,´Ó×óµ½ÓÒ
#define D2U_R2L  7 //´Óϵ½ÉÏ,´ÓÓÒµ½×ó

#define DFT_SCAN_DIR  L2R_U2D  //ĬÈϵÄɨÃè·½Ïò

//»­±ÊÑÕÉ«
#define WHITE                  0xFFFF
#define BLACK                  0x0000
#define BLUE                  0x001F
#define BRED             0XF81F
#define GRED                          0XFFE0
#define GBLUE                         0X07FF
#define RED                    0xF800
#define MAGENTA                0xF81F
#define GREEN                  0x07E0
#define CYAN                   0x7FFF
#define YELLOW                 0xFFE0
#define BROWN                          0XBC40 //×ØÉ«
#define BRRED                          0XFC07 //×غìÉ«
#define GRAY                           0X8430 //»ÒÉ«
//GUIÑÕÉ«

#define DARKBLUE               0X01CF        //ÉîÀ¶É«
#define LIGHTBLUE               0X7D7C        //dzÀ¶É«
#define GRAYBLUE                0X5458 //»ÒÀ¶É«
//ÒÔÉÏÈýɫΪPANELµÄÑÕÉ«

#define LIGHTGREEN              0X841F //dzÂÌÉ«
#define LGRAY                          0XC618 //dz»ÒÉ«(PANNEL),´°Ìå±³¾°É«

#define LGRAYBLUE        0XA651 //dz»ÒÀ¶É«(Öмä²ãÑÕÉ«)
#define LBBLUE           0X2B12 //dz×ØÀ¶É«(Ñ¡ÔñÌõÄ¿µÄ·´É«)

void LCD_Init(void);                                                                                                    //³õʼ»¯
void LCD_DisplayOn(void);                                                                                                    //¿ªÏÔʾ
void LCD_DisplayOff(void);                                                                                                    //¹ØÏÔʾ
void LCD_Clear(u16 Color);                                                                                                    //ÇåÆÁ
void LCD_SetCursor(u16 Xpos, u16 Ypos);                                                                                //ÉèÖùâ±ê
void LCD_DrawPoint(u16 x,u16 y);                                                                                        //»­µã
void LCD_Fast_DrawPoint(u16 x,u16 y,u16 color);                                                                //¿ìËÙ»­µã
u16  LCD_ReadPoint(u16 x,u16 y);                                                                                         //¶Áµã
void LCD_Draw_Circle(u16 x0,u16 y0,u8 r);                                                                    //»­Ô²
void LCD_DrawLine(u16 x1, u16 y1, u16 x2, u16 y2);                                                        //»­Ïß
void LCD_DrawRectangle(u16 x1, u16 y1, u16 x2, u16 y2);                                                   //»­¾ØÐÎ
void LCD_Fill(u16 sx,u16 sy,u16 ex,u16 ey,u16 color);                                                   //Ìî³äµ¥É«
void LCD_Color_Fill(u16 sx,u16 sy,u16 ex,u16 ey,u16 *color);                                //Ìî³äÖ¸¶¨ÑÕÉ«
void LCD_ShowChar(u16 x,u16 y,u8 num,u8 size,u8 mode);                                                //ÏÔʾһ¸ö×Ö·û
void LCD_ShowNum(u16 x,u16 y,u32 num,u8 len,u8 size);                                                  //ÏÔʾһ¸öÊý×Ö
void LCD_ShowxNum(u16 x,u16 y,u32 num,u8 len,u8 size,u8 mode);                                //ÏÔʾ Êý×Ö
void LCD_ShowString(u16 x,u16 y,u16 width,u16 height,u8 size,u8 *p);                //ÏÔʾһ¸ö×Ö·û´®,12/16×ÖÌå

void LCD_WR_REG(u16 data);                                                                //д¼Ä´æÆ÷º¯Êý
void LCD_WR_DATAX(u16 data);                                                        //дÊý¾Ýº¯Êý
u16 LCD_RD_DATA(void);                                                                                //¶ÁLCDÊý¾Ý
void LCD_WriteReg(u16 LCD_Reg,u16 LCD_RegValue);                        //д¼Ä´æÆ÷
u16 LCD_ReadReg(u16 LCD_Reg);                                                //¶Á¼Ä´æÆ÷
void LCD_WriteRAM_Prepare(void);                                        //¿ªÊ¼Ð´GRAM
void LCD_WriteRAM(u16 RGB_Code);
void LCD_Scan_Dir(u8 dir);                                                                        //ÉèÖÃÆÁɨÃè·½Ïò
void LCD_Display_Dir(u8 dir);                                                                //ÉèÖÃÆÁÄ»ÏÔʾ·½Ïò
void LCD_Set_Window(u16 sx,u16 sy,u16 width,u16 height);        //ÉèÖô°¿Ú

//дÊý¾Ýº¯Êý
#define LCD_WR_DATA(data){\
LCD_RS_SET;\
LCD_CS_CLR;\
DATAOUT(data);\
LCD_WR_CLR;\
LCD_WR_SET;\
LCD_CS_SET;\
}

//LCD·Ö±æÂÊÉèÖÃ
#define SSD_HOR_RESOLUTION                800                //LCDˮƽ·Ö±æÂÊ
#define SSD_VER_RESOLUTION                480                //LCD´¹Ö±·Ö±æÂÊ
//LCDÇý¶¯²ÎÊýÉèÖÃ
#define SSD_HOR_PULSE_WIDTH                1                //ˮƽÂö¿í
#define SSD_HOR_BACK_PORCH                46                //ˮƽǰÀÈ
#define SSD_HOR_FRONT_PORCH                210                //ˮƽºóÀÈ

#define SSD_VER_PULSE_WIDTH                1                //´¹Ö±Âö¿í
#define SSD_VER_BACK_PORCH                23                //´¹Ö±Ç°ÀÈ
#define SSD_VER_FRONT_PORCH                22                //´¹Ö±Ç°ÀÈ
//Èçϼ¸¸ö²ÎÊý£¬×Ô¶¯¼ÆËã
#define SSD_HT        (SSD_HOR_RESOLUTION+SSD_HOR_BACK_PORCH+SSD_HOR_FRONT_PORCH)
#define SSD_HPS        (SSD_HOR_BACK_PORCH)
#define SSD_VT         (SSD_VER_RESOLUTION+SSD_VER_BACK_PORCH+SSD_VER_FRONT_PORCH)
#define SSD_VPS (SSD_VER_BACK_PORCH)

#endif
#include "lc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font.h"

//LCDµÄ»­±ÊÑÕÉ«ºÍ±³¾°É«
u16 POINT_COLOR=0x0000;        //»­±ÊÑÕÉ«
u16 BACK_COLOR=0xFFFF;  //±³¾°É«

//LCD²ÎÊý¹ÜÀí£º
lcd_dev lcddev;

//д¼Ä´æÆ÷º¯Êý£º
void LCD_WR_REG(u16 data)
{
        LCD_RS_CLR;                                //¶ÁдÊý¾Ý
        LCD_CS_CLR;                                //À­µÍƬѡ
        DATAOUT(data)                        //дÈëÊý¾Ý
        LCD_WR_CLR;
        LCD_WR_SET;
        LCD_CS_SET;                                //ÔÚCSµÄÉÏÉýÑؽ«Êý¾ÝËø´æÔÚÊý¾ÝÏßÖÐ
}

//дÊý¾Ýº¯Êý£º
void LCD_WR_DATAX(u16 data)
{
        LCD_RS_SET;
        LCD_CS_CLR;
        DATAOUT(data);
        LCD_WR_CLR;
        LCD_WR_SET;
        LCD_CS_SET;
}

//¶ÁLCDÊý¾Ý
u16 LCD_RD_DATA(void)
{
        u16 data;
        GPIOB->CRL = 0X88888888; //PB0-7  ÉÏÀ­ÊäÈë
        GPIOB->CRH = 0X88888888; //PB8-15 ÉÏÀ­ÊäÈë
        GPIOB->ODR = 0x0000;                 //È«²¿Êä³öΪ0

        LCD_RS_SET;                                                        //¶ÁдÊý¾Ý
        LCD_CS_CLR;                                                        //À­µÍƬѡ
        LCD_RD_CLR;                                                        //¶ÁÊý¾Ý
        if(lcddev.id == 0x8989)
        {
                delay_us(2);                                        //ÑÓʱ2us
        }
        data = DATAIN;
        LCD_RD_SET;
        LCD_CS_SET;

        GPIOB->CRL = 0X33333333; //PB0-7  ÉÏÀ­Êä³ö
        GPIOB->CRH = 0X33333333; //PB8-15 ÉÏÀ­Êä³ö
        GPIOB->ODR = 0xFFFF;                 //È«²¿Êä³ö¸ßµçƽ
        return data;
}

//д¼Ä´æÆ÷
//LCD_Reg:¼Ä´æÆ÷±àºÅ
//LCD_RegValue:ҪдÈëµÄÖµ
void LCD_WriteReg(u16 LCD_Reg,u16 LCD_RegValue)
{
        LCD_WR_REG(LCD_Reg);
        LCD_WR_DATA(LCD_RegValue);
}

//¶Á¼Ä´æÆ÷
//LCD_Reg:¼Ä´æÆ÷±àºÅ
//·µ»ØÖµ:¶Áµ½µÄÖµ
u16 LCD_ReadReg(u16 LCD_Reg)
{
        LCD_WR_REG(LCD_Reg);
        return LCD_RD_DATA();
}

//¿ªÊ¼Ð´GRAM
void LCD_WriteRAM_Prepare(void)
{
        LCD_WR_REG(lcddev.wramcmd);
}

//LCDдGRAM
//RGB_Code:ÑÕÉ«Öµ
void LCD_WriteRAM(u16 RGB_Code)
{
        LCD_WR_DATA(RGB_Code);//дʮÁùλGRAM
}
//´ÓILI93xx¶Á³öµÄÊý¾ÝΪGBR¸ñʽ£¬¶øÎÒÃÇдÈëµÄʱºòΪRGB¸ñʽ¡£
//ͨ¹ý¸Ãº¯Êýת»»
//c:GBR¸ñʽµÄÑÕÉ«Öµ
//·µ»ØÖµ£ºRGB¸ñʽµÄÑÕÉ«Öµ
u16 LCD_BGR2RGB(u16 c)
{
        u16  r,g,b,rgb;
        b=(c>>0)&0x1f;
        g=(c>>5)&0x3f;
        r=(c>>11)&0x1f;
        rgb=(b<<11)+(g<<5)+(r<<0);
        return(rgb);
}
//µ±mdk -O1ʱ¼äÓÅ»¯Ê±ÐèÒªÉèÖÃ
//ÑÓʱi
void opt_delay(u8 i)
{
        while(i--);
}
//¶ÁÈ¡¸öijµãµÄÑÕÉ«Öµ
//x,y:×ø±ê
//·µ»ØÖµ:´ËµãµÄÑÕÉ«
u16 LCD_ReadPoint(u16 x,u16 y)
{
        u16 r,g,b;
        if(x>=lcddev.width||y>=lcddev.height)return 0;        //³¬¹ýÁË·¶Î§,Ö±½Ó·µ»Ø
        LCD_SetCursor(x,y);
        if(lcddev.id==0X9341||lcddev.id==0X6804||lcddev.id==0X5310||lcddev.id==0X1963)LCD_WR_REG(0X2E);//9341/6804/3510/1963 ·¢ËͶÁGRAMÖ¸Áî
        else if(lcddev.id==0X5510)LCD_WR_REG(0X2E00);        //5510 ·¢ËͶÁGRAMÖ¸Áî
        else LCD_WR_REG(0X22);                                               //ÆäËûIC·¢ËͶÁGRAMÖ¸Áî
        GPIOB->CRL=0X88888888;                                                         //PB0-7  ÉÏÀ­ÊäÈë
        GPIOB->CRH=0X88888888;                                                         //PB8-15 ÉÏÀ­ÊäÈë
        GPIOB->ODR=0XFFFF;                                                             //È«²¿Êä³ö¸ß

        LCD_RS_SET;
        LCD_CS_CLR;
        //¶ÁÈ¡Êý¾Ý(¶ÁGRAMʱ,µÚÒ»´ÎΪ¼Ù¶Á)
        LCD_RD_CLR;
        opt_delay(2);                                                                        //ÑÓʱ
        r=DATAIN;                                                                                  //ʵ¼Ê×ø±êÑÕÉ«
        LCD_RD_SET;
        if(lcddev.id==0X1963)
        {
                LCD_CS_SET;
                GPIOB->CRL=0X33333333;                 //PB0-7  ÉÏÀ­Êä³ö
                GPIOB->CRH=0X33333333;                 //PB8-15 ÉÏÀ­Êä³ö
                GPIOB->ODR=0XFFFF;                    //È«²¿Êä³ö¸ß
                return r;                                        //1963Ö±½Ó¶Á¾Í¿ÉÒÔ
        }
        //dummy READ
        LCD_RD_CLR;
        opt_delay(2);//ÑÓʱ
        r=DATAIN;          //ʵ¼Ê×ø±êÑÕÉ«
        LCD_RD_SET;
        if(lcddev.id==0X9341||lcddev.id==0X5310||lcddev.id==0X5510)        //9341/NT35310/NT35510Òª·Ö2´Î¶Á³ö
        {
                LCD_RD_CLR;
                opt_delay(2);//ÑÓʱ
                b=DATAIN;//¶ÁÈ¡À¶É«Öµ
                 LCD_RD_SET;
                g=r&0XFF;//¶ÔÓÚ9341,µÚÒ»´Î¶ÁÈ¡µÄÊÇRGµÄÖµ,RÔÚÇ°,GÔÚºó,¸÷Õ¼8λ
                g<<=8;
        }else if(lcddev.id==0X6804)
        {
                LCD_RD_CLR;
                 LCD_RD_SET;
                r=DATAIN;//6804µÚ¶þ´Î¶ÁÈ¡µÄ²ÅÊÇÕæʵֵ
        }
        LCD_CS_SET;
        GPIOB->CRL=0X33333333;                 //PB0-7  ÉÏÀ­Êä³ö
        GPIOB->CRH=0X33333333;                 //PB8-15 ÉÏÀ­Êä³ö
        GPIOB->ODR=0XFFFF;                    //È«²¿Êä³ö¸ß
        if(lcddev.id==0X9325||lcddev.id==0X4535||lcddev.id==0X4531||lcddev.id==0X8989||lcddev.id==0XB505)return r;        //Õ⼸ÖÖICÖ±½Ó·µ»ØÑÕÉ«Öµ
        else if(lcddev.id==0X9341||lcddev.id==0X5310||lcddev.id==0X5510)return (((r>>11)<<11)|((g>>10)<<5)|(b>>11));//ILI9341/NT35310/NT35510ÐèÒª¹«Ê½×ª»»Ò»ÏÂ
        else return LCD_BGR2RGB(r);        //ÆäËûIC
}
//LCD¿ªÆôÏÔʾ
void LCD_DisplayOn(void)
{
        if(lcddev.id==0X9341||lcddev.id==0X6804||lcddev.id==0X5310||lcddev.id==0X1963)LCD_WR_REG(0X29);        //¿ªÆôÏÔʾ
        else if(lcddev.id==0X5510)LCD_WR_REG(0X2900);        //¿ªÆôÏÔʾ
        else LCD_WriteReg(0X07,0x0173);                                          //¿ªÆôÏÔʾ
}
//LCD¹Ø±ÕÏÔʾ
void LCD_DisplayOff(void)
{
        if(lcddev.id==0X9341||lcddev.id==0X6804||lcddev.id==0X5310||lcddev.id==0X1963)LCD_WR_REG(0X28);        //¹Ø±ÕÏÔʾ
        else if(lcddev.id==0X5510)LCD_WR_REG(0X2800);        //¹Ø±ÕÏÔʾ
        else LCD_WriteReg(0X07,0x0);//¹Ø±ÕÏÔʾ
}
//ÉèÖùâ±êλÖÃ
//Xpos:ºá×ø±ê
//Ypos:×Ý×ø±ê
void LCD_SetCursor(u16 Xpos, u16 Ypos)
{
        if(lcddev.id==0X9341||lcddev.id==0X5310)
        {
                LCD_WR_REG(lcddev.setxcmd);
                LCD_WR_DATA(Xpos>>8);LCD_WR_DATA(Xpos&0XFF);
                LCD_WR_REG(lcddev.setycmd);
                LCD_WR_DATA(Ypos>>8);LCD_WR_DATA(Ypos&0XFF);
        }else if(lcddev.id==0X6804)
        {
                if(lcddev.dir==1)Xpos=lcddev.width-1-Xpos;//ºáÆÁʱ´¦Àí
                LCD_WR_REG(lcddev.setxcmd);
                LCD_WR_DATA(Xpos>>8);LCD_WR_DATA(Xpos&0XFF);
                LCD_WR_REG(lcddev.setycmd);
                LCD_WR_DATA(Ypos>>8);LCD_WR_DATA(Ypos&0XFF);
        }else if(lcddev.id==0X1963)
        {
                if(lcddev.dir==0)//x×ø±êÐèÒª±ä»»
                {
                        Xpos=lcddev.width-1-Xpos;
                        LCD_WR_REG(lcddev.setxcmd);
                        LCD_WR_DATA(0);LCD_WR_DATA(0);
                        LCD_WR_DATA(Xpos>>8);LCD_WR_DATA(Xpos&0XFF);
                }else
                {
                        LCD_WR_REG(lcddev.setxcmd);
                        LCD_WR_DATA(Xpos>>8);LCD_WR_DATA(Xpos&0XFF);
                        LCD_WR_DATA((lcddev.width-1)>>8);LCD_WR_DATA((lcddev.width-1)&0XFF);
                }
                LCD_WR_REG(lcddev.setycmd);
                LCD_WR_DATA(Ypos>>8);LCD_WR_DATA(Ypos&0XFF);
                LCD_WR_DATA((lcddev.height-1)>>8);LCD_WR_DATA((lcddev.height-1)&0XFF);

        }else if(lcddev.id==0X5510)
        {
                LCD_WR_REG(lcddev.setxcmd);LCD_WR_DATA(Xpos>>8);
                LCD_WR_REG(lcddev.setxcmd+1);LCD_WR_DATA(Xpos&0XFF);
                LCD_WR_REG(lcddev.setycmd);LCD_WR_DATA(Ypos>>8);
                LCD_WR_REG(lcddev.setycmd+1);LCD_WR_DATA(Ypos&0XFF);
        }else
        {
                if(lcddev.dir==1)Xpos=lcddev.width-1-Xpos;//ºáÆÁÆäʵ¾ÍÊǵ÷תx,y×ø±ê
                LCD_WriteReg(lcddev.setxcmd, Xpos);
                LCD_WriteReg(lcddev.setycmd, Ypos);
        }
}
//ÉèÖÃLCDµÄ×Ô¶¯É¨Ãè·½Ïò
//×¢Òâ:ÆäËûº¯Êý¿ÉÄÜ»áÊܵ½´Ëº¯ÊýÉèÖõÄÓ°Ïì(ÓÈÆäÊÇ9341/6804ÕâÁ½¸öÆæÝâ),
//ËùÒÔ,Ò»°ãÉèÖÃΪL2R_U2D¼´¿É,Èç¹ûÉèÖÃΪÆäËûɨÃ跽ʽ,¿ÉÄܵ¼ÖÂÏÔʾ²»Õý³£.
//dir:0~7,´ú±í8¸ö·½Ïò(¾ßÌ嶨Òå¼ûlcd.h)
//9320/9325/9328/4531/4535/1505/b505/5408/9341/5310/5510/1963µÈICÒѾ­Êµ¼Ê²âÊÔ
void LCD_Scan_Dir(u8 dir)
{
        u16 regval=0;
        u16 dirreg=0;
        u16 temp;
        if((lcddev.dir==1&&lcddev.id!=0X6804&&lcddev.id!=0X1963)||(lcddev.dir==0&&lcddev.id==0X1963))//ºáÆÁʱ£¬¶Ô6804ºÍ1963²»¸Ä±äɨÃè·½Ïò£¡ÊúÆÁʱ1963¸Ä±ä·½Ïò
        {
                switch(dir)//·½Ïòת»»
                {
                        case 0:dir=6;break;
                        case 1:dir=7;break;
                        case 2:dir=4;break;
                        case 3:dir=5;break;
                        case 4:dir=1;break;
                        case 5:dir=0;break;
                        case 6:dir=3;break;
                        case 7:dir=2;break;
                }
        }
        if(lcddev.id==0x9341||lcddev.id==0X6804||lcddev.id==0X5310||lcddev.id==0X5510||lcddev.id==0X1963)//9341/6804/5310/5510/1963,ÌØÊâ´¦Àí
        {
                switch(dir)
                {
                        case L2R_U2D://´Ó×óµ½ÓÒ,´ÓÉϵ½ÏÂ
                                regval|=(0<<7)|(0<<6)|(0<<5);
                                break;
                        case L2R_D2U://´Ó×óµ½ÓÒ,´Óϵ½ÉÏ
                                regval|=(1<<7)|(0<<6)|(0<<5);
                                break;
                        case R2L_U2D://´ÓÓÒµ½×ó,´ÓÉϵ½ÏÂ
                                regval|=(0<<7)|(1<<6)|(0<<5);
                                break;
                        case R2L_D2U://´ÓÓÒµ½×ó,´Óϵ½ÉÏ
                                regval|=(1<<7)|(1<<6)|(0<<5);
                                break;
                        case U2D_L2R://´ÓÉϵ½ÏÂ,´Ó×óµ½ÓÒ
                                regval|=(0<<7)|(0<<6)|(1<<5);
                                break;
                        case U2D_R2L://´ÓÉϵ½ÏÂ,´ÓÓÒµ½×ó
                                regval|=(0<<7)|(1<<6)|(1<<5);
                                break;
                        case D2U_L2R://´Óϵ½ÉÏ,´Ó×óµ½ÓÒ
                                regval|=(1<<7)|(0<<6)|(1<<5);
                                break;
                        case D2U_R2L://´Óϵ½ÉÏ,´ÓÓÒµ½×ó
                                regval|=(1<<7)|(1<<6)|(1<<5);
                                break;
                }
                if(lcddev.id==0X5510)dirreg=0X3600;
                else dirreg=0X36;
                if((lcddev.id!=0X5310)&&(lcddev.id!=0X5510)&&(lcddev.id!=0X1963))regval|=0X08;//5310/5510/1963²»ÐèÒªBGR
                if(lcddev.id==0X6804)regval|=0x02;//6804µÄBIT6ºÍ9341µÄ·´ÁË
                LCD_WriteReg(dirreg,regval);
                if(lcddev.id!=0X1963)//1963²»×ö×ø±ê´¦Àí
                {
                        if(regval&0X20)
                        {
                                if(lcddev.width<lcddev.height)//½»»»X,Y
                                {
                                        temp=lcddev.width;
                                        lcddev.width=lcddev.height;
                                        lcddev.height=temp;
                                }
                        }else
                        {
                                if(lcddev.width>lcddev.height)//½»»»X,Y
                                {
                                        temp=lcddev.width;
                                        lcddev.width=lcddev.height;
                                        lcddev.height=temp;
                                }
                        }
                }
                if(lcddev.id==0X5510)
                {
                        LCD_WR_REG(lcddev.setxcmd);LCD_WR_DATA(0);
                        LCD_WR_REG(lcddev.setxcmd+1);LCD_WR_DATA(0);
                        LCD_WR_REG(lcddev.setxcmd+2);LCD_WR_DATA((lcddev.width-1)>>8);
                        LCD_WR_REG(lcddev.setxcmd+3);LCD_WR_DATA((lcddev.width-1)&0XFF);
                        LCD_WR_REG(lcddev.setycmd);LCD_WR_DATA(0);
                        LCD_WR_REG(lcddev.setycmd+1);LCD_WR_DATA(0);
                        LCD_WR_REG(lcddev.setycmd+2);LCD_WR_DATA((lcddev.height-1)>>8);
                        LCD_WR_REG(lcddev.setycmd+3);LCD_WR_DATA((lcddev.height-1)&0XFF);
                }else
                {
                        LCD_WR_REG(lcddev.setxcmd);
                        LCD_WR_DATA(0);LCD_WR_DATA(0);
                        LCD_WR_DATA((lcddev.width-1)>>8);LCD_WR_DATA((lcddev.width-1)&0XFF);
                        LCD_WR_REG(lcddev.setycmd);
                        LCD_WR_DATA(0);LCD_WR_DATA(0);
                        LCD_WR_DATA((lcddev.height-1)>>8);LCD_WR_DATA((lcddev.height-1)&0XFF);
                }
          }else
        {
                switch(dir)
                {
                        case L2R_U2D://´Ó×óµ½ÓÒ,´ÓÉϵ½ÏÂ
                                regval|=(1<<5)|(1<<4)|(0<<3);
                                break;
                        case L2R_D2U://´Ó×óµ½ÓÒ,´Óϵ½ÉÏ
                                regval|=(0<<5)|(1<<4)|(0<<3);
                                break;
                        case R2L_U2D://´ÓÓÒµ½×ó,´ÓÉϵ½ÏÂ
                                regval|=(1<<5)|(0<<4)|(0<<3);
                                break;
                        case R2L_D2U://´ÓÓÒµ½×ó,´Óϵ½ÉÏ
                                regval|=(0<<5)|(0<<4)|(0<<3);
                                break;
                        case U2D_L2R://´ÓÉϵ½ÏÂ,´Ó×óµ½ÓÒ
                                regval|=(1<<5)|(1<<4)|(1<<3);
                                break;
                        case U2D_R2L://´ÓÉϵ½ÏÂ,´ÓÓÒµ½×ó
                                regval|=(1<<5)|(0<<4)|(1<<3);
                                break;
                        case D2U_L2R://´Óϵ½ÉÏ,´Ó×óµ½ÓÒ
                                regval|=(0<<5)|(1<<4)|(1<<3);
                                break;
                        case D2U_R2L://´Óϵ½ÉÏ,´ÓÓÒµ½×ó
                                regval|=(0<<5)|(0<<4)|(1<<3);
                                break;
                }
                dirreg=0X03;
                regval|=1<<12;
                LCD_WriteReg(dirreg,regval);
        }
}
//»­µã
//x,y:×ø±ê
//POINT_COLOR:´ËµãµÄÑÕÉ«
void LCD_DrawPoint(u16 x,u16 y)
{
        LCD_SetCursor(x,y);                //ÉèÖùâ±êλÖÃ
        LCD_WriteRAM_Prepare();        //¿ªÊ¼Ð´ÈëGRAM
        LCD_WR_DATA(POINT_COLOR);
}
//¿ìËÙ»­µã
//x,y:×ø±ê
//color:ÑÕÉ«
void LCD_Fast_DrawPoint(u16 x,u16 y,u16 color)
{
        if(lcddev.id==0X9341||lcddev.id==0X5310)
        {
                LCD_WR_REG(lcddev.setxcmd);
                LCD_WR_DATA(x>>8);LCD_WR_DATA(x&0XFF);
                LCD_WR_REG(lcddev.setycmd);
                LCD_WR_DATA(y>>8);LCD_WR_DATA(y&0XFF);
        }else if(lcddev.id==0X5510)
        {
                LCD_WR_REG(lcddev.setxcmd);LCD_WR_DATA(x>>8);
                LCD_WR_REG(lcddev.setxcmd+1);LCD_WR_DATA(x&0XFF);
                LCD_WR_REG(lcddev.setycmd);LCD_WR_DATA(y>>8);
                LCD_WR_REG(lcddev.setycmd+1);LCD_WR_DATA(y&0XFF);
        }else if(lcddev.id==0X1963)
        {
                if(lcddev.dir==0)x=lcddev.width-1-x;
                LCD_WR_REG(lcddev.setxcmd);
                LCD_WR_DATA(x>>8);LCD_WR_DATA(x&0XFF);
                LCD_WR_DATA(x>>8);LCD_WR_DATA(x&0XFF);
                LCD_WR_REG(lcddev.setycmd);
                LCD_WR_DATA(y>>8);LCD_WR_DATA(y&0XFF);
                LCD_WR_DATA(y>>8);LCD_WR_DATA(y&0XFF);
        }else if(lcddev.id==0X6804)
        {
                if(lcddev.dir==1)x=lcddev.width-1-x;//ºáÆÁʱ´¦Àí
                LCD_WR_REG(lcddev.setxcmd);
                LCD_WR_DATA(x>>8);LCD_WR_DATA(x&0XFF);
                LCD_WR_REG(lcddev.setycmd);
                LCD_WR_DATA(y>>8);LCD_WR_DATA(y&0XFF);
        }else
        {
                if(lcddev.dir==1)x=lcddev.width-1-x;//ºáÆÁÆäʵ¾ÍÊǵ÷תx,y×ø±ê
                LCD_WriteReg(lcddev.setxcmd,x);
                LCD_WriteReg(lcddev.setycmd,y);
        }
        LCD_RS_CLR;
        LCD_CS_CLR;
        DATAOUT(lcddev.wramcmd);//дָÁî
        LCD_WR_CLR;
        LCD_WR_SET;
        LCD_CS_SET;
        LCD_WR_DATA(color);                //дÊý¾Ý
}
//SSD1963 ±³¹âÉèÖÃ
//pwm:±³¹âµÈ¼¶,0~100.Ô½´óÔ½ÁÁ.
void LCD_SSD_BackLightSet(u8 pwm)
{
        LCD_WR_REG(0xBE);        //ÅäÖÃPWMÊä³ö
        LCD_WR_DATA(0x05);        //1ÉèÖÃPWMƵÂÊ
        LCD_WR_DATA(pwm*2.55);//2ÉèÖÃPWMÕ¼¿Õ±È
        LCD_WR_DATA(0x01);        //3ÉèÖÃC
        LCD_WR_DATA(0xFF);        //4ÉèÖÃD
        LCD_WR_DATA(0x00);        //5ÉèÖÃE
        LCD_WR_DATA(0x00);        //6ÉèÖÃF
}
//ÉèÖÃLCDÏÔʾ·½Ïò
//dir:0,ÊúÆÁ£»1,ºáÆÁ
void LCD_Display_Dir(u8 dir)
{
        if(dir==0)                        //ÊúÆÁ
        {
                lcddev.dir=0;        //ÊúÆÁ
                lcddev.width=240;
                lcddev.height=320;
                if(lcddev.id==0X9341||lcddev.id==0X6804||lcddev.id==0X5310)
                {
                        lcddev.wramcmd=0X2C;
                         lcddev.setxcmd=0X2A;
                        lcddev.setycmd=0X2B;
                        if(lcddev.id==0X6804||lcddev.id==0X5310)
                        {
                                lcddev.width=320;
                                lcddev.height=480;
                        }
                }else if(lcddev.id==0x5510)
                {
                        lcddev.wramcmd=0X2C00;
                         lcddev.setxcmd=0X2A00;
                        lcddev.setycmd=0X2B00;
                        lcddev.width=480;
                        lcddev.height=800;
                }else if(lcddev.id==0X1963)
                {
                        lcddev.wramcmd=0X2C;        //ÉèÖÃдÈëGRAMµÄÖ¸Áî
                        lcddev.setxcmd=0X2B;        //ÉèÖÃдX×ø±êÖ¸Áî
                        lcddev.setycmd=0X2A;        //ÉèÖÃдY×ø±êÖ¸Áî
                        lcddev.width=480;                //ÉèÖÿí¶È480
                        lcddev.height=800;                //ÉèÖø߶È800
                }else
                {
                        lcddev.wramcmd=0X22;
                         lcddev.setxcmd=0X20;
                        lcddev.setycmd=0X21;
                }
        }else                                 //ºáÆÁ
        {
                lcddev.dir=1;        //ºáÆÁ
                lcddev.width=320;
                lcddev.height=240;
                if(lcddev.id==0X9341||lcddev.id==0X5310)
                {
                        lcddev.wramcmd=0X2C;
                         lcddev.setxcmd=0X2A;
                        lcddev.setycmd=0X2B;
                }else if(lcddev.id==0X6804)
                {
                        lcddev.wramcmd=0X2C;
                         lcddev.setxcmd=0X2B;
                        lcddev.setycmd=0X2A;
                }else if(lcddev.id==0x5510)
                {
                        lcddev.wramcmd=0X2C00;
                         lcddev.setxcmd=0X2A00;
                        lcddev.setycmd=0X2B00;
                        lcddev.width=800;
                        lcddev.height=480;
                }else if(lcddev.id==0X1963)
                {
                        lcddev.wramcmd=0X2C;        //ÉèÖÃдÈëGRAMµÄÖ¸Áî
                        lcddev.setxcmd=0X2A;        //ÉèÖÃдX×ø±êÖ¸Áî
                        lcddev.setycmd=0X2B;        //ÉèÖÃдY×ø±êÖ¸Áî
                        lcddev.width=800;                //ÉèÖÿí¶È800
                        lcddev.height=480;                //ÉèÖø߶È480
                }else
                {
                        lcddev.wramcmd=0X22;
                         lcddev.setxcmd=0X21;
                        lcddev.setycmd=0X20;
                }
                if(lcddev.id==0X6804||lcddev.id==0X5310)
                {
                        lcddev.width=480;
                        lcddev.height=320;
                }
        }
        LCD_Scan_Dir(DFT_SCAN_DIR);        //ĬÈÏɨÃè·½Ïò
}
//ÉèÖô°¿Ú,²¢×Ô¶¯ÉèÖû­µã×ø±êµ½´°¿Ú×óÉϽÇ(sx,sy).
//sx,sy:´°¿ÚÆðʼ×ø±ê(×óÉϽÇ)
//width,height:´°¿Ú¿í¶ÈºÍ¸ß¶È,±ØÐë´óÓÚ0!!
//´°Ìå´óС:width*height.
void LCD_Set_Window(u16 sx,u16 sy,u16 width,u16 height)
{
        u8 hsareg,heareg,vsareg,veareg;
        u16 hsaval,heaval,vsaval,veaval;
        u16 twidth,theight;
        twidth=sx+width-1;
        theight=sy+height-1;
        if(lcddev.id==0X9341||lcddev.id==0X5310||lcddev.id==0X6804||(lcddev.dir==1&&lcddev.id==0X1963))
        {
                LCD_WR_REG(lcddev.setxcmd);
                LCD_WR_DATA(sx>>8);
                LCD_WR_DATA(sx&0XFF);
                LCD_WR_DATA(twidth>>8);
                LCD_WR_DATA(twidth&0XFF);
                LCD_WR_REG(lcddev.setycmd);
                LCD_WR_DATA(sy>>8);
                LCD_WR_DATA(sy&0XFF);
                LCD_WR_DATA(theight>>8);
                LCD_WR_DATA(theight&0XFF);
        }else if(lcddev.id==0X1963)//1963ÊúÆÁÌØÊâ´¦Àí
        {
                sx=lcddev.width-width-sx;
                height=sy+height-1;
                LCD_WR_REG(lcddev.setxcmd);
                LCD_WR_DATA(sx>>8);
                LCD_WR_DATA(sx&0XFF);
                LCD_WR_DATA((sx+width-1)>>8);
                LCD_WR_DATA((sx+width-1)&0XFF);
                LCD_WR_REG(lcddev.setycmd);
                LCD_WR_DATA(sy>>8);
                LCD_WR_DATA(sy&0XFF);
                LCD_WR_DATA(height>>8);
                LCD_WR_DATA(height&0XFF);
        }else if(lcddev.id==0X5510)
        {
                LCD_WR_REG(lcddev.setxcmd);LCD_WR_DATA(sx>>8);
                LCD_WR_REG(lcddev.setxcmd+1);LCD_WR_DATA(sx&0XFF);
                LCD_WR_REG(lcddev.setxcmd+2);LCD_WR_DATA(twidth>>8);
                LCD_WR_REG(lcddev.setxcmd+3);LCD_WR_DATA(twidth&0XFF);
                LCD_WR_REG(lcddev.setycmd);LCD_WR_DATA(sy>>8);
                LCD_WR_REG(lcddev.setycmd+1);LCD_WR_DATA(sy&0XFF);
                LCD_WR_REG(lcddev.setycmd+2);LCD_WR_DATA(theight>>8);
                LCD_WR_REG(lcddev.setycmd+3);LCD_WR_DATA(theight&0XFF);
        }else        //ÆäËûÇý¶¯IC
        {
                if(lcddev.dir==1)//ºáÆÁ
                {
                        //´°¿ÚÖµ
                        hsaval=sy;
                        heaval=theight;
                        vsaval=lcddev.width-twidth-1;
                        veaval=lcddev.width-sx-1;
                }else
                {
                        hsaval=sx;
                        heaval=twidth;
                        vsaval=sy;
                        veaval=theight;
                }
                hsareg=0X50;heareg=0X51;//ˮƽ·½Ïò´°¿Ú¼Ä´æÆ÷
                vsareg=0X52;veareg=0X53;//´¹Ö±·½Ïò´°¿Ú¼Ä´æÆ÷
                //ÉèÖüĴæÆ÷Öµ
                LCD_WriteReg(hsareg,hsaval);
                LCD_WriteReg(heareg,heaval);
                LCD_WriteReg(vsareg,vsaval);
                LCD_WriteReg(veareg,veaval);
                LCD_SetCursor(sx,sy);        //ÉèÖùâ±êλÖÃ
        }
}
//³õʼ»¯lcd
//¸Ã³õʼ»¯º¯Êý¿ÉÒÔ³õʼ»¯¸÷ÖÖALIENTEK³öÆ·µÄLCDÒº¾§ÆÁ
//±¾º¯ÊýÕ¼Óýϴóflash,Óû§¿ÉÒÔ¸ù¾Ý×Ô¼ºµÄʵ¼ÊÇé¿ö,ɾµôδÓõ½µÄLCD³õʼ»¯´úÂë.ÒÔ½ÚÊ¡¿Õ¼ä.
void LCD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RCC_APB2Periph_GPIOB|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ʹÄÜPORTB,CʱÖÓºÍAFIOʱÖÓ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JTAGDisable , ENABLE);//¿ªÆôSWD£¬Ê§ÄÜJTAG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GPIO_Pin_9|GPIO_Pin_8|GPIO_Pin_7|GPIO_Pin_6;           ///PORTC6~10¸´ÓÃÍÆÍìÊä³ö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GPIOC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10|GPIO_Pin_9|GPIO_Pin_8|GPIO_Pin_7|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All;        //  PORTBÍÆÍìÊä³ö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B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All);

delay_ms(50); // delay 50 ms
        LCD_WriteReg(0x0000,0x0001);
        delay_ms(50); // delay 50 ms
  lcddev.id = LCD_ReadReg(0x0000);
        if(lcddev.id<0XFF||lcddev.id==0XFFFF||lcddev.id==0X9300)//¶Áµ½ID²»ÕýÈ·,ÐÂÔölcddev.id==0X9300Åжϣ¬ÒòΪ9341ÔÚδ±»¸´Î»µÄÇé¿öÏ»ᱻ¶Á³É9300
        {
                //³¢ÊÔ9341 IDµÄ¶ÁÈ¡
                LCD_WR_REG(0XD3);
                LCD_RD_DATA();                                 //dummy read
                LCD_RD_DATA();                       //¶Áµ½0X00
                  lcddev.id=LCD_RD_DATA();           //¶ÁÈ¡93
                lcddev.id<<=8;
                lcddev.id|=LCD_RD_DATA();          //¶ÁÈ¡41
                if(lcddev.id!=0X9341)                //·Ç9341,³¢ÊÔÊDz»ÊÇ6804
                {
                        LCD_WR_REG(0XBF);
                        LCD_RD_DATA();                         //dummy read
                         LCD_RD_DATA();               //¶Á»Ø0X01
                         LCD_RD_DATA();                         //¶Á»Ø0XD0
                          lcddev.id=LCD_RD_DATA();//ÕâÀï¶Á»Ø0X68
                        lcddev.id<<=8;
                          lcddev.id|=LCD_RD_DATA();//ÕâÀï¶Á»Ø0X04
                        if(lcddev.id!=0X6804)        //Ò²²»ÊÇ6804,³¢ÊÔ¿´¿´ÊDz»ÊÇNT35310
                        {
                                LCD_WR_REG(0XD4);
                                LCD_RD_DATA();                                 //dummy read
                                LCD_RD_DATA();                           //¶Á»Ø0X01
                                lcddev.id=LCD_RD_DATA();        //¶Á»Ø0X53
                                lcddev.id<<=8;
                                lcddev.id|=LCD_RD_DATA();        //ÕâÀï¶Á»Ø0X10
                                if(lcddev.id!=0X5310)                //Ò²²»ÊÇNT35310,³¢ÊÔ¿´¿´ÊDz»ÊÇNT35510
                                {
                                        LCD_WR_REG(0XDA00);
                                        LCD_RD_DATA();                   //¶Á»Ø0X00
                                        LCD_WR_REG(0XDB00);
                                        lcddev.id=LCD_RD_DATA();//¶Á»Ø0X80
                                        lcddev.id<<=8;
                                        LCD_WR_REG(0XDC00);
                                        lcddev.id|=LCD_RD_DATA();//¶Á»Ø0X00
                                        if(lcddev.id==0x8000)lcddev.id=0x5510;//NT35510¶Á»ØµÄIDÊÇ8000H,Ϊ·½±ãÇø·Ö,ÎÒÃÇÇ¿ÖÆÉèÖÃΪ5510
                                        if(lcddev.id!=0X5510)                        //Ò²²»ÊÇNT5510,³¢ÊÔ¿´¿´ÊDz»ÊÇSSD1963
                                        {
                                                LCD_WR_REG(0XA1);
                                                lcddev.id=LCD_RD_DATA();
                                                lcddev.id=LCD_RD_DATA();        //¶Á»Ø0X57
                                                lcddev.id<<=8;
                                                lcddev.id|=LCD_RD_DATA();        //¶Á»Ø0X61
                                                if(lcddev.id==0X5761)lcddev.id=0X1963;//SSD1963¶Á»ØµÄIDÊÇ5761H,Ϊ·½±ãÇø·Ö,ÎÒÃÇÇ¿ÖÆÉèÖÃΪ1963
                                        }
                                }
                        }
                }
        }
        //printf(" LCD ID:%x\r\n",lcddev.id); //´òÓ¡LCD ID
        if(lcddev.id==0X9341)        //9341³õʼ»¯
        {
                LCD_WR_REG(0xCF);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C1);
                LCD_WR_DATAX(0X30);
                LCD_WR_REG(0xED);
                LCD_WR_DATAX(0x64);
                LCD_WR_DATAX(0x03);
                LCD_WR_DATAX(0X12);
                LCD_WR_DATAX(0X81);
                LCD_WR_REG(0xE8);
                LCD_WR_DATAX(0x85);
                LCD_WR_DATAX(0x10);
                LCD_WR_DATAX(0x7A);
                LCD_WR_REG(0xCB);
                LCD_WR_DATAX(0x39);
                LCD_WR_DATAX(0x2C);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34);
                LCD_WR_DATAX(0x02);
                LCD_WR_REG(0xF7);
                LCD_WR_DATAX(0x20);
                LCD_WR_REG(0xEA);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REG(0xC0);    //Power control
                LCD_WR_DATAX(0x1B);   //VRH[5:0]
                LCD_WR_REG(0xC1);    //Power control
                LCD_WR_DATAX(0x01);   //SAP[2:0];BT[3:0]
                LCD_WR_REG(0xC5);    //VCM control
                LCD_WR_DATAX(0x30);          //3F
                LCD_WR_DATAX(0x30);          //3C
                LCD_WR_REG(0xC7);    //VCM control2
                LCD_WR_DATAX(0XB7);
                LCD_WR_REG(0x36);    // Memory Access Control
                LCD_WR_DATAX(0x48);
                LCD_WR_REG(0x3A);
                LCD_WR_DATAX(0x55);
                LCD_WR_REG(0xB1);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1A);
                LCD_WR_REG(0xB6);    // Display Function Control
                LCD_WR_DATAX(0x0A);
                LCD_WR_DATAX(0xA2);
                LCD_WR_REG(0xF2);    // 3Gamma Function Disable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REG(0x26);    //Gamma curve selected
                LCD_WR_DATAX(0x01);
                LCD_WR_REG(0xE0);    //Set Gamma
                LCD_WR_DATAX(0x0F);
                LCD_WR_DATAX(0x2A);
                LCD_WR_DATAX(0x28);
                LCD_WR_DATAX(0x08);
                LCD_WR_DATAX(0x0E);
                LCD_WR_DATAX(0x08);
                LCD_WR_DATAX(0x54);
                LCD_WR_DATAX(0XA9);
                LCD_WR_DATAX(0x43);
                LCD_WR_DATAX(0x0A);
                LCD_WR_DATAX(0x0F);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REG(0XE1);    //Set Gamma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15);
                LCD_WR_DATAX(0x17);
                LCD_WR_DATAX(0x07);
                LCD_WR_DATAX(0x11);
                LCD_WR_DATAX(0x06);
                LCD_WR_DATAX(0x2B);
                LCD_WR_DATAX(0x56);
                LCD_WR_DATAX(0x3C);
                LCD_WR_DATAX(0x05);
                LCD_WR_DATAX(0x10);
                LCD_WR_DATAX(0x0F);
                LCD_WR_DATAX(0x3F);
                LCD_WR_DATAX(0x3F);
                LCD_WR_DATAX(0x0F);
                LCD_WR_REG(0x2B);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01);
                LCD_WR_DATAX(0x3f);
                LCD_WR_REG(0x2A);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ef);
                LCD_WR_REG(0x11); //Exit Sleep
                delay_ms(120);
                LCD_WR_REG(0x29); //display on
        }else if(lcddev.id==0x6804) //6804³õʼ»¯
        {
                LCD_WR_REG(0X11);
                delay_ms(20);
                LCD_WR_REG(0XD0);//VCI1  VCL  VGH  VGL DDVDH VREG1OUT power amplitude setting
                LCD_WR_DATAX(0X07);
                LCD_WR_DATAX(0X42);
                LCD_WR_DATAX(0X1D);
                LCD_WR_REG(0XD1);//VCOMH VCOM_AC amplitude setting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1a);
                LCD_WR_DATAX(0X09);
                LCD_WR_REG(0XD2);//Operational Amplifier Circuit Constant Current Adjust , charge pump frequency setting
                LCD_WR_DATAX(0X01);
                LCD_WR_DATAX(0X22);
                LCD_WR_REG(0XC0);//REV SM GS
                LCD_WR_DATAX(0X10);
                LCD_WR_DATAX(0X3B);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02);
                LCD_WR_DATAX(0X11);

                LCD_WR_REG(0XC5);// Frame rate setting = 72HZ  when setting 0x03
                LCD_WR_DATAX(0X03);

                LCD_WR_REG(0XC8);//Gamma setting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25);
                LCD_WR_DATAX(0X21);
                LCD_WR_DATAX(0X05);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0a);
                LCD_WR_DATAX(0X65);
                LCD_WR_DATAX(0X25);
                LCD_WR_DATAX(0X77);
                LCD_WR_DATAX(0X50);
                LCD_WR_DATAX(0X0f);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REG(0XF8);
                LCD_WR_DATAX(0X01);

                LCD_WR_REG(0XFE);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02);

                LCD_WR_REG(0X20);//Exit invert mode

                LCD_WR_REG(0X36);
                LCD_WR_DATAX(0X08);//Ô­À´ÊÇa

                LCD_WR_REG(0X3A);
                LCD_WR_DATAX(0X55);//16λģʽ
                LCD_WR_REG(0X2B);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01);
                LCD_WR_DATAX(0X3F);

                LCD_WR_REG(0X2A);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01);
                LCD_WR_DATAX(0XDF);
                delay_ms(120);
                LCD_WR_REG(0X29);
        }else if(lcddev.id==0x5310)
        {
                LCD_WR_REG(0xED);
                LCD_WR_DATAX(0x01);
                LCD_WR_DATAX(0xFE);

                LCD_WR_REG(0xEE);
                LCD_WR_DATAX(0xDE);
                LCD_WR_DATAX(0x21);

                LCD_WR_REG(0xF1);
                LCD_WR_DATAX(0x01);
                LCD_WR_REG(0xDF);
                LCD_WR_DATAX(0x10);

                //VCOMvoltage//
                LCD_WR_REG(0xC4);
                LCD_WR_DATAX(0x8F);          //5f

                LCD_WR_REG(0xC6);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E2);
                LCD_WR_DATAX(0xE2);
                LCD_WR_DATAX(0xE2);
                LCD_WR_REG(0xBF);
                LCD_WR_DATAX(0xAA);

                LCD_WR_REG(0xB0);
                LCD_WR_DATAX(0x0D);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0D);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11);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19);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21);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2D);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3D);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5D);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5D);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REG(0xB1);
                LCD_WR_DATAX(0x80);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8B);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96);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REG(0xB2);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02);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03);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REG(0xB3);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REG(0xB4);
                LCD_WR_DATAX(0x8B);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96);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A1);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REG(0xB5);
                LCD_WR_DATAX(0x02);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03);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04);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REG(0xB6);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REG(0xB7);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3F);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5E);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64);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8C);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AC);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DC);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70);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90);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EB);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DC);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REG(0xB8);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REG(0xBA);
                LCD_WR_DATAX(0x24);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REG(0xC1);
                LCD_WR_DATAX(0x20);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54);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FF);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REG(0xC2);
                LCD_WR_DATAX(0x0A);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04);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REG(0xC3);
                LCD_WR_DATAX(0x3C);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3A);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39);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37);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3C);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36);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32);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2F);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2C);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29);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26);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24);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24);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23);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3C);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36);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32);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2F);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2C);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29);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26);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24);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24);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23);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REG(0xC4);
                LCD_WR_DATAX(0x62);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05);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84);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F0);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18);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A4);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18);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50);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0C);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17);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95);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F3);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E6);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REG(0xC5);
                LCD_WR_DATAX(0x32);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44);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65);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76);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88);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REG(0xC6);
                LCD_WR_DATAX(0x20);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17);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01);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REG(0xC7);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REG(0xC8);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REG(0xC9);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REG(0xE0);
                LCD_WR_DATAX(0x16);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1C);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21);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36);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46);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52);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64);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7A);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8B);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99);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A8);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B9);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C4);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CA);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D2);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D9);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E0);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F3);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REG(0xE1);
                LCD_WR_DATAX(0x16);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1C);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22);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36);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45);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52);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64);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7A);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8B);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99);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A8);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B9);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C4);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CA);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D2);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D8);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E0);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F3);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REG(0xE2);
                LCD_WR_DATAX(0x05);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0B);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1B);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34);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44);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4F);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61);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79);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88);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97);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A6);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B7);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C2);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C7);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D1);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D6);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DD);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F3);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REG(0xE3);
                LCD_WR_DATAX(0x05);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A);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1C);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33);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44);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50);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62);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78);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88);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97);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A6);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B7);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C2);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C7);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D1);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D5);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DD);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F3);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REG(0xE4);
                LCD_WR_DATAX(0x01);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01);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02);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2A);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3C);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4B);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5D);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74);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84);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93);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A2);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B3);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BE);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C4);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CD);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D3);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DD);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F3);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REG(0xE5);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02);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29);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3C);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4B);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5D);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74);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84);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93);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A2);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B3);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BE);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C4);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CD);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D3);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DC);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F3);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REG(0xE6);
                LCD_WR_DATAX(0x11);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34);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56);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76);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77);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66);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88);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99);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BB);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99);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66);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55);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55);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45);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43);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44);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REG(0xE7);
                LCD_WR_DATAX(0x32);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55);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76);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66);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67);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67);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87);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99);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BB);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99);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77);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44);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56);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23);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33);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45);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REG(0xE8);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99);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87);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88);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77);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66);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88);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AA);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BB);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99);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66);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55);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55);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44);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44);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55);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REG(0xE9);
                LCD_WR_DATAX(0xAA);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REG(0x00);
                LCD_WR_DATAX(0xAA);

                LCD_WR_REG(0xCF);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REG(0xF0);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50);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REG(0xF3);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REG(0xF9);
                LCD_WR_DATAX(0x06);
                LCD_WR_DATAX(0x10);
                LCD_WR_DATAX(0x29);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REG(0x3A);
                LCD_WR_DATAX(0x55);        //66

                LCD_WR_REG(0x11);
                delay_ms(100);
                LCD_WR_REG(0x29);
                LCD_WR_REG(0x35);
                LCD_WR_DATAX(0x00);

                LCD_WR_REG(0x51);
                LCD_WR_DATAX(0xFF);
                LCD_WR_REG(0x53);
                LCD_WR_DATAX(0x2C);
                LCD_WR_REG(0x55);
                LCD_WR_DATAX(0x82);
                LCD_WR_REG(0x2c);
        }else if(lcddev.id==0x5510)
        {
                LCD_WriteReg(0xF000,0x55);
                LCD_WriteReg(0xF001,0xAA);
                LCD_WriteReg(0xF002,0x52);
                LCD_WriteReg(0xF003,0x08);
                LCD_WriteReg(0xF004,0x01);
                //AVDD Set AVDD 5.2V
                LCD_WriteReg(0xB000,0x0D);
                LCD_WriteReg(0xB001,0x0D);
                LCD_WriteReg(0xB002,0x0D);
                //AVDD ratio
                LCD_WriteReg(0xB600,0x34);
                LCD_WriteReg(0xB601,0x34);
                LCD_WriteReg(0xB602,0x34);
                //AVEE -5.2V
                LCD_WriteReg(0xB100,0x0D);
                LCD_WriteReg(0xB101,0x0D);
                LCD_WriteReg(0xB102,0x0D);
                //AVEE ratio
                LCD_WriteReg(0xB700,0x34);
                LCD_WriteReg(0xB701,0x34);
                LCD_WriteReg(0xB702,0x34);
                //VCL -2.5V
                LCD_WriteReg(0xB200,0x00);
                LCD_WriteReg(0xB201,0x00);
                LCD_WriteReg(0xB202,0x00);
                //VCL ratio
                LCD_WriteReg(0xB800,0x24);
                LCD_WriteReg(0xB801,0x24);
                LCD_WriteReg(0xB802,0x24);
                //VGH 15V (Free pump)
                LCD_WriteReg(0xBF00,0x01);
                LCD_WriteReg(0xB300,0x0F);
                LCD_WriteReg(0xB301,0x0F);
                LCD_WriteReg(0xB302,0x0F);
                //VGH ratio
                LCD_WriteReg(0xB900,0x34);
                LCD_WriteReg(0xB901,0x34);
                LCD_WriteReg(0xB902,0x34);
                //VGL_REG -10V
                LCD_WriteReg(0xB500,0x08);
                LCD_WriteReg(0xB501,0x08);
                LCD_WriteReg(0xB502,0x08);
                LCD_WriteReg(0xC200,0x03);
                //VGLX ratio
                LCD_WriteReg(0xBA00,0x24);
                LCD_WriteReg(0xBA01,0x24);
                LCD_WriteReg(0xBA02,0x24);
                //VGMP/VGSP 4.5V/0V
                LCD_WriteReg(0xBC00,0x00);
                LCD_WriteReg(0xBC01,0x78);
                LCD_WriteReg(0xBC02,0x00);
                //VGMN/VGSN -4.5V/0V
                LCD_WriteReg(0xBD00,0x00);
                LCD_WriteReg(0xBD01,0x78);
                LCD_WriteReg(0xBD02,0x00);
                //VCOM
                LCD_WriteReg(0xBE00,0x00);
                LCD_WriteReg(0xBE01,0x64);
                //Gamma Setting
                LCD_WriteReg(0xD100,0x00);
                LCD_WriteReg(0xD101,0x33);
                LCD_WriteReg(0xD102,0x00);
                LCD_WriteReg(0xD103,0x34);
                LCD_WriteReg(0xD104,0x00);
                LCD_WriteReg(0xD105,0x3A);
                LCD_WriteReg(0xD106,0x00);
                LCD_WriteReg(0xD107,0x4A);
                LCD_WriteReg(0xD108,0x00);
                LCD_WriteReg(0xD109,0x5C);
                LCD_WriteReg(0xD10A,0x00);
                LCD_WriteReg(0xD10B,0x81);
                LCD_WriteReg(0xD10C,0x00);
                LCD_WriteReg(0xD10D,0xA6);
                LCD_WriteReg(0xD10E,0x00);
                LCD_WriteReg(0xD10F,0xE5);
                LCD_WriteReg(0xD110,0x01);
                LCD_WriteReg(0xD111,0x13);
                LCD_WriteReg(0xD112,0x01);
                LCD_WriteReg(0xD113,0x54);
                LCD_WriteReg(0xD114,0x01);
                LCD_WriteReg(0xD115,0x82);
                LCD_WriteReg(0xD116,0x01);
                LCD_WriteReg(0xD117,0xCA);
                LCD_WriteReg(0xD118,0x02);
                LCD_WriteReg(0xD119,0x00);
                LCD_WriteReg(0xD11A,0x02);
                LCD_WriteReg(0xD11B,0x01);
                LCD_WriteReg(0xD11C,0x02);
                LCD_WriteReg(0xD11D,0x34);
                LCD_WriteReg(0xD11E,0x02);
                LCD_WriteReg(0xD11F,0x67);
                LCD_WriteReg(0xD120,0x02);
                LCD_WriteReg(0xD121,0x84);
                LCD_WriteReg(0xD122,0x02);
                LCD_WriteReg(0xD123,0xA4);
                LCD_WriteReg(0xD124,0x02);
                LCD_WriteReg(0xD125,0xB7);
                LCD_WriteReg(0xD126,0x02);
                LCD_WriteReg(0xD127,0xCF);
                LCD_WriteReg(0xD128,0x02);
                LCD_WriteReg(0xD129,0xDE);
                LCD_WriteReg(0xD12A,0x02);
                LCD_WriteReg(0xD12B,0xF2);
                LCD_WriteReg(0xD12C,0x02);
                LCD_WriteReg(0xD12D,0xFE);
                LCD_WriteReg(0xD12E,0x03);
                LCD_WriteReg(0xD12F,0x10);
                LCD_WriteReg(0xD130,0x03);
                LCD_WriteReg(0xD131,0x33);
                LCD_WriteReg(0xD132,0x03);
                LCD_WriteReg(0xD133,0x6D);
                LCD_WriteReg(0xD200,0x00);
                LCD_WriteReg(0xD201,0x33);
                LCD_WriteReg(0xD202,0x00);
                LCD_WriteReg(0xD203,0x34);
                LCD_WriteReg(0xD204,0x00);
                LCD_WriteReg(0xD205,0x3A);
                LCD_WriteReg(0xD206,0x00);
                LCD_WriteReg(0xD207,0x4A);
                LCD_WriteReg(0xD208,0x00);
                LCD_WriteReg(0xD209,0x5C);
                LCD_WriteReg(0xD20A,0x00);

                LCD_WriteReg(0xD20B,0x81);
                LCD_WriteReg(0xD20C,0x00);
                LCD_WriteReg(0xD20D,0xA6);
                LCD_WriteReg(0xD20E,0x00);
                LCD_WriteReg(0xD20F,0xE5);
                LCD_WriteReg(0xD210,0x01);
                LCD_WriteReg(0xD211,0x13);
                LCD_WriteReg(0xD212,0x01);
                LCD_WriteReg(0xD213,0x54);
                LCD_WriteReg(0xD214,0x01);
                LCD_WriteReg(0xD215,0x82);
                LCD_WriteReg(0xD216,0x01);
                LCD_WriteReg(0xD217,0xCA);
                LCD_WriteReg(0xD218,0x02);
                LCD_WriteReg(0xD219,0x00);
                LCD_WriteReg(0xD21A,0x02);
                LCD_WriteReg(0xD21B,0x01);
                LCD_WriteReg(0xD21C,0x02);
                LCD_WriteReg(0xD21D,0x34);
                LCD_WriteReg(0xD21E,0x02);
                LCD_WriteReg(0xD21F,0x67);
                LCD_WriteReg(0xD220,0x02);
                LCD_WriteReg(0xD221,0x84);
                LCD_WriteReg(0xD222,0x02);
                LCD_WriteReg(0xD223,0xA4);
                LCD_WriteReg(0xD224,0x02);
                LCD_WriteReg(0xD225,0xB7);
                LCD_WriteReg(0xD226,0x02);
                LCD_WriteReg(0xD227,0xCF);
                LCD_WriteReg(0xD228,0x02);
                LCD_WriteReg(0xD229,0xDE);
                LCD_WriteReg(0xD22A,0x02);
                LCD_WriteReg(0xD22B,0xF2);
                LCD_WriteReg(0xD22C,0x02);
                LCD_WriteReg(0xD22D,0xFE);
                LCD_WriteReg(0xD22E,0x03);
                LCD_WriteReg(0xD22F,0x10);
                LCD_WriteReg(0xD230,0x03);
                LCD_WriteReg(0xD231,0x33);
                LCD_WriteReg(0xD232,0x03);
                LCD_WriteReg(0xD233,0x6D);
                LCD_WriteReg(0xD300,0x00);
                LCD_WriteReg(0xD301,0x33);
                LCD_WriteReg(0xD302,0x00);
                LCD_WriteReg(0xD303,0x34);
                LCD_WriteReg(0xD304,0x00);
                LCD_WriteReg(0xD305,0x3A);
                LCD_WriteReg(0xD306,0x00);
                LCD_WriteReg(0xD307,0x4A);
                LCD_WriteReg(0xD308,0x00);
                LCD_WriteReg(0xD309,0x5C);
                LCD_WriteReg(0xD30A,0x00);

                LCD_WriteReg(0xD30B,0x81);
                LCD_WriteReg(0xD30C,0x00);
                LCD_WriteReg(0xD30D,0xA6);
                LCD_WriteReg(0xD30E,0x00);
                LCD_WriteReg(0xD30F,0xE5);
                LCD_WriteReg(0xD310,0x01);
                LCD_WriteReg(0xD311,0x13);
                LCD_WriteReg(0xD312,0x01);
                LCD_WriteReg(0xD313,0x54);
                LCD_WriteReg(0xD314,0x01);
                LCD_WriteReg(0xD315,0x82);
                LCD_WriteReg(0xD316,0x01);
                LCD_WriteReg(0xD317,0xCA);
                LCD_WriteReg(0xD318,0x02);
                LCD_WriteReg(0xD319,0x00);
                LCD_WriteReg(0xD31A,0x02);
                LCD_WriteReg(0xD31B,0x01);
                LCD_WriteReg(0xD31C,0x02);
                LCD_WriteReg(0xD31D,0x34);
                LCD_WriteReg(0xD31E,0x02);
                LCD_WriteReg(0xD31F,0x67);
                LCD_WriteReg(0xD320,0x02);
                LCD_WriteReg(0xD321,0x84);
                LCD_WriteReg(0xD322,0x02);
                LCD_WriteReg(0xD323,0xA4);
                LCD_WriteReg(0xD324,0x02);
                LCD_WriteReg(0xD325,0xB7);
                LCD_WriteReg(0xD326,0x02);
                LCD_WriteReg(0xD327,0xCF);
                LCD_WriteReg(0xD328,0x02);
                LCD_WriteReg(0xD329,0xDE);
                LCD_WriteReg(0xD32A,0x02);
                LCD_WriteReg(0xD32B,0xF2);
                LCD_WriteReg(0xD32C,0x02);
                LCD_WriteReg(0xD32D,0xFE);
                LCD_WriteReg(0xD32E,0x03);
                LCD_WriteReg(0xD32F,0x10);
                LCD_WriteReg(0xD330,0x03);
                LCD_WriteReg(0xD331,0x33);
                LCD_WriteReg(0xD332,0x03);
                LCD_WriteReg(0xD333,0x6D);
                LCD_WriteReg(0xD400,0x00);
                LCD_WriteReg(0xD401,0x33);
                LCD_WriteReg(0xD402,0x00);
                LCD_WriteReg(0xD403,0x34);
                LCD_WriteReg(0xD404,0x00);
                LCD_WriteReg(0xD405,0x3A);
                LCD_WriteReg(0xD406,0x00);
                LCD_WriteReg(0xD407,0x4A);
                LCD_WriteReg(0xD408,0x00);
                LCD_WriteReg(0xD409,0x5C);
                LCD_WriteReg(0xD40A,0x00);
                LCD_WriteReg(0xD40B,0x81);

                LCD_WriteReg(0xD40C,0x00);
                LCD_WriteReg(0xD40D,0xA6);
                LCD_WriteReg(0xD40E,0x00);
                LCD_WriteReg(0xD40F,0xE5);
                LCD_WriteReg(0xD410,0x01);
                LCD_WriteReg(0xD411,0x13);
                LCD_WriteReg(0xD412,0x01);
                LCD_WriteReg(0xD413,0x54);
                LCD_WriteReg(0xD414,0x01);
                LCD_WriteReg(0xD415,0x82);
                LCD_WriteReg(0xD416,0x01);
                LCD_WriteReg(0xD417,0xCA);
                LCD_WriteReg(0xD418,0x02);
                LCD_WriteReg(0xD419,0x00);
                LCD_WriteReg(0xD41A,0x02);
                LCD_WriteReg(0xD41B,0x01);
                LCD_WriteReg(0xD41C,0x02);
                LCD_WriteReg(0xD41D,0x34);
                LCD_WriteReg(0xD41E,0x02);
                LCD_WriteReg(0xD41F,0x67);
                LCD_WriteReg(0xD420,0x02);
                LCD_WriteReg(0xD421,0x84);
                LCD_WriteReg(0xD422,0x02);
                LCD_WriteReg(0xD423,0xA4);
                LCD_WriteReg(0xD424,0x02);
                LCD_WriteReg(0xD425,0xB7);
                LCD_WriteReg(0xD426,0x02);
                LCD_WriteReg(0xD427,0xCF);
                LCD_WriteReg(0xD428,0x02);
                LCD_WriteReg(0xD429,0xDE);
                LCD_WriteReg(0xD42A,0x02);
                LCD_WriteReg(0xD42B,0xF2);
                LCD_WriteReg(0xD42C,0x02);
                LCD_WriteReg(0xD42D,0xFE);
                LCD_WriteReg(0xD42E,0x03);
                LCD_WriteReg(0xD42F,0x10);
                LCD_WriteReg(0xD430,0x03);
                LCD_WriteReg(0xD431,0x33);
                LCD_WriteReg(0xD432,0x03);
                LCD_WriteReg(0xD433,0x6D);
                LCD_WriteReg(0xD500,0x00);
                LCD_WriteReg(0xD501,0x33);
                LCD_WriteReg(0xD502,0x00);
                LCD_WriteReg(0xD503,0x34);
                LCD_WriteReg(0xD504,0x00);
                LCD_WriteReg(0xD505,0x3A);
                LCD_WriteReg(0xD506,0x00);
                LCD_WriteReg(0xD507,0x4A);
                LCD_WriteReg(0xD508,0x00);
                LCD_WriteReg(0xD509,0x5C);
                LCD_WriteReg(0xD50A,0x00);
                LCD_WriteReg(0xD50B,0x81);

                LCD_WriteReg(0xD50C,0x00);
                LCD_WriteReg(0xD50D,0xA6);
                LCD_WriteReg(0xD50E,0x00);
                LCD_WriteReg(0xD50F,0xE5);
                LCD_WriteReg(0xD510,0x01);
                LCD_WriteReg(0xD511,0x13);
                LCD_WriteReg(0xD512,0x01);
                LCD_WriteReg(0xD513,0x54);
                LCD_WriteReg(0xD514,0x01);
                LCD_WriteReg(0xD515,0x82);
                LCD_WriteReg(0xD516,0x01);
                LCD_WriteReg(0xD517,0xCA);
                LCD_WriteReg(0xD518,0x02);
                LCD_WriteReg(0xD519,0x00);
                LCD_WriteReg(0xD51A,0x02);
                LCD_WriteReg(0xD51B,0x01);
                LCD_WriteReg(0xD51C,0x02);
                LCD_WriteReg(0xD51D,0x34);
                LCD_WriteReg(0xD51E,0x02);
                LCD_WriteReg(0xD51F,0x67);
                LCD_WriteReg(0xD520,0x02);
                LCD_WriteReg(0xD521,0x84);
                LCD_WriteReg(0xD522,0x02);
                LCD_WriteReg(0xD523,0xA4);
                LCD_WriteReg(0xD524,0x02);
                LCD_WriteReg(0xD525,0xB7);
                LCD_WriteReg(0xD526,0x02);
                LCD_WriteReg(0xD527,0xCF);
                LCD_WriteReg(0xD528,0x02);
                LCD_WriteReg(0xD529,0xDE);
                LCD_WriteReg(0xD52A,0x02);
                LCD_WriteReg(0xD52B,0xF2);
                LCD_WriteReg(0xD52C,0x02);
                LCD_WriteReg(0xD52D,0xFE);
                LCD_WriteReg(0xD52E,0x03);
                LCD_WriteReg(0xD52F,0x10);
                LCD_WriteReg(0xD530,0x03);
                LCD_WriteReg(0xD531,0x33);
                LCD_WriteReg(0xD532,0x03);
                LCD_WriteReg(0xD533,0x6D);
                LCD_WriteReg(0xD600,0x00);
                LCD_WriteReg(0xD601,0x33);
                LCD_WriteReg(0xD602,0x00);
                LCD_WriteReg(0xD603,0x34);
                LCD_WriteReg(0xD604,0x00);
                LCD_WriteReg(0xD605,0x3A);
                LCD_WriteReg(0xD606,0x00);
                LCD_WriteReg(0xD607,0x4A);
                LCD_WriteReg(0xD608,0x00);
                LCD_WriteReg(0xD609,0x5C);
                LCD_WriteReg(0xD60A,0x00);
                LCD_WriteReg(0xD60B,0x81);

                LCD_WriteReg(0xD60C,0x00);
                LCD_WriteReg(0xD60D,0xA6);
                LCD_WriteReg(0xD60E,0x00);
                LCD_WriteReg(0xD60F,0xE5);
                LCD_WriteReg(0xD610,0x01);
                LCD_WriteReg(0xD611,0x13);
                LCD_WriteReg(0xD612,0x01);
                LCD_WriteReg(0xD613,0x54);
                LCD_WriteReg(0xD614,0x01);
                LCD_WriteReg(0xD615,0x82);
                LCD_WriteReg(0xD616,0x01);
                LCD_WriteReg(0xD617,0xCA);
                LCD_WriteReg(0xD618,0x02);
                LCD_WriteReg(0xD619,0x00);
                LCD_WriteReg(0xD61A,0x02);
                LCD_WriteReg(0xD61B,0x01);
                LCD_WriteReg(0xD61C,0x02);
                LCD_WriteReg(0xD61D,0x34);
                LCD_WriteReg(0xD61E,0x02);
                LCD_WriteReg(0xD61F,0x67);
                LCD_WriteReg(0xD620,0x02);
                LCD_WriteReg(0xD621,0x84);
                LCD_WriteReg(0xD622,0x02);
                LCD_WriteReg(0xD623,0xA4);
                LCD_WriteReg(0xD624,0x02);
                LCD_WriteReg(0xD625,0xB7);
                LCD_WriteReg(0xD626,0x02);
                LCD_WriteReg(0xD627,0xCF);
                LCD_WriteReg(0xD628,0x02);
                LCD_WriteReg(0xD629,0xDE);
                LCD_WriteReg(0xD62A,0x02);
                LCD_WriteReg(0xD62B,0xF2);
                LCD_WriteReg(0xD62C,0x02);
                LCD_WriteReg(0xD62D,0xFE);
                LCD_WriteReg(0xD62E,0x03);
                LCD_WriteReg(0xD62F,0x10);
                LCD_WriteReg(0xD630,0x03);
                LCD_WriteReg(0xD631,0x33);
                LCD_WriteReg(0xD632,0x03);
                LCD_WriteReg(0xD633,0x6D);
                //LV2 Page 0 enable
                LCD_WriteReg(0xF000,0x55);
                LCD_WriteReg(0xF001,0xAA);
                LCD_WriteReg(0xF002,0x52);
                LCD_WriteReg(0xF003,0x08);
                LCD_WriteReg(0xF004,0x00);
                //Display control
                LCD_WriteReg(0xB100, 0xCC);
                LCD_WriteReg(0xB101, 0x00);
                //Source hold time
                LCD_WriteReg(0xB600,0x05);
                //Gate EQ control
                LCD_WriteReg(0xB700,0x70);
                LCD_WriteReg(0xB701,0x70);
                //Source EQ control (Mode 2)
                LCD_WriteReg(0xB800,0x01);
                LCD_WriteReg(0xB801,0x03);
                LCD_WriteReg(0xB802,0x03);
                LCD_WriteReg(0xB803,0x03);
                //Inversion mode (2-dot)
                LCD_WriteReg(0xBC00,0x02);
                LCD_WriteReg(0xBC01,0x00);
                LCD_WriteReg(0xBC02,0x00);
                //Timing control 4H w/ 4-delay
                LCD_WriteReg(0xC900,0xD0);
                LCD_WriteReg(0xC901,0x02);
                LCD_WriteReg(0xC902,0x50);
                LCD_WriteReg(0xC903,0x50);
                LCD_WriteReg(0xC904,0x50);
                LCD_WriteReg(0x3500,0x00);
                LCD_WriteReg(0x3A00,0x55);  //16-bit/pixel
                LCD_WR_REG(0x1100);
                delay_us(120);
                LCD_WR_REG(0x2900);
        }else if(lcddev.id==0x9325)//9325
        {
                LCD_WriteReg(0x00E5,0x78F0);
                LCD_WriteReg(0x0001,0x0100);
                LCD_WriteReg(0x0002,0x0700);
                LCD_WriteReg(0x0003,0x1030);
                LCD_WriteReg(0x0004,0x0000);
                LCD_WriteReg(0x0008,0x0202);
                LCD_WriteReg(0x0009,0x0000);
                LCD_WriteReg(0x000A,0x0000);
                LCD_WriteReg(0x000C,0x0000);
                LCD_WriteReg(0x000D,0x0000);
                LCD_WriteReg(0x000F,0x0000);
                //power on sequence VGHVGL
                LCD_WriteReg(0x0010,0x0000);
                LCD_WriteReg(0x0011,0x0007);
                LCD_WriteReg(0x0012,0x0000);
                LCD_WriteReg(0x0013,0x0000);
                LCD_WriteReg(0x0007,0x0000);
                //vgh
                LCD_WriteReg(0x0010,0x1690);
                LCD_WriteReg(0x0011,0x0227);
                //delayms(100);
                //vregiout
                LCD_WriteReg(0x0012,0x009D); //0x001b
                //delayms(100);
                //vom amplitude
                LCD_WriteReg(0x0013,0x1900);
                //delayms(100);
                //vom H
                LCD_WriteReg(0x0029,0x0025);
                LCD_WriteReg(0x002B,0x000D);
                //gamma
                LCD_WriteReg(0x0030,0x0007);
                LCD_WriteReg(0x0031,0x0303);
                LCD_WriteReg(0x0032,0x0003);// 0006
                LCD_WriteReg(0x0035,0x0206);
                LCD_WriteReg(0x0036,0x0008);
                LCD_WriteReg(0x0037,0x0406);
                LCD_WriteReg(0x0038,0x0304);//0200
                LCD_WriteReg(0x0039,0x0007);
                LCD_WriteReg(0x003C,0x0602);// 0504
                LCD_WriteReg(0x003D,0x0008);
                //ram
                LCD_WriteReg(0x0050,0x0000);
                LCD_WriteReg(0x0051,0x00EF);
                LCD_WriteReg(0x0052,0x0000);
                LCD_WriteReg(0x0053,0x013F);
                LCD_WriteReg(0x0060,0xA700);
                LCD_WriteReg(0x0061,0x0001);
                LCD_WriteReg(0x006A,0x0000);
                //
                LCD_WriteReg(0x0080,0x0000);
                LCD_WriteReg(0x0081,0x0000);
                LCD_WriteReg(0x0082,0x0000);
                LCD_WriteReg(0x0083,0x0000);
                LCD_WriteReg(0x0084,0x0000);
                LCD_WriteReg(0x0085,0x0000);
                //
                LCD_WriteReg(0x0090,0x0010);
                LCD_WriteReg(0x0092,0x0600);

                LCD_WriteReg(0x0007,0x0133);
                LCD_WriteReg(0x00,0x0022);//
        }else if(lcddev.id==0x9328)//ILI9328   OK
        {
                  LCD_WriteReg(0x00EC,0x108F);// internal timeing
                LCD_WriteReg(0x00EF,0x1234);// ADD
                //LCD_WriteReg(0x00e7,0x0010);
        //LCD_WriteReg(0x0000,0x0001);//¿ªÆôÄÚ²¿Ê±ÖÓ
        LCD_WriteReg(0x0001,0x0100);
        LCD_WriteReg(0x0002,0x0700);//µçÔ´¿ªÆô
                //LCD_WriteReg(0x0003,(1<<3)|(1<<4) );         //65K  RGB
                //DRIVE TABLE(¼Ä´æÆ÷ 03H)
                //BIT3=AM BIT4:5=ID0:1
                //AM ID0 ID1   FUNCATION
                // 0  0   0           R->L D->U
                // 1  0   0           D->U        R->L
                // 0  1   0           L->R D->U
                // 1  1   0    D->U        L->R
                // 0  0   1           R->L U->D
                // 1  0   1    U->D        R->L
                // 0  1   1    L->R U->D Õý³£¾ÍÓÃÕâ¸ö.
                // 1  1   1           U->D        L->R
        LCD_WriteReg(0x0003,(1<<12)|(3<<4)|(0<<3) );//65K
        LCD_WriteReg(0x0004,0x0000);
        LCD_WriteReg(0x0008,0x0202);
        LCD_WriteReg(0x0009,0x0000);
        LCD_WriteReg(0x000a,0x0000);//display setting
        LCD_WriteReg(0x000c,0x0001);//display setting
        LCD_WriteReg(0x000d,0x0000);//0f3c
        LCD_WriteReg(0x000f,0x0000);
                //µçÔ´ÅäÖÃ
        LCD_WriteReg(0x0010,0x0000);
        LCD_WriteReg(0x0011,0x0007);
        LCD_WriteReg(0x0012,0x0000);
        LCD_WriteReg(0x0013,0x0000);
             LCD_WriteReg(0x0007,0x0001);
               delay_ms(50);
        LCD_WriteReg(0x0010,0x1490);
        LCD_WriteReg(0x0011,0x0227);
        delay_ms(50);
        LCD_WriteReg(0x0012,0x008A);
        delay_ms(50);
        LCD_WriteReg(0x0013,0x1a00);
        LCD_WriteReg(0x0029,0x0006);
        LCD_WriteReg(0x002b,0x000d);
        delay_ms(50);
        LCD_WriteReg(0x0020,0x0000);
        LCD_WriteReg(0x0021,0x0000);
                delay_ms(50);
                //Ù¤ÂíУÕý
        LCD_WriteReg(0x0030,0x0000);
        LCD_WriteReg(0x0031,0x0604);
        LCD_WriteReg(0x0032,0x0305);
        LCD_WriteReg(0x0035,0x0000);
        LCD_WriteReg(0x0036,0x0C09);
        LCD_WriteReg(0x0037,0x0204);
        LCD_WriteReg(0x0038,0x0301);
        LCD_WriteReg(0x0039,0x0707);
        LCD_WriteReg(0x003c,0x0000);
        LCD_WriteReg(0x003d,0x0a0a);
        delay_ms(50);
        LCD_WriteReg(0x0050,0x0000); //ˮƽGRAMÆðʼλÖÃ
        LCD_WriteReg(0x0051,0x00ef); //ˮƽGRAMÖÕֹλÖà
        LCD_WriteReg(0x0052,0x0000); //´¹Ö±GRAMÆðʼλÖà
        LCD_WriteReg(0x0053,0x013f); //´¹Ö±GRAMÖÕֹλÖà

         LCD_WriteReg(0x0060,0xa700);
        LCD_WriteReg(0x0061,0x0001);
        LCD_WriteReg(0x006a,0x0000);
        LCD_WriteReg(0x0080,0x0000);
        LCD_WriteReg(0x0081,0x0000);
        LCD_WriteReg(0x0082,0x0000);
        LCD_WriteReg(0x0083,0x0000);
        LCD_WriteReg(0x0084,0x0000);
        LCD_WriteReg(0x0085,0x0000);

        LCD_WriteReg(0x0090,0x0010);
        LCD_WriteReg(0x0092,0x0600);
        //¿ªÆôÏÔʾÉèÖà
        LCD_WriteReg(0x0007,0x0133);
        }else if(lcddev.id==0x9320)//²âÊÔOK.
        {
                LCD_WriteReg(0x00,0x0000);
                LCD_WriteReg(0x01,0x0100);        //Driver Output Contral.
                LCD_WriteReg(0x02,0x0700);        //LCD Driver Waveform Contral.
                LCD_WriteReg(0x03,0x1030);//Entry Mode Set.
                //LCD_WriteReg(0x03,0x1018);        //Entry Mode Set.

                LCD_WriteReg(0x04,0x0000);        //Scalling Contral.
                LCD_WriteReg(0x08,0x0202);        //Display Contral 2.(0x0207)
                LCD_WriteReg(0x09,0x0000);        //Display Contral 3.(0x0000)
                LCD_WriteReg(0x0a,0x0000);        //Frame Cycle Contal.(0x0000)
                LCD_WriteReg(0x0c,(1<<0));        //Extern Display Interface Contral 1.(0x0000)
                LCD_WriteReg(0x0d,0x0000);        //Frame Maker Position.
                LCD_WriteReg(0x0f,0x0000);        //Extern Display Interface Contral 2.
                delay_ms(50);
                LCD_WriteReg(0x07,0x0101);        //Display Contral.
                delay_ms(50);
                LCD_WriteReg(0x10,(1<<12)|(0<<8)|(1<<7)|(1<<6)|(0<<4));        //Power Control 1.(0x16b0)
                LCD_WriteReg(0x11,0x0007);                                                                //Power Control 2.(0x0001)
                LCD_WriteReg(0x12,(1<<8)|(1<<4)|(0<<0));                                //Power Control 3.(0x0138)
                LCD_WriteReg(0x13,0x0b00);                                                                //Power Control 4.
                LCD_WriteReg(0x29,0x0000);                                                                //Power Control 7.

                LCD_WriteReg(0x2b,(1<<14)|(1<<4));
                LCD_WriteReg(0x50,0);        //Set X Star
                //ˮƽGRAMÖÕֹλÖÃSet X End.
                LCD_WriteReg(0x51,239);        //Set Y Star
                LCD_WriteReg(0x52,0);        //Set Y End.t.
                LCD_WriteReg(0x53,319);        //

                LCD_WriteReg(0x60,0x2700);        //Driver Output Control.
                LCD_WriteReg(0x61,0x0001);        //Driver Output Control.
                LCD_WriteReg(0x6a,0x0000);        //Vertical Srcoll Control.

                LCD_WriteReg(0x80,0x0000);        //Display Position? Partial Display 1.
                LCD_WriteReg(0x81,0x0000);        //RAM Address Start? Partial Display 1.
                LCD_WriteReg(0x82,0x0000);        //RAM Address End-Partial Display 1.
                LCD_WriteReg(0x83,0x0000);        //Displsy Position? Partial Display 2.
                LCD_WriteReg(0x84,0x0000);        //RAM Address Start? Partial Display 2.
                LCD_WriteReg(0x85,0x0000);        //RAM Address End? Partial Display 2.

                LCD_WriteReg(0x90,(0<<7)|(16<<0));        //Frame Cycle Contral.(0x0013)
                LCD_WriteReg(0x92,0x0000);        //Panel Interface Contral 2.(0x0000)
                LCD_WriteReg(0x93,0x0001);        //Panel Interface Contral 3.
                LCD_WriteReg(0x95,0x0110);        //Frame Cycle Contral.(0x0110)
                LCD_WriteReg(0x97,(0<<8));        //
                LCD_WriteReg(0x98,0x0000);        //Frame Cycle Contral.
                LCD_WriteReg(0x07,0x0173);        //(0x0173)
        }else if(lcddev.id==0X9331)//OK |/|/|
        {
                LCD_WriteReg(0x00E7, 0x1014);
                LCD_WriteReg(0x0001, 0x0100); // set SS and SM bit
                LCD_WriteReg(0x0002, 0x0200); // set 1 line inversion
        LCD_WriteReg(0x0003,(1<<12)|(3<<4)|(1<<3));//65K
                //LCD_WriteReg(0x0003, 0x1030); // set GRAM write direction and BGR=1.
                LCD_WriteReg(0x0008, 0x0202); // set the back porch and front porch
                LCD_WriteReg(0x0009, 0x0000); // set non-display area refresh cycle ISC[3:0]
                LCD_WriteReg(0x000A, 0x0000); // FMARK function
                LCD_WriteReg(0x000C, 0x0000); // RGB interface setting
                LCD_WriteReg(0x000D, 0x0000); // Frame marker Position
                LCD_WriteReg(0x000F, 0x0000); // RGB interface polarity
                //*************Power On sequence ****************//
                LCD_WriteReg(0x0010, 0x0000); // SAP, BT[3:0], AP, DSTB, SLP, STB
                LCD_WriteReg(0x0011, 0x0007); // DC1[2:0], DC0[2:0], VC[2:0]
                LCD_WriteReg(0x0012, 0x0000); // VREG1OUT voltage
                LCD_WriteReg(0x0013, 0x0000); // VDV[4:0] for VCOM amplitude
                delay_ms(200); // Dis-charge capacitor power voltage
                LCD_WriteReg(0x0010, 0x1690); // SAP, BT[3:0], AP, DSTB, SLP, STB
                LCD_WriteReg(0x0011, 0x0227); // DC1[2:0], DC0[2:0], VC[2:0]
                delay_ms(50); // Delay 50ms
                LCD_WriteReg(0x0012, 0x000C); // Internal reference voltage= Vci;
                delay_ms(50); // Delay 50ms
                LCD_WriteReg(0x0013, 0x0800); // Set VDV[4:0] for VCOM amplitude
                LCD_WriteReg(0x0029, 0x0011); // Set VCM[5:0] for VCOMH
                LCD_WriteReg(0x002B, 0x000B); // Set Frame Rate
                delay_ms(50); // Delay 50ms
                LCD_WriteReg(0x0020, 0x0000); // GRAM horizontal Address
                LCD_WriteReg(0x0021, 0x013f); // GRAM Vertical Address
                // ----------- Adjust the Gamma Curve ----------//
                LCD_WriteReg(0x0030, 0x0000);
                LCD_WriteReg(0x0031, 0x0106);
                LCD_WriteReg(0x0032, 0x0000);
                LCD_WriteReg(0x0035, 0x0204);
                LCD_WriteReg(0x0036, 0x160A);
                LCD_WriteReg(0x0037, 0x0707);
                LCD_WriteReg(0x0038, 0x0106);
                LCD_WriteReg(0x0039, 0x0707);
                LCD_WriteReg(0x003C, 0x0402);
                LCD_WriteReg(0x003D, 0x0C0F);
                //------------------ Set GRAM area ---------------//
                LCD_WriteReg(0x0050, 0x0000); // Horizontal GRAM Start Address
                LCD_WriteReg(0x0051, 0x00EF); // Horizontal GRAM End Address
                LCD_WriteReg(0x0052, 0x0000); // Vertical GRAM Start Address
                LCD_WriteReg(0x0053, 0x013F); // Vertical GRAM Start Address
                LCD_WriteReg(0x0060, 0x2700); // Gate Scan Line
                LCD_WriteReg(0x0061, 0x0001); // NDL,VLE, REV
                LCD_WriteReg(0x006A, 0x0000); // set scrolling line
                //-------------- Partial Display Control ---------//
                LCD_WriteReg(0x0080, 0x0000);
                LCD_WriteReg(0x0081, 0x0000);
                LCD_WriteReg(0x0082, 0x0000);
                LCD_WriteReg(0x0083, 0x0000);
                LCD_WriteReg(0x0084, 0x0000);
                LCD_WriteReg(0x0085, 0x0000);
                //-------------- Panel Control -------------------//
                LCD_WriteReg(0x0090, 0x0010);
                LCD_WriteReg(0x0092, 0x0600);
                LCD_WriteReg(0x0007, 0x0133); // 262K color and display ON
        }else if(lcddev.id==0x5408)
        {
                LCD_WriteReg(0x01,0x0100);
                LCD_WriteReg(0x02,0x0700);//LCD Driving Waveform Contral
                LCD_WriteReg(0x03,0x1030);//Entry ModeÉèÖÃ
                //Ö¸Õë´Ó×óÖÁÓÒ×ÔÉ϶øϵÄ×Ô¶¯Ôöģʽ
                //Normal Mode(Window Mode disable)
                //RGB¸ñʽ
                //16λÊý¾Ý2´Î´«ÊäµÄ8×ÜÏßÉèÖÃ
                LCD_WriteReg(0x04,0x0000); //Scalling Control register
                LCD_WriteReg(0x08,0x0207); //Display Control 2
                LCD_WriteReg(0x09,0x0000); //Display Control 3
                LCD_WriteReg(0x0A,0x0000); //Frame Cycle Control
                LCD_WriteReg(0x0C,0x0000); //External Display Interface Control 1
                LCD_WriteReg(0x0D,0x0000); //Frame Maker Position
                LCD_WriteReg(0x0F,0x0000); //External Display Interface Control 2
                delay_ms(20);
                //TFT Òº¾§²ÊɫͼÏñÏÔʾ·½·¨14
                LCD_WriteReg(0x10,0x16B0); //0x14B0 //Power Control 1
                LCD_WriteReg(0x11,0x0001); //0x0007 //Power Control 2
                LCD_WriteReg(0x17,0x0001); //0x0000 //Power Control 3
                LCD_WriteReg(0x12,0x0138); //0x013B //Power Control 4
                LCD_WriteReg(0x13,0x0800); //0x0800 //Power Control 5
                LCD_WriteReg(0x29,0x0009); //NVM read data 2
                LCD_WriteReg(0x2a,0x0009); //NVM read data 3
                LCD_WriteReg(0xa4,0x0000);
                LCD_WriteReg(0x50,0x0000); //ÉèÖòÙ×÷´°¿ÚµÄXÖῪʼÁÐ
                LCD_WriteReg(0x51,0x00EF); //ÉèÖòÙ×÷´°¿ÚµÄXÖá½áÊøÁÐ
                LCD_WriteReg(0x52,0x0000); //ÉèÖòÙ×÷´°¿ÚµÄYÖῪʼÐÐ
                LCD_WriteReg(0x53,0x013F); //ÉèÖòÙ×÷´°¿ÚµÄYÖá½áÊøÐÐ
                LCD_WriteReg(0x60,0x2700); //Driver Output Control
                //ÉèÖÃÆÁÄ»µÄµãÊýÒÔ¼°É¨ÃèµÄÆðʼÐÐ
                LCD_WriteReg(0x61,0x0001); //Driver Output Control
                LCD_WriteReg(0x6A,0x0000); //Vertical Scroll Control
                LCD_WriteReg(0x80,0x0000); //Display Position ¨C Partial Display 1
                LCD_WriteReg(0x81,0x0000); //RAM Address Start ¨C Partial Display 1
                LCD_WriteReg(0x82,0x0000); //RAM address End - Partial Display 1
                LCD_WriteReg(0x83,0x0000); //Display Position ¨C Partial Display 2
                LCD_WriteReg(0x84,0x0000); //RAM Address Start ¨C Partial Display 2
                LCD_WriteReg(0x85,0x0000); //RAM address End ¨C Partail Display2
                LCD_WriteReg(0x90,0x0013); //Frame Cycle Control
                LCD_WriteReg(0x92,0x0000);  //Panel Interface Control 2
                LCD_WriteReg(0x93,0x0003); //Panel Interface control 3
                LCD_WriteReg(0x95,0x0110);  //Frame Cycle Control
                LCD_WriteReg(0x07,0x0173);
                delay_ms(50);
        }else if(lcddev.id==0x1505)//OK
        {
                // second release on 3/5  ,luminance is acceptable,water wave appear during camera preview
        LCD_WriteReg(0x0007,0x0000);
        delay_ms(50);
        LCD_WriteReg(0x0012,0x011C);//0x011A   why need to set several times?
        LCD_WriteReg(0x00A4,0x0001);//NVM
        LCD_WriteReg(0x0008,0x000F);
        LCD_WriteReg(0x000A,0x0008);
        LCD_WriteReg(0x000D,0x0008);
                  //Ù¤ÂíУÕý
        LCD_WriteReg(0x0030,0x0707);
        LCD_WriteReg(0x0031,0x0007); //0x0707
        LCD_WriteReg(0x0032,0x0603);
        LCD_WriteReg(0x0033,0x0700);
        LCD_WriteReg(0x0034,0x0202);
        LCD_WriteReg(0x0035,0x0002); //?0x0606
        LCD_WriteReg(0x0036,0x1F0F);
        LCD_WriteReg(0x0037,0x0707); //0x0f0f  0x0105
        LCD_WriteReg(0x0038,0x0000);
        LCD_WriteReg(0x0039,0x0000);
        LCD_WriteReg(0x003A,0x0707);
        LCD_WriteReg(0x003B,0x0000); //0x0303
        LCD_WriteReg(0x003C,0x0007); //?0x0707
        LCD_WriteReg(0x003D,0x0000); //0x1313//0x1f08
        delay_ms(50);
        LCD_WriteReg(0x0007,0x0001);
        LCD_WriteReg(0x0017,0x0001);//¿ªÆôµçÔ´
        delay_ms(50);
                  //µçÔ´ÅäÖÃ
        LCD_WriteReg(0x0010,0x17A0);
        LCD_WriteReg(0x0011,0x0217);//reference voltage VC[2:0]   Vciout = 1.00*Vcivl
        LCD_WriteReg(0x0012,0x011E);//0x011c  //Vreg1out = Vcilvl*1.80   is it the same as Vgama1out ?
        LCD_WriteReg(0x0013,0x0F00);//VDV[4:0]-->VCOM Amplitude VcomL = VcomH - Vcom Ampl
        LCD_WriteReg(0x002A,0x0000);
        LCD_WriteReg(0x0029,0x000A);//0x0001F  Vcomh = VCM1[4:0]*Vreg1out    gate source voltage??
        LCD_WriteReg(0x0012,0x013E);// 0x013C  power supply on
        //Coordinates Control//
        LCD_WriteReg(0x0050,0x0000);//0x0e00
        LCD_WriteReg(0x0051,0x00EF);
        LCD_WriteReg(0x0052,0x0000);
        LCD_WriteReg(0x0053,0x013F);
            //Pannel Image Control//
        LCD_WriteReg(0x0060,0x2700);
        LCD_WriteReg(0x0061,0x0001);
        LCD_WriteReg(0x006A,0x0000);
        LCD_WriteReg(0x0080,0x0000);
            //Partial Image Control//
        LCD_WriteReg(0x0081,0x0000);
        LCD_WriteReg(0x0082,0x0000);
        LCD_WriteReg(0x0083,0x0000);
        LCD_WriteReg(0x0084,0x0000);
        LCD_WriteReg(0x0085,0x0000);
                  //Panel Interface Control//
        LCD_WriteReg(0x0090,0x0013);//0x0010 frenqucy
        LCD_WriteReg(0x0092,0x0300);
        LCD_WriteReg(0x0093,0x0005);
        LCD_WriteReg(0x0095,0x0000);
        LCD_WriteReg(0x0097,0x0000);
        LCD_WriteReg(0x0098,0x0000);

        LCD_WriteReg(0x0001,0x0100);
        LCD_WriteReg(0x0002,0x0700);
        LCD_WriteReg(0x0003,0x1038);//ɨÃè·½Ïò ÉÏ->Ï  ×ó->ÓÒ
        LCD_WriteReg(0x0004,0x0000);
        LCD_WriteReg(0x000C,0x0000);
        LCD_WriteReg(0x000F,0x0000);
        LCD_WriteReg(0x0020,0x0000);
        LCD_WriteReg(0x0021,0x0000);
        LCD_WriteReg(0x0007,0x0021);
        delay_ms(20);
        LCD_WriteReg(0x0007,0x0061);
        delay_ms(20);
        LCD_WriteReg(0x0007,0x0173);
        delay_ms(20);
        }else if(lcddev.id==0xB505)
        {
                LCD_WriteReg(0x0000,0x0000);
                LCD_WriteReg(0x0000,0x0000);
                LCD_WriteReg(0x0000,0x0000);
                LCD_WriteReg(0x0000,0x0000);

                LCD_WriteReg(0x00a4,0x0001);
                delay_ms(20);
                LCD_WriteReg(0x0060,0x2700);
                LCD_WriteReg(0x0008,0x0202);

                LCD_WriteReg(0x0030,0x0214);
                LCD_WriteReg(0x0031,0x3715);
                LCD_WriteReg(0x0032,0x0604);
                LCD_WriteReg(0x0033,0x0e16);
                LCD_WriteReg(0x0034,0x2211);
                LCD_WriteReg(0x0035,0x1500);
                LCD_WriteReg(0x0036,0x8507);
                LCD_WriteReg(0x0037,0x1407);
                LCD_WriteReg(0x0038,0x1403);
                LCD_WriteReg(0x0039,0x0020);

                LCD_WriteReg(0x0090,0x001a);
                LCD_WriteReg(0x0010,0x0000);
                LCD_WriteReg(0x0011,0x0007);
                LCD_WriteReg(0x0012,0x0000);
                LCD_WriteReg(0x0013,0x0000);
                delay_ms(20);

                LCD_WriteReg(0x0010,0x0730);
                LCD_WriteReg(0x0011,0x0137);
                delay_ms(20);

                LCD_WriteReg(0x0012,0x01b8);
                delay_ms(20);

                LCD_WriteReg(0x0013,0x0f00);
                LCD_WriteReg(0x002a,0x0080);
                LCD_WriteReg(0x0029,0x0048);
                delay_ms(20);

                LCD_WriteReg(0x0001,0x0100);
                LCD_WriteReg(0x0002,0x0700);
        LCD_WriteReg(0x0003,0x1038);//ɨÃè·½Ïò ÉÏ->Ï  ×ó->ÓÒ
                LCD_WriteReg(0x0008,0x0202);
                LCD_WriteReg(0x000a,0x0000);
                LCD_WriteReg(0x000c,0x0000);
                LCD_WriteReg(0x000d,0x0000);
                LCD_WriteReg(0x000e,0x0030);
                LCD_WriteReg(0x0050,0x0000);
                LCD_WriteReg(0x0051,0x00ef);
                LCD_WriteReg(0x0052,0x0000);
                LCD_WriteReg(0x0053,0x013f);
                LCD_WriteReg(0x0060,0x2700);
                LCD_WriteReg(0x0061,0x0001);
                LCD_WriteReg(0x006a,0x0000);
                //LCD_WriteReg(0x0080,0x0000);
                //LCD_WriteReg(0x0081,0x0000);
                LCD_WriteReg(0x0090,0X0011);
                LCD_WriteReg(0x0092,0x0600);
                LCD_WriteReg(0x0093,0x0402);
                LCD_WriteReg(0x0094,0x0002);
                delay_ms(20);

                LCD_WriteReg(0x0007,0x0001);
                delay_ms(20);
                LCD_WriteReg(0x0007,0x0061);
                LCD_WriteReg(0x0007,0x0173);

                LCD_WriteReg(0x0020,0x0000);
                LCD_WriteReg(0x0021,0x0000);
                LCD_WriteReg(0x00,0x22);
        }else if(lcddev.id==0xC505)
        {
                LCD_WriteReg(0x0000,0x0000);
                LCD_WriteReg(0x0000,0x0000);
                delay_ms(20);
                LCD_WriteReg(0x0000,0x0000);
                LCD_WriteReg(0x0000,0x0000);
                LCD_WriteReg(0x0000,0x0000);
                LCD_WriteReg(0x0000,0x0000);
                LCD_WriteReg(0x00a4,0x0001);
                delay_ms(20);
                LCD_WriteReg(0x0060,0x2700);
                LCD_WriteReg(0x0008,0x0806);

                LCD_WriteReg(0x0030,0x0703);//gamma setting
                LCD_WriteReg(0x0031,0x0001);
                LCD_WriteReg(0x0032,0x0004);
                LCD_WriteReg(0x0033,0x0102);
                LCD_WriteReg(0x0034,0x0300);
                LCD_WriteReg(0x0035,0x0103);
                LCD_WriteReg(0x0036,0x001F);
                LCD_WriteReg(0x0037,0x0703);
                LCD_WriteReg(0x0038,0x0001);
                LCD_WriteReg(0x0039,0x0004);

                LCD_WriteReg(0x0090, 0x0015);        //80Hz
                LCD_WriteReg(0x0010, 0X0410);        //BT,AP
                LCD_WriteReg(0x0011,0x0247);        //DC1,DC0,VC
                LCD_WriteReg(0x0012, 0x01BC);
                LCD_WriteReg(0x0013, 0x0e00);
                delay_ms(120);
                LCD_WriteReg(0x0001, 0x0100);
                LCD_WriteReg(0x0002, 0x0200);
                LCD_WriteReg(0x0003, 0x1030);

                LCD_WriteReg(0x000A, 0x0008);
                LCD_WriteReg(0x000C, 0x0000);

                LCD_WriteReg(0x000E, 0x0020);
                LCD_WriteReg(0x000F, 0x0000);
                LCD_WriteReg(0x0020, 0x0000);        //H Start
                LCD_WriteReg(0x0021, 0x0000);        //V Start
                LCD_WriteReg(0x002A,0x003D);        //vcom2
                delay_ms(20);
                LCD_WriteReg(0x0029, 0x002d);
                LCD_WriteReg(0x0050, 0x0000);
                LCD_WriteReg(0x0051, 0xD0EF);
                LCD_WriteReg(0x0052, 0x0000);
                LCD_WriteReg(0x0053, 0x013F);
                LCD_WriteReg(0x0061, 0x0000);
                LCD_WriteReg(0x006A, 0x0000);
                LCD_WriteReg(0x0092,0x0300);

                LCD_WriteReg(0x0093, 0x0005);
                LCD_WriteReg(0x0007, 0x0100);
        }else if(lcddev.id==0x8989)//OK |/|/|
        {
                LCD_WriteReg(0x0000,0x0001);//´ò¿ª¾§Õñ
            LCD_WriteReg(0x0003,0xA8A4);//0xA8A4
            LCD_WriteReg(0x000C,0x0000);
            LCD_WriteReg(0x000D,0x080C);
            LCD_WriteReg(0x000E,0x2B00);
            LCD_WriteReg(0x001E,0x00B0);
            LCD_WriteReg(0x0001,0x2B3F);//Çý¶¯Êä³ö¿ØÖÆ320*240  0x6B3F
            LCD_WriteReg(0x0002,0x0600);
            LCD_WriteReg(0x0010,0x0000);
            LCD_WriteReg(0x0011,0x6078); //¶¨ÒåÊý¾Ý¸ñʽ  16λɫ                 ºáÆÁ 0x6058
            LCD_WriteReg(0x0005,0x0000);
            LCD_WriteReg(0x0006,0x0000);
            LCD_WriteReg(0x0016,0xEF1C);
            LCD_WriteReg(0x0017,0x0003);
            LCD_WriteReg(0x0007,0x0233); //0x0233
            LCD_WriteReg(0x000B,0x0000);
            LCD_WriteReg(0x000F,0x0000); //ɨÃ迪ʼµØÖ·
            LCD_WriteReg(0x0041,0x0000);
            LCD_WriteReg(0x0042,0x0000);
            LCD_WriteReg(0x0048,0x0000);
            LCD_WriteReg(0x0049,0x013F);
            LCD_WriteReg(0x004A,0x0000);
            LCD_WriteReg(0x004B,0x0000);
            LCD_WriteReg(0x0044,0xEF00);
            LCD_WriteReg(0x0045,0x0000);
            LCD_WriteReg(0x0046,0x013F);
            LCD_WriteReg(0x0030,0x0707);
            LCD_WriteReg(0x0031,0x0204);
            LCD_WriteReg(0x0032,0x0204);
            LCD_WriteReg(0x0033,0x0502);
            LCD_WriteReg(0x0034,0x0507);
            LCD_WriteReg(0x0035,0x0204);
            LCD_WriteReg(0x0036,0x0204);
            LCD_WriteReg(0x0037,0x0502);
            LCD_WriteReg(0x003A,0x0302);
            LCD_WriteReg(0x003B,0x0302);
            LCD_WriteReg(0x0023,0x0000);
            LCD_WriteReg(0x0024,0x0000);
            LCD_WriteReg(0x0025,0x8000);
            LCD_WriteReg(0x004f,0);        //ÐÐÊ×Ö·0
            LCD_WriteReg(0x004e,0);        //ÁÐÊ×Ö·0
        }else if(lcddev.id==0x4531)//OK |/|/|
        {
                LCD_WriteReg(0X00,0X0001);
                delay_ms(10);
                LCD_WriteReg(0X10,0X1628);
                LCD_WriteReg(0X12,0X000e);//0x0006
                LCD_WriteReg(0X13,0X0A39);
                delay_ms(10);
                LCD_WriteReg(0X11,0X0040);
                LCD_WriteReg(0X15,0X0050);
                delay_ms(10);
                LCD_WriteReg(0X12,0X001e);//16
                delay_ms(10);
                LCD_WriteReg(0X10,0X1620);
                LCD_WriteReg(0X13,0X2A39);
                delay_ms(10);
                LCD_WriteReg(0X01,0X0100);
                LCD_WriteReg(0X02,0X0300);
                LCD_WriteReg(0X03,0X1038);//¸Ä±ä·½ÏòµÄ
                LCD_WriteReg(0X08,0X0202);
                LCD_WriteReg(0X0A,0X0008);
                LCD_WriteReg(0X30,0X0000);
                LCD_WriteReg(0X31,0X0402);
                LCD_WriteReg(0X32,0X0106);
                LCD_WriteReg(0X33,0X0503);
                LCD_WriteReg(0X34,0X0104);
                LCD_WriteReg(0X35,0X0301);
                LCD_WriteReg(0X36,0X0707);
                LCD_WriteReg(0X37,0X0305);
                LCD_WriteReg(0X38,0X0208);
                LCD_WriteReg(0X39,0X0F0B);
                LCD_WriteReg(0X41,0X0002);
                LCD_WriteReg(0X60,0X2700);
                LCD_WriteReg(0X61,0X0001);
                LCD_WriteReg(0X90,0X0210);
                LCD_WriteReg(0X92,0X010A);
                LCD_WriteReg(0X93,0X0004);
                LCD_WriteReg(0XA0,0X0100);
                LCD_WriteReg(0X07,0X0001);
                LCD_WriteReg(0X07,0X0021);
                LCD_WriteReg(0X07,0X0023);
                LCD_WriteReg(0X07,0X0033);
                LCD_WriteReg(0X07,0X0133);
                LCD_WriteReg(0XA0,0X0000);
        }else if(lcddev.id==0x4535)
        {
                LCD_WriteReg(0X15,0X0030);
                LCD_WriteReg(0X9A,0X0010);
                LCD_WriteReg(0X11,0X0020);
                LCD_WriteReg(0X10,0X3428);
                LCD_WriteReg(0X12,0X0002);//16
                LCD_WriteReg(0X13,0X1038);
                delay_ms(40);
                LCD_WriteReg(0X12,0X0012);//16
                delay_ms(40);
                  LCD_WriteReg(0X10,0X3420);
                LCD_WriteReg(0X13,0X3038);
                delay_ms(70);
                LCD_WriteReg(0X30,0X0000);
                LCD_WriteReg(0X31,0X0402);
                LCD_WriteReg(0X32,0X0307);
                LCD_WriteReg(0X33,0X0304);
                LCD_WriteReg(0X34,0X0004);
                LCD_WriteReg(0X35,0X0401);
                LCD_WriteReg(0X36,0X0707);
                LCD_WriteReg(0X37,0X0305);
                LCD_WriteReg(0X38,0X0610);
                LCD_WriteReg(0X39,0X0610);

                LCD_WriteReg(0X01,0X0100);
                LCD_WriteReg(0X02,0X0300);
                LCD_WriteReg(0X03,0X1030);//¸Ä±ä·½ÏòµÄ
                LCD_WriteReg(0X08,0X0808);
                LCD_WriteReg(0X0A,0X0008);
                LCD_WriteReg(0X60,0X2700);
                LCD_WriteReg(0X61,0X0001);
                LCD_WriteReg(0X90,0X013E);
                LCD_WriteReg(0X92,0X0100);
                LCD_WriteReg(0X93,0X0100);
                LCD_WriteReg(0XA0,0X3000);
                LCD_WriteReg(0XA3,0X0010);
                LCD_WriteReg(0X07,0X0001);
                LCD_WriteReg(0X07,0X0021);
                LCD_WriteReg(0X07,0X0023);
                LCD_WriteReg(0X07,0X0033);
                LCD_WriteReg(0X07,0X0133);
        }else if(lcddev.id==0X1963)
        {
                LCD_WR_REG(0xE2);                //Set PLL with OSC = 10MHz (hardware),        Multiplier N = 35, 250MHz < VCO < 800MHz = OSC*(N+1), VCO = 300MHz
                LCD_WR_DATA(0x1D);                //²ÎÊý1
                LCD_WR_DATA(0x02);                //²ÎÊý2 Divider M = 2, PLL = 300/(M+1) = 100MHz
                LCD_WR_DATA(0x04);                //²ÎÊý3 Validate M and N values
                delay_us(100);
                LCD_WR_REG(0xE0);                // Start PLL command
                LCD_WR_DATA(0x01);                // enable PLL
                delay_ms(10);
                LCD_WR_REG(0xE0);                // Start PLL command again
                LCD_WR_DATA(0x03);                // now, use PLL output as system clock
                delay_ms(12);
                LCD_WR_REG(0x01);                //Èí¸´Î»
                delay_ms(10);

                LCD_WR_REG(0xE6);                //ÉèÖÃÏñËØƵÂÊ,33Mhz
                LCD_WR_DATA(0x2F);
                LCD_WR_DATA(0xFF);
                LCD_WR_DATA(0xFF);

                LCD_WR_REG(0xB0);                //ÉèÖÃLCDģʽ
                LCD_WR_DATA(0x20);                //24λģʽ
                LCD_WR_DATA(0x00);                //TFT ģʽ

                LCD_WR_DATA((SSD_HOR_RESOLUTION-1)>>8);//ÉèÖÃLCDˮƽÏñËØ
                LCD_WR_DATA(SSD_HOR_RESOLUTION-1);
                LCD_WR_DATA((SSD_VER_RESOLUTION-1)>>8);//ÉèÖÃLCD´¹Ö±ÏñËØ
                LCD_WR_DATA(SSD_VER_RESOLUTION-1);
                LCD_WR_DATA(0x00);                //RGBÐòÁÐ

                LCD_WR_REG(0xB4);                //Set horizontal period
                LCD_WR_DATA((SSD_HT-1)>>8);
                LCD_WR_DATA(SSD_HT-1);
                LCD_WR_DATA(SSD_HPS>>8);
                LCD_WR_DATA(SSD_HPS);
                LCD_WR_DATA(SSD_HOR_PULSE_WIDTH-1);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00);
                LCD_WR_REG(0xB6);                //Set vertical period
                LCD_WR_DATA((SSD_VT-1)>>8);
                LCD_WR_DATA(SSD_VT-1);
                LCD_WR_DATA(SSD_VPS>>8);
                LCD_WR_DATA(SSD_VPS);
                LCD_WR_DATA(SSD_VER_FRONT_PORCH-1);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00);

                LCD_WR_REG(0xF0);        //ÉèÖÃSSD1963ÓëCPU½Ó¿ÚΪ16bit
                LCD_WR_DATA(0x03);        //16-bit(565 format) data for 16bpp

                LCD_WR_REG(0x29);        //¿ªÆôÏÔʾ
                //ÉèÖÃPWMÊä³ö  ±³¹âͨ¹ýÕ¼¿Õ±È¿Éµ÷
                LCD_WR_REG(0xD0);        //ÉèÖÃ×Ô¶¯°×ƽºâDBC
                LCD_WR_DATA(0x00);        //disable

                LCD_WR_REG(0xBE);        //ÅäÖÃPWMÊä³ö
                LCD_WR_DATA(0x05);        //1ÉèÖÃPWMƵÂÊ
                LCD_WR_DATA(0xFE);        //2ÉèÖÃPWMÕ¼¿Õ±È
                LCD_WR_DATA(0x01);        //3ÉèÖÃC
                LCD_WR_DATA(0x00);        //4ÉèÖÃD
                LCD_WR_DATA(0x00);        //5ÉèÖÃE
                LCD_WR_DATA(0x00);        //6ÉèÖÃF

                LCD_WR_REG(0xB8);        //ÉèÖÃGPIOÅäÖÃ
                LCD_WR_DATA(0x03);        //2¸öIO¿ÚÉèÖóÉÊä³ö
                LCD_WR_DATA(0x01);        //GPIOʹÓÃÕý³£µÄIO¹¦ÄÜ
                LCD_WR_REG(0xBA);
                LCD_WR_DATA(0X01);        //GPIO[1:0]=01,¿ØÖÆLCD·½Ïò

                LCD_SSD_BackLightSet(100);//±³¹âÉèÖÃΪ×îÁÁ
        }
        LCD_Display_Dir(0);                         //ĬÈÏΪÊúÆÁ
        LCD_LED;                                        //µãÁÁ±³¹â
        LCD_Clear(WHITE);
}

//ÇåÆÁº¯Êý
//color:ÒªÇåÆÁµÄÌî³äÉ«
void LCD_Clear(u16 color)
{
        u32 index=0;
        u32 totalpoint=lcddev.width;
        totalpoint*=lcddev.height;                         //µÃµ½×ܵãÊý
        if((lcddev.id==0X6804)&&(lcddev.dir==1))//6804ºáÆÁµÄʱºòÌØÊâ´¦Àí
        {
                lcddev.dir=0;
                lcddev.setxcmd=0X2A;
                lcddev.setycmd=0X2B;
                LCD_SetCursor(0x00,0x0000);                //ÉèÖùâ±êλÖà
                lcddev.dir=1;
                  lcddev.setxcmd=0X2B;
                lcddev.setycmd=0X2A;
        }else LCD_SetCursor(0x00,0x0000);        //ÉèÖùâ±êλÖÃ
        LCD_WriteRAM_Prepare();                     //¿ªÊ¼Ð´ÈëGRAM
        for(index=0;index<totalpoint;index++)LCD_WR_DATA(color);
}
//ÔÚÖ¸¶¨ÇøÓòÄÚÌî³äÖ¸¶¨ÑÕÉ«
//ÇøÓò´óС:(xend-xsta+1)*(yend-ysta+1)
//xsta
//color:ÒªÌî³äµÄÑÕÉ«
void LCD_Fill(u16 sx,u16 sy,u16 ex,u16 ey,u16 color)
{
        u16 i,j;
        u16 xlen=0;
        u16 temp;
        if((lcddev.id==0X6804)&&(lcddev.dir==1))        //6804ºáÆÁµÄʱºòÌØÊâ´¦Àí
        {
                temp=sx;
                sx=sy;
                sy=lcddev.width-ex-1;
                ex=ey;
                ey=lcddev.width-temp-1;
                lcddev.dir=0;
                lcddev.setxcmd=0X2A;
                lcddev.setycmd=0X2B;
                LCD_Fill(sx,sy,ex,ey,color);
                lcddev.dir=1;
                  lcddev.setxcmd=0X2B;
                lcddev.setycmd=0X2A;
        }else
        {
                xlen=ex-sx+1;
                for(i=sy;i<=ey;i++)
                {
                         LCD_SetCursor(sx,i);                                      //ÉèÖùâ±êλÖÃ
                        LCD_WriteRAM_Prepare();                             //¿ªÊ¼Ð´ÈëGRAM
                        for(j=0;j<xlen;j++)LCD_WR_DATA(color);        //ÉèÖùâ±êλÖà
                }
        }
}
//ÔÚÖ¸¶¨ÇøÓòÄÚÌî³äÖ¸¶¨ÑÕÉ«¿é
//(sx,sy),(ex,ey):Ìî³ä¾ØÐζԽÇ×ø±ê,ÇøÓò´óСΪ:(ex-sx+1)*(ey-sy+1)
//color:ÒªÌî³äµÄÑÕÉ«
void LCD_Color_Fill(u16 sx,u16 sy,u16 ex,u16 ey,u16 *color)
{
        u16 height,width;
        u16 i,j;
        width=ex-sx+1;                         //µÃµ½Ìî³äµÄ¿í¶È
        height=ey-sy+1;                        //¸ß¶È
        for(i=0;i<height;i++)
        {
                LCD_SetCursor(sx,sy+i);           //ÉèÖùâ±êλÖÃ
                LCD_WriteRAM_Prepare();     //¿ªÊ¼Ð´ÈëGRAM
                for(j=0;j<width;j++)LCD_WR_DATA(color[i*width+j]);//дÈëÊý¾Ý
        }
}
//»­Ïß
//x1,y1:Æðµã×ø±ê
//x2,y2:ÖÕµã×ø±ê
void LCD_DrawLine(u16 x1, u16 y1, u16 x2, u16 y2)
{
        u16 t;
        int xerr=0,yerr=0,delta_x,delta_y,distance;
        int incx,incy,uRow,uCol;
        delta_x=x2-x1; //¼ÆËã×ø±êÔöÁ¿
        delta_y=y2-y1;
        uRow=x1;
        uCol=y1;
        if(delta_x>0)incx=1; //ÉèÖõ¥²½·½Ïò
        else if(delta_x==0)incx=0;//´¹Ö±Ïß
        else {incx=-1;delta_x=-delta_x;}
        if(delta_y>0)incy=1;
        else if(delta_y==0)incy=0;//ˮƽÏß
        else{incy=-1;delta_y=-delta_y;}
        if( delta_x>delta_y)distance=delta_x; //Ñ¡È¡»ù±¾ÔöÁ¿×ø±êÖá
        else distance=delta_y;
        for(t=0;t<=distance+1;t++ )//»­ÏßÊä³ö
        {
                LCD_DrawPoint(uRow,uCol);//»­µã
                xerr+=delta_x ;
                yerr+=delta_y ;
                if(xerr>distance)
                {
                        xerr-=distance;
                        uRow+=incx;
                }
                if(yerr>distance)
                {
                        yerr-=distance;
                        uCol+=incy;
                }
        }
}
//»­¾ØÐΠ
//(x1,y1),(x2,y2):¾ØÐεĶԽÇ×ø±ê
void LCD_DrawRectangle(u16 x1, u16 y1, u16 x2, u16 y2)
{
        LCD_DrawLine(x1,y1,x2,y1);
        LCD_DrawLine(x1,y1,x1,y2);
        LCD_DrawLine(x1,y2,x2,y2);
        LCD_DrawLine(x2,y1,x2,y2);
}
//ÔÚÖ¸¶¨Î»Öû­Ò»¸öÖ¸¶¨´óСµÄÔ²
//(x,y):ÖÐÐĵã
//r    :°ë¾¶
void LCD_Draw_Circle(u16 x0,u16 y0,u8 r)
{
        int a,b;
        int di;
        a=0;b=r;
        di=3-(r<<1);             //ÅжÏϸöµãλÖõıêÖ¾
        while(a<=b)
        {
                LCD_DrawPoint(x0+a,y0-b);             //5
                LCD_DrawPoint(x0+b,y0-a);             //0
                LCD_DrawPoint(x0+b,y0+a);             //4
                LCD_DrawPoint(x0+a,y0+b);             //6
                LCD_DrawPoint(x0-a,y0+b);             //1
                LCD_DrawPoint(x0-b,y0+a);
                LCD_DrawPoint(x0-a,y0-b);             //2
                  LCD_DrawPoint(x0-b,y0-a);             //7
                a++;
                //ʹÓÃBresenhamËã·¨»­Ô²
                if(di<0)di +=4*a+6;
                else
                {
                        di+=10+4*(a-b);
                        b--;
                }
        }
}
//ÔÚÖ¸¶¨Î»ÖÃÏÔʾһ¸ö×Ö·û
//x,y:Æðʼ×ø±ê
//num:ÒªÏÔʾµÄ×Ö·û:" "--->"~"
//size:×ÖÌå´óС 12/16/24
//mode:µþ¼Ó·½Ê½(1)»¹ÊǷǵþ¼Ó·½Ê½(0)
void LCD_ShowChar(u16 x,u16 y,u8 num,u8 size,u8 mode)
{
    u8 temp,t1,t;
        u16 y0=y;
        u8 csize=(size/8+((size%8)?1:0))*(size/2);                //µÃµ½×ÖÌåÒ»¸ö×Ö·û¶ÔÓ¦µãÕó¼¯ËùÕ¼µÄ×Ö½ÚÊý
        num=num-' ';//µÃµ½Æ«ÒƺóµÄÖµ£¨ASCII×Ö¿âÊÇ´Ó¿Õ¸ñ¿ªÊ¼È¡Ä££¬ËùÒÔ-' '¾ÍÊǶÔÓ¦×Ö·ûµÄ×ֿ⣩
        for(t=0;t<csize;t++)
        {
                if(size==12)temp=asc2_1206[num][t];                  //µ÷ÓÃ1206×ÖÌå
                else if(size==16)temp=asc2_1608[num][t];        //µ÷ÓÃ1608×ÖÌå
                else if(size==24)temp=asc2_2412[num][t];        //µ÷ÓÃ2412×ÖÌå
                else return;                                                                //ûÓеÄ×Ö¿â
                for(t1=0;t1<8;t1++)
                {
                        if(temp&0x80)LCD_Fast_DrawPoint(x,y,POINT_COLOR);
                        else if(mode==0)LCD_Fast_DrawPoint(x,y,BACK_COLOR);
                        temp<<=1;
                        y++;
                        if(y>=lcddev.height)return;                //³¬ÇøÓòÁË
                        if((y-y0)==size)
                        {
                                y=y0;
                                x++;
                                if(x>=lcddev.width)return;        //³¬ÇøÓòÁË
                                break;
                        }
                }
        }
}
//m^nº¯Êý
//·µ»ØÖµ:m^n´Î·½.
u32 LCD_Pow(u8 m,u8 n)
{
        u32 result=1;
        while(n--)result*=m;
        return result;
}
//ÏÔʾÊý×Ö,¸ßλΪ0,Ôò²»ÏÔʾ
//x,y :Æðµã×ø±ê
//len :Êý×ÖµÄλÊý
//size:×ÖÌå´óС
//color:ÑÕÉ«
//num:ÊýÖµ(0~4294967295);
void LCD_ShowNum(u16 x,u16 y,u32 num,u8 len,u8 size)
{
        u8 t,temp;
        u8 enshow=0;
        for(t=0;t<len;t++)
        {
                temp=(num/LCD_Pow(10,len-t-1))%10;
                if(enshow==0&&t<(len-1))
                {
                        if(temp==0)
                        {
                                LCD_ShowChar(x+(size/2)*t,y,' ',size,0);
                                continue;
                        }else enshow=1;

                }
                 LCD_ShowChar(x+(size/2)*t,y,temp+'0',size,0);
        }
}
//ÏÔʾÊý×Ö,¸ßλΪ0,»¹ÊÇÏÔʾ
//x,y:Æðµã×ø±ê
//num:ÊýÖµ(0~999999999);
//len:³¤¶È(¼´ÒªÏÔʾµÄλÊý)
//size:×ÖÌå´óС
//mode:
//[7]:0,²»Ìî³ä;1,Ìî³ä0.
//[6:1]:±£Áô
//[0]:0,·Çµþ¼ÓÏÔʾ;1,µþ¼ÓÏÔʾ.
void LCD_ShowxNum(u16 x,u16 y,u32 num,u8 len,u8 size,u8 mode)
{
        u8 t,temp;
        u8 enshow=0;
        for(t=0;t<len;t++)
        {
                temp=(num/LCD_Pow(10,len-t-1))%10;
                if(enshow==0&&t<(len-1))
                {
                        if(temp==0)
                        {
                                if(mode&0X80)LCD_ShowChar(x+(size/2)*t,y,'0',size,mode&0X01);
                                else LCD_ShowChar(x+(size/2)*t,y,' ',size,mode&0X01);
                                continue;
                        }else enshow=1;

                }
                 LCD_ShowChar(x+(size/2)*t,y,temp+'0',size,mode&0X01);
        }
}
//ÏÔʾ×Ö·û´®
//x,y:Æðµã×ø±ê
//width,height:ÇøÓò´óС
//size:×ÖÌå´óС
//*p:×Ö·û´®ÆðʼµØÖ·
void LCD_ShowString(u16 x,u16 y,u16 width,u16 height,u8 size,u8 *p)
{
        u8 x0=x;
        width+=x;
        height+=y;
    while((*p<='~')&&(*p>=' '))//ÅжÏÊDz»ÊÇ·Ç·¨×Ö·û!
    {
        if(x>=width){x=x0;y+=size;}
        if(y>=height)break;//Í˳ö
        LCD_ShowChar(x,y,*p,size,0);
        x+=size/2;
        p++;
    }
}

楼主:
(3)delay:
#ifndef __DELAY_H
#define __DELAY_H

#include "stm32f10x.h"

void delay_us(uint32_t us);                                                                        //ÑÓʱ΢Ãë
void delay_ms(uint32_t ms);                                                                        //ÑÓʱºÁÃë

#endif

楼主:
#include "delay.h"

void delay_us(uint32_t us)
{
        uint32_t i;

        //1.Ñ¡ÔñHCLKʱÖÓ£¬²¢ÉèÖõδðʱÖÓ¼ÆÊýÖµ
        SysTick_Config(72);

        for(i = 0;i < us;i++)
        {
                while(!((SysTick->CTRL) & (1 << 16)));                //µÈ´ý¼ÆÊýÍê³É
        }
        SysTick->CTRL &= ~SysTick_CTRL_ENABLE_Msk;        //Ñ¡ÔñSTCLKʱÖÓÔ´£¬²¢Ê§Äܶ¨Ê±Æ÷
}

void delay_ms(uint32_t ms)
{
        uint32_t i;
        //1.Ñ¡ÔñHCLKʱÖÓÔ´£¬²¢ÉèÖõδðʱÖÓ¼ÆÊýÖµ
        SysTick_Config(72000);

        for(i = 0;i < ms;i++)
        {
                while(!((SysTick->CTRL) & (1 << 16)));                //µÈ´ý¼ÆÊýÍê³É
        }
        SysTick->CTRL &= ~SysTick_CTRL_ENABLE_Msk;        //Ñ¡ÔñSTCLKʱÖÓÔ´£¬²¢Ê§Äܶ¨Ê±Æ÷
}

楼主:
main
#include "led.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lcd.h"

int main(void)
{
        u8 x = 0;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LED_Init();
        LCD_Init();
        //usart_init(9600);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8);
        GPIO_ResetBits(GPIOD,GPIO_Pin_2);

        //LCD_Clear(WHITE);
//        LCD_ShowString(10,20,200,24,24,"start");

        while(1)
        {
                switch(x)
                {
                        //case 0:LCD_Clear(WHITE);break;
                        case 1:LCD_Clear(BLACK);break;
                        case 2:LCD_Clear(BLUE);break;
                        case 3:LCD_Clear(RED);break;
                        case 4:LCD_Clear(MAGENTA);break;
                        case 5:LCD_Clear(GREEN);break;
                        case 6:LCD_Clear(CYAN);break;

                        case 7:LCD_Clear(YELLOW);break;
                        case 8:LCD_Clear(BRRED);break;
                        case 9:LCD_Clear(GRAY);break;
                        case 10:LCD_Clear(LGRAY);break;
                        case 11:LCD_Clear(BROWN);break;
                }
                POINT_COLOR=RED;
                LCD_ShowString(30,40,200,24,24,"hello world");

                delay_ms(1000);
        }
}

楼主:
5.运行结果:

楼主:
6.总结:通过STM32的I/O可模拟8080总线的信号操作来控制LCD工作。LCD在显示屏上显示的本质是显示0/1,即高低电平。通过高低电平的组合来显示汉字、字母或者图片。因此,在显示汉字或者字符的时候,我们需要知道其对应的字符矩阵(0/1矩阵)。字符矩阵可通过网上的字符软件回去。LCD显示可以帮助我们显示信息,在项目开发的过程中具有很大的作用。如果需要深入了解TFT_LCD就需要去学习它的寄存器,本文是参考正点原子的例程来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