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放电,相角转换小电路分享

楼主(2024-01-31):
最近在公司抽空随手弄了两个实用的小电路,也许在硬件工作中可能都会用得上。首先是做电源或者较大功率电器的调试工作中,可能都会在测试之后进行其他的操作,可是里面用于供电滤波的电容往往都很大,起步都是几百微法。所以断电后都会对电路板上的大电容放电再进行下一步操作。

有的人可能会直接用野蛮的方法,顺手拿个导线直接短接放电,这种放电方式就比较危险了,火花噼啪响有可能还会损坏元器件。
现在就分享一个带有LED指示功能的电容放电小工具,它的原理有两部分。

1. RC电路的放电特性:电容储能放电的零输入响应,先回顾一下相关知识点

当用电阻对电容放电,此时电路中没有电源激励,仅由电容电压的初始产生的电路响应,符合RC电路的零输入响应,那么套用公式就可以计算相应的值。
2. 桥式整流器

因为电解电容带极性,我们每次要找正负极放电并不是很方便,并且在电路上放置的指示LED也是带极性的。如何实现正反接都能放电呢,了解整流桥的同学可能知道它的特性(当通过正弦波,在半个周期内,电流流过一对整流二极管,而在另一个半周内,电流流经第二个对二极管,并将两对二极管连接能使流经它们的电流以同一方向流过负载,把半个周期的负波形翻折,称为全波整流)那么没有整流器也能用四个二极管搭出一组整流桥就能完美解决正反接问题,随手接上就能放电,也算是一个防呆设计。
最后搭出电路如下图,主要利用负载电阻进行功耗放电,并接LED灯作为放电的指示。以我用的1.44mF/60V电容放电为例,选用250欧姆的电阻当为放电负载。由RC放电特性曲线,初始电容电压Uo=60V,当t=RC=0.37S时,电容放电至0.368Uo=22V,那么估计0.74S~1S就可以释放完,放电时长足够可视化,不至于太快也不至于太慢。

这个小电路需要注意两点:
1. 负载电阻的值要注意电阻本身的额定功率,如上举例放电瞬间电流可以达到0.24A。比如我用的是1206的电阻,额定功率1/4W,那么我就会多使用几个电阻来分流。
2. 为避免指示LED烧坏可以串上一个较大的限流电阻
  • 相角转换器
还有一个就是控制器相关工作或者电动车维修工作应该都会用得上的小玩意。起初在公司当遇到60°相角的控制器配120°电机就需要去借一根相角转换线来调试,看到里面的结构很是简单,但是网上就是找不到相关的原理电路,偶然还看到某宝的价格。

于是乎就激起了兴趣,寻找到了电机里编码器给到控制器的信号时序资料,很明了,简要来说电机霍尔信号线主要由三个霍尔信号H1,H2,H3和电源构成,那么三个霍尔信号一个周期内的变化信号决定了所要判断电机的角度,看到下图120°和60°编码器输出信号,不知道各位同学有没有看到它们间的共性。

这意味着,我们只要将60°霍尔信号的H3与H2对调,H2进行高低电平的翻折就可以转变为120相角的霍尔信号。那么这个小玩意实现起来就很简单了,一个三极管就可以搞定,动动手搭一个电路如下。

左端接控制器,右端接电机,利用三极管把60°相角的电机绿霍尔信号进行翻折,再黄绿对调给到120°相角控制器,就实现了相角信号的转换,60°相角控制器接120°电机同理。当然霍尔信号线颜色顺序不固定,调试的时候组合一下三个信号线一试就可以了。
这两个小玩意虽然其中的原理都非常简单,但是也很少有人会去鼓捣,今天就分享出来,如果觉得有用的同学可以动手做一下。那么本次的分享就到这里,希望之后再分享更多有用的小玩意出来

网友A:
楼主,你的图片挂掉了,建议以附件方式进行上传,不要直接复制粘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