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产品/技术] MCU选型的几个注意事项

楼主(2024-01-31):
MCU是电子产品的核心部件,对于这个器件的选型一定要慎之又慎,如中途变更MCU,整个电路板就要做个“大手术”。

MCU选型时就要综合考虑MCU需要完成的功能、成本、交期、各类端口的数量、存储空间、可移植性、器件等级、功耗、电压等多种因素,满足近期需求,以及今后的拓展的一些功能。

01  MCU初步筛选
MCU初步筛选是时,最好是软件工程师和硬件工程师以及器件工程师一起讨论,硬件工程师提供所需各类端口的大致数量,产品要实现的功能,应用环境等等。软件工程师根据这些信息选出三四款合适的芯片,然后元器件工程师根据芯片的成本,交期,品质等信息最终选定一款MCU。
在这个过程当中,硬件工程师提供一份各类端口的数量清单,软件工程师需提供一份MCU引脚分配图表,以供硬件工程师使用。

02  普通I/O口

上拉、下拉电阻的选择,通常可以选择1K~1MΩ之间的电阻,封装可以根据产品的尺寸,以及端口的电流值选择0201,0402,0603,或0805的封装。如端口用的是内部上拉或下拉电阻,电阻值通常是几百欧,在低功耗的产品中尽量不要使用。

输入输出电压的高电平通常就是电源电压,低电压通常就是0V。对于输入口来说,如果高低,电压不分明,需做整形后再提供给输入口,输入到输入口的信号电流值不能超过输入口所能承受的电流范围;对于输出口来说,小功率的负载,尽量是选用低电平驱动。

一般情况下,负载电流值在10毫安以下的,可以用输出口直接驱动;负载电流值在10毫安到100毫安之间的,需加一级驱动电路;驱动更大功率的负载时,负载与MCU之间去加隔离电路。
03  器件等级
根据产品的类别及其应用环境,选择MCU的等级,工作温度范围。如产品用于汽车类产品,尽可能地使用汽车级芯片,工作温度范围-40度到125度。根据产品销售地,选择认证范围,如CCC认证,UL认证。

04   ADC转换

根据产品的实际需要,选择合适的精度,转换时间。进行模数转换时,去做适度的整形。

如输入信号非常微弱,可以对信号进行放大;如输入信号电平与输入端口的电平不匹配,需做电平转换。
05  存储空间
根据产品功能,电路板的尺寸,软件代码的长短,选择合适的存储容量。如需外置存储,软件组需提前说明,以便PCB板预留空间。

随着电子产品复杂度越来越高,扩大存储容量与采用flash存储是大的趋势。扩大存储容量,硬件工程师可以赋予产品更多的附加功能,同时给后续的升级维护带来便利。

掉电保护数据和对产品快速编程的需求,以推动产品采用flash存储。flash芯片长期来看,单价会持续下跌的。
06  移植性
如果考虑从旧的平台移植程序过来,就要考虑MCU之间的可移植性,包括软件、硬件移植性。
07  低功耗
越来越多的移动电子产品出现,推动MCU也快速地向低功耗方向发展。低功耗不仅仅是为了省电,更是是为了降低电源模块以及散热模组的成本。随着电流的降低,电磁干扰和热噪声也大幅度地降低了。

上拉下拉电阻也有功耗,如对单一的信号进行上拉或下拉,电流也就是几个微安到几十微安之间,但是对于一个被驱动了的信号进行上拉和下拉,电流能达到几十毫安。

闲置不用的端口,尽量不要悬空。如果悬空,外界的干扰可能在这些端口形成反复的震荡信号,MOS工艺芯片的功耗主要取决于门电路的翻转次数。

网友A:
性能参数
外设接口
功耗
封装和价格

网友B:
怎么判断需要多大的程序存储空间啊

网友C:
封装和价格

网友D:
MCU选型时就要综合考虑MCU需要完成的功能、成本、交期、各类端口的数量、存储空间、可移植性、器件等级、功耗、电压等多种因素

网友E(2024-03-01):
首先要明确您的应用需要什么样的功能和性能。比如,需要多少的输入输出引脚、需要什么样的通信接口(如SPI、I2C、UART)、需要多少存储器、需要什么样的时钟频率等

网友F:
考虑您的应用对电源的需求,比如工作电压范围、功耗要求、电池寿命等

网友G:
一定要考虑MCU的开发工具和生态系统,包括开发板、调试工具、软件开发环境等

网友H:
一个完善的生态系统可以大大提高开发效率

网友I:
考虑MCU的成本和可供性,包括单片机本身的成本、开发工具的成本、以及长期供货的可靠性

网友J:
选择一个有良好技术支持和丰富文档资料的MCU品牌和型号,这对于开发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解决非常重要

网友K:
考注意MCU的性能和扩展性,包括处理器性能、存储器容量、外设接口等

网友L:
要考虑未来的扩展需求,确保选择的MCU能够满足未来的需求

网友M:
一定要考虑芯片的生态周期,比如快淘汰的芯片不能要

网友N:
一般可以考虑比较常用的芯片,这样来说,开发方式比较简单,不需要重新熟悉

网友O:
主频,FLASH,RAM大小,外设资源,IO数量。

网友P:
闲置不用的端口应该如何处理?默认不是高阻态嘛?

网友Q:
MCU选型时首先要考虑的是功能需求,最好具有扩展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