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芯片] 常见的几种电源防反接电路设计

楼主(2024-01-31):
在直流电源系统中,电源的输入端,为了防止电源正负极接反,通常会在输入端对电源进行防反接保护。防反接保护的方法有很多种,今天就来介绍一下。

01 二极管防反接

利用二极管的单向导通特点实现防反接,这种方式是最简单的防反接方法,成本也低,但是缺点也很明显。

首先,二极管的压降较大,硅管0.7V左右,锗管0.2-0.3V左右。这在一些电源电压较小的应用中就不合适,比如锂电池供电,3.3V的系统中,二极管上会损失至少0.2V的压降。

另外,不适合大电流的应用。假如系统电流2A,二极管压降0.7V,则二极管上的功耗为1.4W,发热量大,效率低。

02 整流桥防反接

这种方式也是利用二极管的单向导通特点,只不过使用了四个二极管。这种方式的优点是,无论正接反接电路都会正常工作。缺点与二极管防反接一样,而且压降是两个二极管的压降,缺点更明显。

03 NMOS管防反接

图中Q1为NMOS管,当电源正接时,MOS管的体二极管导通,源极S的电压为0.7V左右,栅极G的电压VBAT,则Vgs =(VBAT-0.6)*R5/(R5+R3),当选取合适的R3和R5值,使Vgs达到MOS管的开启电压,则MOS管DS极导通,体二极管被短路,系统通过MOS管形成回路。MOS管的导通电阻一般很小,毫欧级别,即使系统电流较大也不会产生很大的压降和功耗。

当电源反接时,寄生二极管反接,MOS的导通电压为0,NMOS截止,从而对系统形成保护。

图中D5为稳压管,防止Vgs电压过大导致MOS被击穿,C1电容的作用是使电路有个软启动的过程,电流通过R3对C1充电,使G极电压逐步建立。

04 PMOS管防反接

PMOS管防反接与NMOS管原理一样,只不过NMOS是接在电源负极,PMOS是接在电源正极。电路如下,不再具体分析。

网友A(2024-03-01):
我觉得使用二极管是最简单的办法了

网友B:
我看有的继电器的内部电路就是全桥防反接电路

网友C:
不同种类的电路应用场景不同,能不能详细介绍一下呢

网友D:
这几种防反接的接法  会不会导致一部分电压损失了呢

网友E:
哪种防反接的电路的工作电流能承受最大的啊

网友F:
全桥的那个电路不错 反过来也能给摆正了

网友G:
在电源正负极之间接入一个二极管,当电源极性接反时,二极管会限制电流流向,从而保护单片机及其它电路。

网友H:
在交流电源输入的情况下,可以使用整流桥来防止电源反接。整流桥本身就是四个二极管组成的电路,自然具有方向性,只允许电流在一个方向上通过,但这种方法通常用于交流转直流的场合,对于直流电源防反接并不是最佳选择。

网友I:
利用二极管的单向导电性。当电源正常接入时,二极管不工作,电流通过熔断器流入电路,当电源反接后,二极管瞬间导通,电源正负极近似短路。此时,短路产生的短路电流将熔断器熔断,达到反接保护效果。需要注意的是,熔断器的选型上要跟自己的电路特性配合。重新跟换熔断器后,电路正常工作。

网友H:
使用PMOS管作为开关元件,当电源正确连接时,PMOS管导通,电路正常工作;如果电源接反,PMOS管截止,电路断开,从而保护后级电路。MOS管的优点是导通电阻小,适合大电流应用,但成本相对较高。

网友J:
输入全桥整流器的电源极性无论怎样,输出始终是固定的。所以无论正反接,电路都可以工作,但是,有优点就会有缺点,在工作过程中,全桥整流器上会产生1.5V左右的电压降。

网友K:
单个二极管串联到电源输入端,利用二极管的单向导电性,正向导通,反向截止。当不小心反接电源时,二极管不导通,不会损坏任何器件。但是这个电路有一个缺陷,正常工作时候,我们要考虑在二极管上产生的0.7V的电压降。

网友L:
在电源线路上串联一个保险丝或熔断器,当电源反接时,电流会迅速增大,保险丝或熔断器会断开,从而保护单片机。

网友M:
光耦隔离器使用光信号来传输信息,可以有效地隔离输入和输出,防止因电源反接而产生的电流损坏单片机。

网友I:
这种电路利用二极管的单向导通性,当电源正接时,二极管正向导通,电路正常工作;当电源反接时,二极管反向截止,电路不会供电,从而保护后级电路。这种电路简单且成本低,但缺点是当电源反接时,需要手动更换电源才能恢复正常工作。

网友N:
一个PMOS管的源极接电源正极,漏极接系统电源输入,栅极通过电阻连接到电源正极,并通过二极管防止反向电压加到栅极。正常供电时,MOS管栅极为高电平,导通;电源反接时,MOS管栅极为低电平,关断。

网友O:
在电源输入端并联一个P沟道MOSFET。当电源极性正确时,MOSFET截止,电路正常工作;当电源极性接反时,MOSFET导通,限制电流的流动,从而保护电路。该电路可以实现较高的电压保护,但MOSFET的导通电阻可能导致电路电压降低。

网友P:
电路设计适用于小电流电路,它允许电源正接或反接时电路都能正常工作,但存在两个二极管的压降。

网友Q:
使用PMOS或NMOS管替代二极管,通过控制MOS管的栅极电压来控制电源通断。正常供电时,MOS管导通,电源通过MOS管给系统供电;电源反接时,MOS管不导通,防止电源进入系统。这种方法损耗较小,且适用于大电流场合。

网友R:
低内阻的MOSFET防反接

网友:
利用二极管的单向导电特性。当电源正极连接到电路时,二极管导通,负载得电工作;若电源负极连接到电路,二极管则截止,电路不通,从而保护了负载。

网友S:
在电源输入端并联一个正向导通电压较低的二极管,如肖特基二极管。当电源极性正确时,二极管截止,电路正常工作;当电源极性接反时,二极管导通,限制电流的流动,从而保护电路。但二极管的导通电压降可能导致电路电压降低,影响电路的正常工作。

网友T:
感觉二极管防反接是性价比最高的存在了

网友U:
其实用MOS做防反接,这样效果会更好点

网友V:
利用电压比较器检测电源电压的极性。当电源极性正确时,电压比较器输出高电平,电路正常工作;当电源极性接反时,电压比较器输出低电平,切断电源与电路的连接。该电路可以实现较高的电压保护,但需要额外的电压比较器。

网友W:
这个二极管是有压差的,不好弄哦

网友X:
我觉得还不错,其实有些做防呆接口,就好了,这样效果更好

网友Y:
确实,一般都是在电源端做防反接,用二极管就可以了

网友Z:
用二极管做防反接的时候,最好要注意电流和压降问题哈

网友AA:
防反接当然还可以用MOS和整流桥等等,不过我觉得二极管最好用

网友AB:
还是用MOS做防反接吧,一般没有压差,效果电流流通啥的也比较好

网友AC:
什么样的防反接电路才能承受最大的工作电流

网友AD:
在电源输入端串联一个N沟道MOSFET,并在MOSFET的栅极和源极之间连接一个电阻。当电源极性正确时,MOSFET导通,电路正常工作;当电源极性接反时,MOSFET截止,保护电路。该电路可以实现较高的电压保护,但需要额外的电阻。

网友AE:
这个介绍很有用,但是选型这快没说,其实具体电路设计,选型很重要

网友AF:
用防呆接口,我觉得比较好,但就是成本会高点

网友AG:
整流桥防反接电路

网友AH:
通过使用BJT作为开关元件,可以实现类似MOS管的效果,但BJT的驱动方式和MOS管有所不同。

网友AI:
在电源输入端并联两个二极管,一个正向导通电压较低,另一个正向导通电压较高。当电源极性正确时,较低电压降的二极管截止,较高电压降的二极管导通,电路正常工作;当电源极性接反时,较低电压降的二极管导通,较高电压降的二极管截止,保护电路。该电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小二极管的电压降对电路的影响。

网友AJ:
使用PMOS场效应管作为开关,当电源极性正确时,PMOS导通,负载得电工作;若电源反接,PMOS因栅极电压过低而截止,负载断电,达到保护作用。

网友:
有些专用芯片如MAX666、TLP627等,也提供了电源防反接的功能。

网友AK:
当电源正接时,MOS管导通,电路正常工作;当电源反接时,MOS管截止,电路不会供电,从而保护后级电路。这种方式的优点是电路简单且易于实现,但缺点是存在寄生二极管反接的问题。

网友AJ:
PMOS管防反接电路

网友AL:
保险丝+稳压二极管防反接电路

网友AM(2024-04-03):
感觉二极管反向是最具成本效益的存在

网友AN:
The circuit design is suitable for small current circuits, which allows the circuit to work normally when the power supply is in forward or reverse connection, but there is a voltage drop of two diodes。

网友AO(2024-05-08):
这个二极管有压差,所以很难修理

网友AP:
不同类型的电路应用场景是不同的,能详细介绍一下吗

网友AQ:
在使用二极管进行防反向连接时,最好注意电流和电压降问题

网友AR:
本质都是二极管防反接

网友AS:
二极管连接在电源的正极和负极之间。当电源的极性反转时,二极管将限制电流流量,从而保护单片机和其他电路。

网友AT(2024-07-04):
我觉得也不错,其实有些做反傻界面,挺好的,所以效果比较好

网友AU:
实际上,一般是在功率端做反向连接,用二极管即可

网友AV:
MOS+二极管会不会压降太高了

网友AW(2024-09-05):
光耦隔离器利用光信号传输信息,可以有效隔离输入输出,防止反向电源产生的电流损坏微控制器。

网友AX(2024-10-09):
当然,你也可以使用mos和整流桥等。为了防止反接,不过我觉得二极管最好用

网友AY:
还是用mos防止反接吧。一般没有电压差,如果有电流流过效果更好。

网友AZ:
全桥电路好,反过来也能拉直。

网友BA:
二极管最方便了

网友BB:
感应二极管反向是最有效的存在,

网友BC:
这个介绍很有用,但我不提选择。实际上,具体电路设计的选择非常重要。

网友BD(2024-11-08):
我觉得也不错。其实有些是有防傻接口的,挺好的,所以效果更好。

网友BE:
事实上,一般需要在电源端反接,使用二极管。

网友BF(2024-12-11):
这个介绍是有用的,但是我不会提到选项。其实具体电路设计的选择很重要。

网友BG:
这几种防反接方式会不会造成一些电压损失?

网友BH:
全桥电路很好,但也可以反过来拉直。,,

网友AU:
它用mos防止反接,所以效果会更好

网友AT:
这个二极管有一个很难得到的电压差

网友AP:
不同类型的电路应用场景不同。能详细介绍一下吗?

网友BI:
这个二极管具有困难的电压差,

网友BJ:
电源防反接电路常见设计包括二极管防反、MOS管防反及专用防反接IC设计。这些设计可保护电路免受反接导致的损坏。

网友BK(2026-01-14):
整流桥防反接听起来很全面,但压降问题确实让人头疼

网友BL:
不错,不错的,总结的很到位的

网友BM:
引用 网友L:
在电源线路上串联一个保险丝或熔断器,当电源反接时,电流会迅速增大,保险丝或熔断器会断开,从而保护单片 ...

可能来不及啊,保险丝熔断是需要时间的,但是短路可能一下子就干坏了

网友BN:
整流桥防反接虽然可以解决正反接问题,但压降问题更严重,感觉不太适合精密电路。

网友BO(2026-03-12):
整流桥防反接听起来不错,但压降问题更严重,感觉不太适合精密设备。

网友BP:
整流桥防反接听起来更通用,但压降问题似乎更严重,可能不太适合所有场合。

网友BQ:
整流桥防反接听起来不错,但压降加倍,似乎不太适合低功耗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