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三极管原理特性介绍

楼主(2024-01-31):
今天介绍下三极管的特性,清晰易懂,老师可不这么讲。
我们平时所说的三极管全称是双极性晶体管(bipolar junction transistor),具有两个PN结,PNP型三极管电路符号如下所示,通常有B:基极base;C:集电极collector;E:发射极emitter三个引脚,怎么判断晶体管是NPN还是PNP呢?符号中的箭头都是从P指向N的,下面左图中,箭头从中间的P指向N,所有是NPN;而右图中,是从P指向中间的N,所有是PNP。

今天以NPN三极管为例,介绍下三极管的特性。下面的曲线是NPN三极管的输出特性曲线,横坐标是CE之间的电压VCE,纵坐标是CE之间的电流ICE。三极管有三个工作区,分别是饱和区、放大区和截至区。

  • 饱和区的特点是,三级管的电流与IB和VCE有关,但是与VCE相关程度更大,因为可以看到当VCE固定时,不同的IB变化引起的IC变化不大;但是反过来,IB固定,VCE变化一点点就会引起IC剧烈变化,换句话说三极管已经饱和了,已经不受控于IB而受控于VCE了。饱和的意思就是满了,我们可以用向水杯子倒水的模型来理解这个过程,IB就是倒水的水流,IC就是水面的高度,VCE就是指水杯的高度。饱和就是指水满了,如下图饱和时状态所示,此时水面高度IC已经满了(已经饱和)不受控于IB了,而受控于水杯的高度VCE,如果想要进一步增加IC,就需要增加水杯高度VCE,这样理解饱和这个概念就更形象易懂了。
  • 放大区的特点是,随着IB的增加,IC也增加,IC主要受控于IB,与VCE关系不大,上图清晰地描述了这个现象。通俗点说就是用IB来控制IC,所有三极管是电流控制型器件。还是以水杯模型来加深**,下图中放大状态的水杯中,不管水杯高度VCE是多高,IC的高度只受控于IB。
  • 截至区的特点是,不管VCE怎么变化,只要IB等于0或接近于0,IC也就约等于0,我们还是以水杯为模型来加深理解,下图中注入杯中的水龙头IB水流非常小,接近于0,所有不管水杯VCE多高,水杯中的水IC始终接近于0。

在电流IC不大时,三极管常用来做放大器或者是开关使用,当需要大电流时往往用MOS来做开关使用,以上就是三极管的相关特性介绍。

网友A:
三极管主要就是那三种模式,看电压是多少了

网友B:
我觉得理解这个工作原理的基础就是要明白pn结是如何工作的

网友C:
无论是npn还是pnp  其原理因该都是大同小异的

网友D:
个人感觉三极管常常被用作开关来用

网友E:
我们选用三极管 一般都需要看它的哪些参数呢

网友F:
基本上我们使用的很多集成芯片 里边也都是由三极管组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