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反相器的特点

楼主(2024-01-31):
1、输入与输出电平相反:反相器的主要特点是输出与输入电平相反,即当输入为高电平时,输出为低电平;当输入为低电平时,输出为高电平。

2、增益小于1:反相器的增益小于1,即输出信号的幅度小于输入信号的幅度。这是由于反馈电阻引入了信号损耗。

3、输入阻抗高,输出阻抗低:反相器的输入阻抗较高,可以减少输入信号源的负载影响;输出阻抗较低,可以驱动较大的负载电阻。

4、相位差为180度:输出信号与输入信号之间存在180度的相位差。

网友A:
反相器是否存在一定区域的死区呢

网友B:
一般的普通的放大器是不是都可以用作反相器呢

网友C:
我们可以将反相器的增益调整为大于1吗

网友D:
一般来说反相器的输入输出之间相差多长时间呢

网友E:
使用比较器 搭建模拟电路也可以实现反相的目的

网友F:
楼主总结的是存粹的反相器的特点  自行搭建的并不一定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