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555定时器电路的工作模式

楼主(2024-01-31):
555 定时器电路是一种众所周知的多功能集成电路(IC),可用于电子领域的许多定时和脉冲生成应用。自 Signetics 于 1972 年推出以来,555 定时器集成电路(IC) 一直是电气设计中的常见元件。
555定时器电路的工作模式
555 定时器可以在单稳态、双稳态和非稳态模式下运行。每种模式都有其特定的功能:
· 单稳态模式: 单稳态电路类似于在一种状态(高或低)下工作,但可以在电阻电容 (RC) 电路控制的一段时间内被迫控制相反的状态。这是单稳态模式下 555 定时器的示意图:

555定时器的引脚2通过电阻R2保持为高电平,但在它瞬间变为低电平时,周期开始,并且在一段时间内,引脚3上的输出变为高电平,这由电位器R1和电容器C3确定。为了估计引脚 3 变为高电平的时间,将使用以下公式:
t = 1.1 * R1 * C3
当该周期结束时,引脚 3 再次变为低电平。当引脚 3 为高电平时,引脚 2 会立即变为低电平,如果引脚 2 保持低电平的时间超过 t,则引脚 3 将保持高电平,直到引脚 2 再次变为高电平。单稳态电路对于消除不稳定长度的脉冲具有建设性作用,以使其达到显着的长度,例如防盗警报振动探测器中的脉冲结构或瞬时按钮电路。
· 双稳态模式: 双稳态电路具有两种状态之一:一种打开,另一种关闭。双稳态电路主要用于存储单元和触发器电路。双稳态模式下 555 定时器设置的示意图如下: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引脚 2 为低电平,则引脚 3 在启动时将为高电平。
· A-稳定模式: 在A-稳定模式下,555 定时器的工作方式类似于方波振荡器。单个电容器和可变电阻器可以在相当大的频率范围内受到控制。占空比也可以很好地调整。a-stable 模式下 555 定时器连接示意图如下:

电阻器 R1、R2 和 C3 为关闭和开启时间段供电。这两个时间段共同设置输出方波的频率。

在a稳定电路中,可以使用下面给出的两个方程独立设置宽度:
o周期 (T) = 0.7 * (R1+2R2) * C3
o 频率 = 1/T
这将影响占空比和脉冲频率。555定时器电路由电阻网络、SR触发器、放电晶体管和两个分压器组成。为了使定时设置符合预期的操作模式,将电阻器和电容器等外部组件连接到 555 定时器的引脚。
简而言之,555定时器的适应性和易用性使其在一系列电子项目和应用中得到广泛使用。由于其引脚排列和可用性,它是从事电子电路和项目的专业人士和学生的首选组件。该电路以每天的时间间隔命令 LED 或任何输出设备打开和关闭。LED 连续命令之间的时间间隔可以通过利用电位计来调节。
项目:带有 555 定时器电路的 LED 闪光灯
以下是所需的组件:
· 555定时器IC
· LED 或任何输出设备
· 10uF电容
· 电阻:100K、1K、220R
· 面包板
· 很少的面包板连接器
· (5-12)V电源
· 电位器(可选)
· 继电器模块(可选)
电路原理图
电阻器 R1 和 R2 以及电容器 C1 为闪烁速率提供动力。电容器 C1 和电阻器 R1 决定 LED 的开启和关闭时间,而电阻器 R2 只负责开启时间。
电路图中显示了一种可调节双 LED 闪光灯,它使用电位器来修改闪烁速度,如下所示:

· 该电路如何工作?
1. 如果触发引脚(555 定时器 IC 的引脚 2)检测到任何低于电源电压 1/3 的电压,则会打开输出。
2. 如果阈值引脚(555 定时器 IC 的引脚 6)检测到任何电压超过电源电压的 2/3,则会关闭输出。
3. 每当 555 定时器 IC 的输出处于关闭状态时,放电引脚(Pin-7)充当接地/负轨,即内部连接到 0V
4. 电源刚上电后,电容(C1)处于放电状态,因此Pin-2 电压为0V。
5. 由于该电压小于电源电压的 1/3,因此输出打开。
6. 同时,Pin-7 将在内部与 0V 断开,因此电容器开始通过电阻器 R1 和 R2 充电。
7. 在电容器 (C1) 两端的电压超过电源电压的 2/3 后,引脚 6 立即检测到该电压并关闭输出。
8. 同时,Pin-7 将在内部重新连接至 0V,从而导致电容器通过电阻器 R1 放电。
9. 一旦电容器两端的电压降至电源电压的 1/3 以下,Pin-2 将打开输出,整个循环一次又一次地重复。

网友A:
国产的555咋样

网友B:
直接用万用表测三极管的档

网友B:
这种简单的芯片用国产完全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