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C8T6驱动6线OLED(SPI通讯)

楼主(2024-01-31):
传送门:Arduino使用u8g2库函数驱动4线/6线OLED屏幕(I2C/SPI通讯)附带库函数详解 【点击进入】

一、0.96寸SSD1306原理图(默认为SPI)

程序控制

OLED 更新缓存,显示内容u8 OLED_GRAM[128][8];

void OLED_Refresh_Gram(void)

{

        u8 i,n;

        for(i=0;i<8;i++)

        {

                OLED_WR_Byte (0xb0+i,OLED_CMD);    //设置页地址(0~7)

                OLED_WR_Byte (0x00,OLED_CMD);      //设置显示位置—列低地址

                OLED_WR_Byte (0x10,OLED_CMD);      //设置显示位置—列高地址

                for(n=0;n<128;n++)OLED_WR_Byte(OLED_GRAM[n],OLED_DATA);

        }

}

楼主:
向OLED写入一个字节
//dat:要写入的数据/命令
//cmd:数据/命令标志 0,表示命令;1,表示数据;
void OLED_WR_Byte(u8 dat,u8 cmd)
{
        u8 i;
        if(cmd)
          OLED_RS_Set();
        else
          OLED_RS_Clr();
        for(i=0;i<8;i++)
        {
                OLED_SCLK_Clr();
                if(dat&0x80)
                   OLED_SDIN_Set();
                else
                   OLED_SDIN_Clr();
                OLED_SCLK_Set();
                dat<<=1;
        }
        OLED_RS_Set();
}

楼主:
开启OLED显示
void OLED_Display_On(void)
{
        OLED_WR_Byte(0X8D,OLED_CMD);  //SET DCDC命令
        OLED_WR_Byte(0X14,OLED_CMD);  //DCDC ON
        OLED_WR_Byte(0XAF,OLED_CMD);  //DISPLAY ON
}

楼主:
关闭OLED显示
void OLED_Display_Off(void)
{
        OLED_WR_Byte(0X8D,OLED_CMD);  //SET DCDC命令
        OLED_WR_Byte(0X10,OLED_CMD);  //DCDC OFF
        OLED_WR_Byte(0XAE,OLED_CMD);  //DISPLAY OFF
}

楼主:
清屏函数
void OLED_Clear(void)
{
        u8 i,n;
        for(i=0;i<8;i++)for(n=0;n<128;n++)OLED_GRAM[n][i]=0X00;
        OLED_Refresh_Gram();//更新显示
}

楼主:
功能函数
//画点
//x:0~127
//y:0~63
//t:1 填充 0,清空
void OLED_DrawPoint(u8 x,u8 y,u8 t)
{
        u8 pos,bx,temp=0;
        if(x>127||y>63)return;//超出范围了.
        pos=7-y/8;
        bx=y%8;
        temp=1<<(7-bx);
        if(t)OLED_GRAM[x][pos]|=temp;
        else OLED_GRAM[x][pos]&=~temp;
}

//在指定位置显示一个字符,包括部分字符
//x:0~127
//y:0~63
//mode:0,反白显示;1,正常显示
//size:选择字体 16/12
void OLED_ShowChar(u8 x,u8 y,u8 chr,u8 size,u8 mode)
{
        u8 temp,t,t1;
        u8 y0=y;
        chr=chr-' ';//得到偏移后的值
    for(t=0;t<size;t++)
    {
                if(size==12)temp=oled_asc2_1206[chr][t];  //调用1206字体
                else temp=oled_asc2_1608[chr][t];                 //调用1608字体
        for(t1=0;t1<8;t1++)
                {
                        if(temp&0x80)OLED_DrawPoint(x,y,mode);
                        else OLED_DrawPoint(x,y,!mode);
                        temp<<=1;
                        y++;
                        if((y-y0)==size)
                        {
                                y=y0;
                                x++;
                                break;
                        }
                }
    }
}
//m^n函数
u32 oled_pow(u8 m,u8 n)
{
        u32 result=1;
        while(n--)result*=m;
        return result;
}
//显示2个数字
//x,y :起点坐标
//len :数字的位数
//size:字体大小
//mode:模式        0,填充模式;1,叠加模式
//num:数值(0~4294967295);
void OLED_ShowNumber(u8 x,u8 y,u32 num,u8 len,u8 size)
{
        u8 t,temp;
        u8 enshow=0;
        for(t=0;t<len;t++)
        {
                temp=(num/oled_pow(10,len-t-1))%10;
                if(enshow==0&&t<(len-1))
                {
                        if(temp==0)
                        {
                                OLED_ShowChar(x+(size/2)*t,y,' ',size,1);
                                continue;
                        }else enshow=1;

                }
                 OLED_ShowChar(x+(size/2)*t,y,temp+'0',size,1);
        }
}
//显示字符串
//x,y:起点坐标
//*p:字符串起始地址
//用16字体
void OLED_ShowString(u8 x,u8 y,const u8 *p)
{
#define MAX_CHAR_POSX 122
#define MAX_CHAR_POSY 58
    while(*p!='\0')
    {
        if(x>MAX_CHAR_POSX){x=0;y+=16;}
        if(y>MAX_CHAR_POSY){y=x=0;OLED_Clear();}
        OLED_ShowChar(x,y,*p,12,1);
        x+=8;
        p++;
    }
}

楼主:
效果展示
1.主函数
int main(void)
{
        Stm32_Clock_Init(9);            //=====系统时钟设置
        JTAG_Set(JTAG_SWD_DISABLE);     //=====关闭JTAG接口
        JTAG_Set(SWD_ENABLE);           //=====打开SWD接口 可以利用主板的SWD接口调试
        delay_init(72);                 //=====延时初始化

        OLED_Init();                                         //=====OLED初始化

while(1)
        {
                OLED_ShowString(50,0,"*****");
                OLED_ShowString(0,15,"*****");
          OLED_ShowString(35,30,"*****");
                OLED_ShowString(15,45,"*****");
                OLED_Refresh_Gram();
                delay_ms(50);
        }
}

楼主:
引脚定义(oled.h)
#ifndef __OLED_H
#define __OLED_H
#include "sys.h"

//-----------------OLED端口定义----------------
#define OLED_SCLK_Clr()  PBout(5)=0  //SCL
#define OLED_SCLK_Set()  PBout(5)=1   //SCL

#define OLED_SDIN_Clr()  PBout(4)=0   //SDA
#define OLED_SDIN_Set()  PBout(4)=1   //SDA

#define OLED_RST_Clr() PBout(3)=0   //RST
#define OLED_RST_Set() PBout(3)=1   //RST

#define OLED_RS_Clr() PAout(15)=0    //DC
#define OLED_RS_Set() PAout(15)=1    //DC

#define OLED_CMD  0        //写命令
#define OLED_DATA 1        //写数据
//OLED控制用函数
void OLED_WR_Byte(u8 dat,u8 cmd);
void OLED_Display_On(void);
void OLED_Display_Off(void);
void OLED_Refresh_Gram(void);
void OLED_Init(void);
void OLED_Clear(void);
void OLED_DrawPoint(u8 x,u8 y,u8 t);
void OLED_ShowChar(u8 x,u8 y,u8 chr,u8 size,u8 mode);
void OLED_ShowNumber(u8 x,u8 y,u32 num,u8 len,u8 size);
void OLED_ShowString(u8 x,u8 y,const u8 *p);
#end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