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C8T6使用硬件IIC驱动OLED

楼主(2024-01-31):
STM32F103C8T6使用硬件IIC驱动OLED1. 硬件I2C初始化

函数原型:

void I2C_Configuration(void);引脚分布

查阅数据手册,决定使用 I2C1 ,引脚对应为:

首先分别使能 GPIOB 和 I2C1 的时钟,分别位于APB2、APB1时钟总线上。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开启GPIOB时钟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I2C1, ENABLE);    //开启I2C1时钟

楼主:
GPIOB配置
之后开始配置GPIO,之所以设置成开漏模式,是为了实现“线与”的功能,即同一时间只允许一台设备使用 I2C 总线。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OD;            //设置开漏复用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I2C1_SCL <--> PB6                                                               //I2C1_SDA <--> PB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楼主:
硬件I2C参数介绍
开始配置 I2C1 ,I2C_InitTypeDef 结构体内容如下:

typedef struct
{
   uint32_t I2C_ClockSpeed;          /*!< 时钟频率.
                                          该参数必须设置小于 400kHz */
   uint16_t I2C_Mode;                /*!< I2C模式.
                                          该参数参考 @ref I2C_mode */
   uint16_t I2C_DutyCycle;           /*!< I2C快速模式占空比.
                                          该参数参考 @ref I2C_duty_cycle_in_fast_mode */
   uint16_t I2C_OwnAddress1;         /*!< 指定自身I2C设备的地址.
                                          该参数可以是7位或10位地址 */
   uint16_t I2C_Ack;                 /*!< 使能应答位.
                                          该参数参考 @ref I2C_acknowledgement */
   uint16_t I2C_AcknowledgedAddress; /*!< 7位或10位从地址设置.
                                          该参数参考 @ref I2C_acknowledged_address */
}I2C_InitTypeDef;

楼主:
1)I2C_ClockSpeed设置 I2C 的传输速率,要求不能超过 400kHz 。

2)I2C_mode有三种模式:

I2C_Mode_I2C :I2C模式

I2C_Mode_SMBusDevice : SMBus从模式

I2C_Mode_SMBusHost : SMBus主模式

3)I2C_DutyCycle有两个选项:

I2C_DutyCycle_16_9 : 低电平时间比高电平时间为16:9

I2C_DutyCycle_2 :低电平时间比高电平时间为2:1

4)I2C_OwnAddress1设置 自身I2C设备的地址,可以是7位或10位地址,但要地址唯一。

5)I2C_Ack设置 I2C 应答是否使能。

I2C_Ack_Enable

I2C_Ack_Disable

6)I2C_AcknowledgedAddress设置 I2C 的寻址模式是7位还是10位地址,同时影响I2C_OwnAddress1的设置,只有该成员设置为7位模式,I2C_OwnAddress1才能设置成7位地址。有两个选项:

I2C_AcknowledgedAddress_7bit :7位从地址

I2C_AcknowledgedAddress_10bit :10位从地址

楼主:
I2C1配置
了解 I2C_InitTypeDef 结构体各个成员的含义后,可以开始初始化 I2C1 。记得使能 I2C 。

I2C_DeInit(I2C1);   //将I2C1外设寄存器初始化为其默认重置值

I2C_InitStructure.I2C_Ack                   = I2C_Ack_Enable;
I2C_InitStructure.I2C_AcknowledgedAddress   = I2C_AcknowledgedAddress_7bit;
I2C_InitStructure.I2C_ClockSpeed            = 400000;
I2C_InitStructure.I2C_DutyCycle             = I2C_DutyCycle_2;
I2C_InitStructure.I2C_Mode                  = I2C_Mode_I2C;
I2C_InitStructure.I2C_OwnAddress1           = 0x30;
I2C_Init(I2C1, &I2C_InitStructure);

I2C_Cmd(I2C1, ENABLE);

楼主:
详细代码

void I2C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I2C_InitTypeDef I2C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开启GPIOB时钟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I2C1, ENABLE);    //开启I2C1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OD;            //设置开漏复用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I2C1_SCL <--> PB6  I2C1_SDA <--> PB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I2C_DeInit(I2C1);           //将I2C1外设寄存器初始化为其默认重置值

     I2C_InitStructure.I2C_Ack                   = I2C_Ack_Enable;               //使能应答
     I2C_InitStructure.I2C_AcknowledgedAddress   = I2C_AcknowledgedAddress_7bit; //设置寻址地址为7位地址模式
     I2C_InitStructure.I2C_ClockSpeed            = 400000;                       //设置I2C速率为最大值400kHz
     I2C_InitStructure.I2C_DutyCycle             = I2C_DutyCycle_2;              //设置低比高电平时间为2:1
     I2C_InitStructure.I2C_Mode                  = I2C_Mode_I2C;                 //设置为I2C模式
     I2C_InitStructure.I2C_OwnAddress1           = 0x30;                         //设置自身设备地址为0x30
     I2C_Init(I2C1, &I2C_InitStructure);
     I2C_Cmd(I2C1, ENABLE);                                                      //使能I2C1
}

楼主:
2. 向OLED寄存器写入1Byte
主发送器传送序列图
查阅STM32F10xx参考手册,在 I2C 主模式下,7位主发送序列如下:

楼主:
EV事件列表
同时,查看 stm32f10x_i2c.c 文件中的源码,找到 I2C_CheckEvent 函数,可以看到各个事件对应的变量。

楼主:
详细代码
/**
  * @name: OLED_WR_Byte
  * @brief: 向OLED寄存器发送一个字节
  * @param {u8} dat  :待发送的字节
  * @param {u8} mode :数据/命令标志     0,命令;1,数据
  * @return {*}
  */
void OLED_WR_Byte( u8 data, u8 mode )
{
     while( I2C_GetFlagStatus(I2C1, I2C_FLAG_BUSY) );        //等待总线空闲
     I2C_GenerateSTART(I2C1, ENABLE);

     while( 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MODE_SELECT) == ERROR );       //检测EV5事件
     I2C_Send7bitAddress(I2C1, OLED_ADDRESS, I2C_Direction_Transmitter);

     while( 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TRANSMITTER_MODE_SELECTED) == ERROR );     //检测EV6事件
     if( mode )
         I2C_SendData(I2C1, 0x40);   //写数据
     else
         I2C_SendData(I2C1, 0x00);   //写命令

     while( 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BYTE_TRANSMITTING) == ERROR );     //检测EV8_2事件
     I2C_SendData(I2C1, data);

     while( 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BYTE_TRANSMITTING) == ERROR );     //检测EV8_2事件
     I2C_GenerateSTOP(I2C1, ENABLE);
}

楼主:
3. OLED更新显存
如果是画一个点就写入寄存器,那么效率太慢了,所以定一个显存数组OLED_GRAM,将要改变的像素点记录,之后再将该数组一起写入寄存器中,提高效率。
u8 OLED_GRAM[144][8];

/* 更新显存到OLED */
void OLED_Refresh( void )
{
     uint8_t i, n;

     for( i = 0; i < 8; i++ )
     {
         OLED_WR_Byte( 0xB0+i, OLED_CMD );   //设置页地址
         OLED_WR_Byte( 0x00, OLED_CMD );     //设置列地址低四位
         OLED_WR_Byte( 0x10, OLED_CMD );     //设置列地址高四位

         for( n = 0; n < 128; n++ )
             OLED_WR_Byte( OLED_GRAM[n][i], OLED_DATA );
     }
}

楼主:
4. OLED清屏
/* 清屏 */
void OLED_Clear( void )
{
     uint8_t i, n;

     for( i = 0; i < 8; i++ )
     {
         for( n = 0; n < 128; n++ )
         {
             OLED_GRAM[n][i] = 0;
         }
     }

     OLED_Refresh( );
}

楼主:
5. 画点
/* 画点 */
void OLED_DrawPoint( u8 x, u8 y )
{
     uint8_t i, m, n;

     i = y / 8;          //第几页
     m = y % 8;          //一页中的第几个像素点
     n = 1 << m;
     OLED_GRAM[x][i] |= n;
}

楼主:
6. 清除一个点
/* 清除一个点 */
void OLED_ClearPoint( u8 x, u8 y )
{
     uint8_t i, m, n;

     i = y / 8;
     m = y % 8;
     n = 1 << m;
     OLED_GRAM[x][i] = ~OLED_GRAM[x][i];
     OLED_GRAM[x][i] |= n;
     OLED_GRAM[x][i] = ~OLED_GRAM[x][i];
}

楼主:
7. 显示一个字符
/**
  * @name: OLED_ShowChar
  * @brief: 在指定位置显示一个字符   (逐列式)
  * @param {u8} x:0~127
  * @param {u8} y:0~63
  * @param {u8} ch:待显示字符
  * @param {u8} size:字体大小   12/16/24
  * @return {*}
  */
void OLED_ShowChar( u8 x, u8 y, u8 ch, u8 size )
{
     u8 i, m, temp, realSize, chr;
     u8 y0 = y;

     realSize = (size / 8 + ((size % 8) ? 1 : 0)) * (size / 2);
     chr = ch - ' ';  //计算偏移值

     for( i = 0; i < realSize; i++ )
     {
         if( size == 12 )
             temp = asc2_1206[chr][i];    //调用1206字体
         else if( size == 16 )
             temp = asc2_1608[chr][i];    //调用1608字体
         else if( size == 24 )
             temp = asc2_2412[chr][i];    //调用2412字体
         else
             return;

         for( m = 0; m < 8; m++ )
         {
             if( temp & 0x80 )
                 OLED_DrawPoint( x, y );
             else
                 OLED_ClearPoint( x, y );

             temp <<= 1;
             y++;
             if( (y-y0) == size )
             {
                 y = y0;
                 x++;
                 break;
             }
         }
     }
}

楼主:
8. 显示字符串
/**
  * @name: OLED_ShowString
  * @brief: 在指定位置显示一个字符串
  * @param {u8} x:0~127
  * @param {u8} y:0~63
  * @param {u8} *str:待显示字符串
  * @param {u8} size:字体大小
  * @return {*}
  */
void OLED_ShowString( u8 x, u8 y, u8 *str, u8 size )
{
     while( (*str) >= ' ' && (*str) <= '~' )     //判断是否是非法字符
     {
         OLED_ShowChar( x, y, *str, size );
         x += size / 2;
         if( x > 128-size )
         {
             x = 0;
             y += 2;
         }
         str++;
     }
}

楼主:
9. OLED初始化
/* OLED初始化 */
void OLED_Init( void )
{
     I2C_Configuration( );
     delay_ms( 200 );

     OLED_WR_Byte(0xAE,OLED_CMD);//--关闭OLED面板
     OLED_WR_Byte(0x00,OLED_CMD);//---设置低列地址
     OLED_WR_Byte(0x10,OLED_CMD);//---设置高列地址
     OLED_WR_Byte(0x40,OLED_CMD);//--设置起始行地址 设置映射 RAM 显示起始行 (0x00~0x3F)
     OLED_WR_Byte(0x81,OLED_CMD);//--设置对比度控制寄存器
     OLED_WR_Byte(0xCF,OLED_CMD);// 设置 SEG 输出电流亮度
     OLED_WR_Byte(0xA1,OLED_CMD);//--设置 SEG/列映射     0xa0左右反置 0xa1正常
     OLED_WR_Byte(0xC8,OLED_CMD);//设置 COM/行扫描方向   0xc0上下反置 0xc8正常
     OLED_WR_Byte(0xA6,OLED_CMD);//--设置正常显示
     OLED_WR_Byte(0xA8,OLED_CMD);//--设置复用比(1 到 64)
     OLED_WR_Byte(0x3f,OLED_CMD);//--1/64 duty
     OLED_WR_Byte(0xD3,OLED_CMD);//-设置显示偏移量 移位映射 RAM 计数器 (0x00~0x3F)
     OLED_WR_Byte(0x00,OLED_CMD);//-不抵消
     OLED_WR_Byte(0xd5,OLED_CMD);//--设置显示时钟分频比/振荡器频率
     OLED_WR_Byte(0x80,OLED_CMD);//--设置分频比,设置时钟为 100 帧/秒
     OLED_WR_Byte(0xD9,OLED_CMD);//--设置预充电期
     OLED_WR_Byte(0xF1,OLED_CMD);//将预充电设置为 15 个时钟,将放电设置为 1 个时钟
     OLED_WR_Byte(0xDA,OLED_CMD);//--设置 com 引脚硬件配置
     OLED_WR_Byte(0x12,OLED_CMD);
     OLED_WR_Byte(0xDB,OLED_CMD);//--设置 vcomh
     OLED_WR_Byte(0x40,OLED_CMD);//设置 VCOM 取消选择级别
     OLED_WR_Byte(0x20,OLED_CMD);//-设置页面寻址模式(0x00/0x01/0x02)
     OLED_WR_Byte(0x02,OLED_CMD);//
     OLED_WR_Byte(0x8D,OLED_CMD);//--设置电荷泵启用/禁用
     OLED_WR_Byte(0x14,OLED_CMD);//--设置(0x10)禁用
     OLED_WR_Byte(0xA4,OLED_CMD);// 禁用整个显示 (0xa4/0xa5)
     OLED_WR_Byte(0xA6,OLED_CMD);// 禁用反向显示 (0xa6/a7)
     OLED_WR_Byte(0xAF,OLED_CMD);
     OLED_Clear();
}

楼主:
10. 完整代码
oled.h 文件
#ifndef __OLED_H
#define __OLED_H
#include "stm32f10x.h"

#define OLED_CMD  0 //写命令
#define OLED_DATA 1 //写数据

#define OLED_ADDRESS    0x78

void I2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OLED_Init( void );
void OLED_WR_Byte( u8 dat, u8 mode );
void OLED_Refresh( void );
void OLED_Clear( void );
void OLED_DrawPoint( u8 x, u8 y );
void OLED_ClearPoint( u8 x, u8 y );

void OLED_ShowChar( u8 x, u8 y, u8 ch, u8 size );
void OLED_ShowString( u8 x, u8 y, u8 *str, u8 size );

#endif

楼主:
oled.c 文件
#include "o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OLED_Font.h"

u8 OLED_GRAM[144][8];

void I2C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I2C_InitTypeDef I2C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开启GPIOB时钟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I2C1, ENABLE);    //开启I2C1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OD;            //设置开漏复用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I2C1_SCL <--> PB6  I2C1_SDA <--> PB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I2C_DeInit(I2C1);           //将I2C1外设寄存器初始化为其默认重置值

     I2C_InitStructure.I2C_Ack                   = I2C_Ack_Enable;                   //使能应答
     I2C_InitStructure.I2C_AcknowledgedAddress   = I2C_AcknowledgedAddress_7bit;     //设置寻址地址为7位地址模式
     I2C_InitStructure.I2C_ClockSpeed            = 400000;                           //设置I2C速率为最大值400kHz
     I2C_InitStructure.I2C_DutyCycle             = I2C_DutyCycle_2;                  //设置低电平时间比高电平时间为2:1
     I2C_InitStructure.I2C_Mode                  = I2C_Mode_I2C;                     //设置为I2C模式
     I2C_InitStructure.I2C_OwnAddress1           = 0x30;                             //设置自身设备地址为0x30
     I2C_Init(I2C1, &I2C_InitStructure);
     I2C_Cmd(I2C1, ENABLE);                                                          //使能I2C1
}

/**
  * @name: OLED_WR_Byte
  * @brief: 向OLED寄存器发送一个字节
  * @param {u8} dat  :待发送的字节
  * @param {u8} mode :数据/命令标志     0,命令;1,数据
  * @return {*}
  */
void OLED_WR_Byte( u8 data, u8 mode )
{
     while( I2C_GetFlagStatus(I2C1, I2C_FLAG_BUSY) );        //等待总线空闲
     I2C_GenerateSTART(I2C1, ENABLE);

     while( 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MODE_SELECT) == ERROR );       //检测EV5事件
     I2C_Send7bitAddress(I2C1, OLED_ADDRESS, I2C_Direction_Transmitter);

     while( 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TRANSMITTER_MODE_SELECTED) == ERROR );     //检测EV6事件
     if( mode )
         I2C_SendData(I2C1, 0x40);   //写数据
     else
         I2C_SendData(I2C1, 0x00);   //写命令

     while( 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BYTE_TRANSMITTING) == ERROR );     //检测EV8_2事件
     I2C_SendData(I2C1, data);

     while( 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BYTE_TRANSMITTING) == ERROR );     //检测EV8_2事件
     I2C_GenerateSTOP(I2C1, ENABLE);
}

/* 更新显存到OLED */
void OLED_Refresh( void )
{
     uint8_t i, n;

     for( i = 0; i < 8; i++ )
     {
         OLED_WR_Byte( 0xB0+i, OLED_CMD );   //设置页地址
         OLED_WR_Byte( 0x00, OLED_CMD );     //设置列地址低四位
         OLED_WR_Byte( 0x10, OLED_CMD );     //设置列地址高四位

         for( n = 0; n < 128; n++ )
             OLED_WR_Byte( OLED_GRAM[n][i], OLED_DATA );
     }
}

/* 清屏 */
void OLED_Clear( void )
{
     uint8_t i, n;

     for( i = 0; i < 8; i++ )
     {
         for( n = 0; n < 128; n++ )
         {
             OLED_GRAM[n][i] = 0;
         }
     }

     OLED_Refresh( );
}

/* 画点 */
void OLED_DrawPoint( u8 x, u8 y )
{
     uint8_t i, m, n;

     i = y / 8;          //第几页
     m = y % 8;          //一页中的第几个像素点
     n = 1 << m;
     OLED_GRAM[x][i] |= n;
}

/* 清除一个点 */
void OLED_ClearPoint( u8 x, u8 y )
{
     uint8_t i, m, n;

     i = y / 8;
     m = y % 8;
     n = 1 << m;
     OLED_GRAM[x][i] = ~OLED_GRAM[x][i];
     OLED_GRAM[x][i] |= n;
     OLED_GRAM[x][i] = ~OLED_GRAM[x][i];
}

/**
  * @name: OLED_ShowChar
  * @brief: 在指定位置显示一个字符   (逐列式)
  * @param {u8} x:0~127
  * @param {u8} y:0~63
  * @param {u8} ch:待显示字符
  * @param {u8} size:字体大小   12/16/24
  * @return {*}
  */
void OLED_ShowChar( u8 x, u8 y, u8 ch, u8 size )
{
     u8 i, m, temp, realSize, chr;
     u8 y0 = y;

     realSize = (size / 8 + ((size % 8) ? 1 : 0)) * (size / 2);
     chr = ch - ' ';  //计算偏移值

     for( i = 0; i < realSize; i++ )
     {
         if( size == 12 )
             temp = asc2_1206[chr][i];    //调用1206字体
         else if( size == 16 )
             temp = asc2_1608[chr][i];    //调用1608字体
         else if( size == 24 )
             temp = asc2_2412[chr][i];    //调用2412字体
         else
             return;

         for( m = 0; m < 8; m++ )
         {
             if( temp & 0x80 )
                 OLED_DrawPoint( x, y );
             else
                 OLED_ClearPoint( x, y );

             temp <<= 1;
             y++;
             if( (y-y0) == size )
             {
                 y = y0;
                 x++;
                 break;
             }
         }
     }
}

/**
  * @name: OLED_ShowString
  * @brief: 在指定位置显示一个字符串
  * @param {u8} x:0~127
  * @param {u8} y:0~63
  * @param {u8} *str:待显示字符串
  * @param {u8} size:字体大小
  * @return {*}
  */
void OLED_ShowString( u8 x, u8 y, u8 *str, u8 size )
{
     while( (*str) >= ' ' && (*str) <= '~' )     //判断是否是非法字符
     {
         OLED_ShowChar( x, y, *str, size );
         x += size / 2;
         if( x > 128-size )
         {
             x = 0;
             y += 2;
         }
         str++;
     }
}

/* OLED初始化 */
void OLED_Init( void )
{
     I2C_Configuration( );
     delay_ms( 200 );

     OLED_WR_Byte(0xAE,OLED_CMD);//--关闭OLED面板
     OLED_WR_Byte(0x00,OLED_CMD);//---设置低列地址
     OLED_WR_Byte(0x10,OLED_CMD);//---设置高列地址
     OLED_WR_Byte(0x40,OLED_CMD);//--设置起始行地址 设置映射 RAM 显示起始行 (0x00~0x3F)
     OLED_WR_Byte(0x81,OLED_CMD);//--设置对比度控制寄存器
     OLED_WR_Byte(0xCF,OLED_CMD);// 设置 SEG 输出电流亮度
     OLED_WR_Byte(0xA1,OLED_CMD);//--设置 SEG/列映射     0xa0左右反置 0xa1正常
     OLED_WR_Byte(0xC8,OLED_CMD);//设置 COM/行扫描方向   0xc0上下反置 0xc8正常
     OLED_WR_Byte(0xA6,OLED_CMD);//--设置正常显示
     OLED_WR_Byte(0xA8,OLED_CMD);//--设置复用比(1 到 64)
     OLED_WR_Byte(0x3f,OLED_CMD);//--1/64 duty
     OLED_WR_Byte(0xD3,OLED_CMD);//-设置显示偏移量 移位映射 RAM 计数器 (0x00~0x3F)
     OLED_WR_Byte(0x00,OLED_CMD);//-不抵消
     OLED_WR_Byte(0xd5,OLED_CMD);//--设置显示时钟分频比/振荡器频率
     OLED_WR_Byte(0x80,OLED_CMD);//--设置分频比,设置时钟为 100 帧/秒
     OLED_WR_Byte(0xD9,OLED_CMD);//--设置预充电期
     OLED_WR_Byte(0xF1,OLED_CMD);//将预充电设置为 15 个时钟,将放电设置为 1 个时钟
     OLED_WR_Byte(0xDA,OLED_CMD);//--设置 com 引脚硬件配置
     OLED_WR_Byte(0x12,OLED_CMD);
     OLED_WR_Byte(0xDB,OLED_CMD);//--设置 vcomh
     OLED_WR_Byte(0x40,OLED_CMD);//设置 VCOM 取消选择级别
     OLED_WR_Byte(0x20,OLED_CMD);//-设置页面寻址模式(0x00/0x01/0x02)
     OLED_WR_Byte(0x02,OLED_CMD);//
     OLED_WR_Byte(0x8D,OLED_CMD);//--设置电荷泵启用/禁用
     OLED_WR_Byte(0x14,OLED_CMD);//--设置(0x10)禁用
     OLED_WR_Byte(0xA4,OLED_CMD);// 禁用整个显示 (0xa4/0xa5)
     OLED_WR_Byte(0xA6,OLED_CMD);// 禁用反向显示 (0xa6/a7)
     OLED_WR_Byte(0xAF,OLED_CMD);
     OLED_Clear();
}

楼主:
oled_font.h 文件
#ifndef __OLEDFONT_H
#define __OLEDFONT_H

//常用ASCII表
//偏移量32
//ASCII字符集
//偏移量32
//大小:12*6
/************************************6*8的点阵************************************/
//12*12 ASCII字符集点阵
const unsigned char asc2_1206[95][12]={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
{0x00,0x00,0x00,0x00,0x3F,0x4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1*/
{0x00,0x00,0x30,0x00,0x40,0x00,0x30,0x00,0x40,0x00,0x00,0x00},/*""",2*/
{0x09,0x00,0x0B,0xC0,0x3D,0x00,0x0B,0xC0,0x3D,0x00,0x09,0x00},/*"#",3*/
...
};
//16*16 ASCII字符集点阵
const unsigned char asc2_1608[95][16]={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1F,0xCC,0x00,0x0C,0x00,0x00,0x00,0x00,0x00,0x00},/*"!",1*/
{0x00,0x00,0x08,0x00,0x30,0x00,0x60,0x00,0x08,0x00,0x30,0x00,0x60,0x00,0x00,0x00},/*""",2*/
{0x02,0x20,0x03,0xFC,0x1E,0x20,0x02,0x20,0x03,0xFC,0x1E,0x20,0x02,0x20,0x00,0x00},/*"#",3*/
...
};
//24*24 ASICII字符集点阵
const unsigned char asc2_2412[95][36]={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F,0x80,0x38,0x0F,0xFE,0x38,0x0F,0x80,0x38,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1*/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1,0x00,0x00,0x06,0x00,0x00,0x0C,0x00,0x00,0x38,0x00,0x00,0x31,0x00,0x00,0x06,0x00,0x00,0x0C,0x00,0x00,0x38,0x00,0x00,0x30,0x00,0x00,0x00,0x00,0x00},/*""",2*/
{0x00,0x00,0x00,0x00,0x61,0x80,0x00,0x67,0xF8,0x07,0xF9,0x80,0x00,0x61,0x80,0x00,0x61,0x80,0x00,0x61,0x80,0x00,0x61,0x80,0x00,0x67,0xF8,0x07,0xF9,0x80,0x00,0x61,0x80,0x00,0x00,0x00},/*"#",3*/
...
};

};
#endif

楼主:
main.c 文件
注意,一定要调用OLED_Refresh函数更新显存,不然不会显示的。
#include "stm32f10x.h"                  // Device header
#include "delay.h"
#include "oled.h"

int main(void)
{
     OLED_Init( );

     OLED_ShowChar(36,0,'a',12);
     OLED_ShowChar(48,0,'b',16);
     OLED_ShowChar(64,0,'c',24);
     OLED_ShowString( 30, 40, (u8 *)"zzzzz", 16 );
     OLED_Refresh( );

     while (1)
     {

     }
}

楼主:
11. 效果展示

网友A:
根据OLED屏幕的数据手册,使用适当的电源和地线将屏幕供电,并按照数据手册中的引脚排列将I2C信号线连接到正确的I2C端口上。

网友B:
不同型号的STM32单片机可能在IIC硬件实现上有所不同,确保使用的库和代码适用于STM32F103C8T6。

网友C:
由于OLED本身消耗一定的功率,设计时应该考虑到整个系统的功耗,并采取相应措施以优化能效。

网友D:
IIC总线可能会受到外部干扰,设计时应考虑采取适当的电磁兼容措施,如使用屏蔽电缆或添加总线滤波器。

网友E:
不同的OLED型号可能具有不同的接口和控制方式

网友F:
每个IIC设备都有一个唯一的地址,OLED显示屏也不例外。在编写驱动程序时,需要正确设置设备地址,并按照OLED显示屏的数据格式来发送和接收数据。

网友G:
在完成IIC驱动代码后,需要对其进行测试和调试。这包括检查OLED是否正确显示、检查IIC通信是否正常等。如果发现问题,需要检查硬件连接、IIC接口配置和IIC驱动代码等,以找到并解决问题。

网友H:
在开始与OLED通信之前,需要先初始化STM32F103C8T6的I2C接口。这包括配置I2C时钟、设置I2C地址和配置I2C通信参数(如速率、模式等)。确保根据STM32F103C8T6的数据手册和OLED屏幕的数据手册设置正确的参数。

网友I:
在更改了OLED的显示内容后,务必调用OLED_Refresh函数来更新显存,以确保显示屏能够及时反映出新的显示内容

网友J:
STM32F103C8T6的资源有限,因此在编写驱动程序时,要注意代码的优化,避免占用过多的内存和CPU资源。

网友K:
为防止信号干扰,通常需要在SCL和SDA线上添加上拉电阻(内部无上拉功能的情况下)。

网友L:
将IIC的SDA(串行数据)和SCL(串行时钟)引脚配置为I2C通信模式。在STM32CubeMX中,可以将相应GPIO引脚配置为I2C功能,并设置正确的I2C外设。

网友M:
OLED的引脚正确连接到STM32F103C8T6的GPIO引脚上,这通常包括VCC、GND以及SCL和SDA信号

网友N:
不同的OLED型号可能有不同的接口和控制方法

网友O:
使用STM32F103C8T6的I2C接口向OLED发送数据时,需要按照OLED屏幕的时序要求进行操作。这包括正确地发送起始信号、数据地址和数据本身。确保每次发送的数据字节数和数据内容符合OLED屏幕的要求。

网友K:
为OLED提供足够的电源,并在不需要显示时关闭OLED以节省电源。

网友P:
为OLED提供足够的电力,当不需要显示时关闭它以节省电力。

网友C:
可以利用STM32提供的库函数来简化I2C通信的实现,如HAL库就提供了I2C操作的函数

网友Q:
设计合理的缓存策略,提高数据刷新效率,降低CPU占用率。

网友R:
OLED初始化过程一般包括复位操作、初始化寄存器设置等步骤,需要按照OLED的控制芯片规格书编写相应的初始化序列。

网友S:
在编写程序时,应该包含错误处理机制,以便在通信失败或数据错误时能够及时检测并采取相应的措施。

网友T:
设置合适的时钟频率、I2C模式、占空比、设备地址以及应答位 。例如,时钟频率应小于400kHz,I2C模式可根据需要选择,占空比可根据I2C快速模式的要求来设定,设备地址需要设置为OLED对应的地址,应答位则根据是否需要来自从设备的响应来进行配置。

网友U:
使用STM32的硬件I2C外设进行通信:在程序中,使用STM32硬件I2C外设(如I2C1、I2C2等)进行I2C通信。使用HAL_I2C_Master_Transmit()和HAL_I2C_Master_Receive()函数进行数据发送和接收。在发送和接收过程中,需要设置正确的I2C地址和数据长度。

网友V:
在使用硬件IIC驱动OLED之前,需要配置STM32F103C8T6的IIC接口。这包括设置IIC时钟速度、启用IIC外设、配置IIC引脚等。确保IIC接口的配置与OLED的要求相匹配。

网友W:
在数据传输过程中可能会出现错误,如超时或未收到应答,这时需要能够妥善处理这些异常情况,确保通信的稳定性。

网友X:
在与OLED模块进行I2C通信时,可能会出现错误,如超时、传输错误等。在程序中,需要对这些错误进行处理,可以进行重试或上报错误信息。

网友Y:
通过I2C总线发送命令和数据给OLED显示屏,以控制其显示内容和其他属性 。这可能包括初始化序列、操作命令(如亮度调整、对比度设置)和要显示的数据。

网友Z:
在操作OLED显示时,需要注意显示效果。例如,避免频繁刷新显示内容导致闪烁,可以根据实际需求调整显示更新速度。

网友AA:
可能需要设置适当的I2C总线频率,避免超过OLED的最大支持速率。

网友M:
在通信过程中,可能会出现错误情况,如发送的数据不正确、接收的数据丢失等。为了确保通信的稳定性和可靠性,需要实现适当的错误检测和处理机制,例如检查数据的校验和、重发数据等。

网友AB:
IIC是一种两线式串行总线,用于连接微控制器和外围设备,如OLED显示屏。它包括一条数据线(SDA)和一条时钟线(SCL)。

网友AC:
IIC通信依赖于严格的时序控制, 代码能够准确地产生起始信号、停止信号以及数据和时钟信号的正确时序。

网友C:
在数据传输过程中可能会出现错误,如超时或未收到应答,这时需要能够妥善处理这些异常情况

网友AD:
在驱动OLED屏幕时,需要注意其显示效果的特点。例如,OLED屏幕通常具有更快的响应速度、更好的对比度和颜色表现力,但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出现残影或闪烁等问题。需要针对这些特点进行相应的处理和优化。

网友H:
OLED显示屏在显示内容时会消耗电流,需要考虑电源管理和功耗控制,特别是在电池供电的应用中。

网友AE:
STM32F103C8T6的I2C接口支持读写操作。在向OLED发送数据时,需要选择正确的读写方式,并确保在正确的时机发送读或写信号。

网友AF:
编写IIC驱动代码以与OLED进行通信。这通常包括初始化IIC接口、发送命令和数据等。确保遵循OLED的控制协议,以便正确地驱动OLED显示。

网友AG:
如果OLED屏幕需要额外的电源管理信号,例如使能信号或复位信号,需要确保这些信号在适当的时机被正确地控制和切换。

网友:
考虑到IIC的速度可能成为性能瓶颈,应该尽可能地优化数据传输过程,例如通过DMA(直接内存访问)来提高数据传输效率。

网友AH:
为oled屏供给充足的电力,当不必要表现时封闭它以节流电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