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全志R128基础组件开发——显示与屏幕驱动①

楼主(2024-01-31):
RTOS 提供了一套完整的屏幕驱动,支持 RGB, i8080, SPI, DBI 格式的屏幕。
(1)RGB 接口
RGB接口在全志平台又称HV接口(Horizontal同步和Vertical同步)。有些LCD屏支持高级的功能比如 gamma,像素格式的设置等,但是 RGB 协议本身不支持图像数据之外的传输,所以无法通过 RGB 管脚进行对 LCD 屏进行配置,所以拿到一款 RGB 接口屏,要么不需要初始化命令,要么这个屏会提供额外的管脚给 SoC 来进行配置,比如 SPI 和 I2C 等。RGB 屏幕有许多格式,不同的位宽,不同的时钟周期。下表是位宽与时钟周期的区别。
位宽
时钟周期数
颜色数量和格式
并行\串行 RGB

24 bits1 cycle16.7M colors, RGB888并行
18 bits1 cycle262K colors, RGB666并行
16 bits1 cycle65K colors, RGB565并行
6 bits3 cycles262K colors, RGB666串行
6 bits3 cycles65K colors, RGB565串行

串行 RGB 是相对于并行 RGB 来说,而并不是说它只用一根线来发数据,只要通过多个时钟周期才能把一个像素的数据发完,那么这样的 RGB 接口就是串行 RGB。
(2)I8080 屏幕
Intel 8080 接口屏(又称 MCU 接口),很老的协议,一般用在分辨率很小的屏上。
管脚的控制脚有6种:
  • CS 片选信号,决定该芯片是否工作.
  • RS 寄存器选择信号,低表示选择 index 或者 status 寄存器,高表示选择控制寄存器。实际场景中一般接SoC的LCD_DE脚(数据使能脚)
  • WR (低表示写数据) 数据命令区分信号,也就是写时钟信号,一般接 SoC 的 LCD_CLK 脚
  • RD (低表示读数据)数据读信号,也就是读时钟信号,一般接 SoC 的 LCD_HSYNC 脚
  • RESET 复位LCD( 用固定命令系列 0 1 0来复位)
  • Data 是双向的数据通路
I8080 根据的数据位宽接口有 8/9/16/18,连哪些脚参考,即使位宽一样,连的管脚也不一样,还要考虑的因素是 RGB 格式。
  • RGB565,总共有 65K 这么多种颜色
  • RGB666,总共有 262K 那么多种颜色
  • 9bit 固定为 262K
(3)SPI 屏幕
SPI LCD 是使用 SPI 总线传输图像数据的屏幕,只会出现在很低分辨率的屏幕上。一般来说开屏前都需要初始化操作。
适配 LCD 屏幕的步骤
  • 确保全志显示框架的内核配置有使能
  • 前期准备以下资料和信息:
  • 屏手册。主要是描述屏基本信息和电气特性等,向屏厂索要。
  • Driver IC 手册。主要是描述屏 IC 的详细信息。这里主要是对各个命令进行详解,对我们进行初始化定制有用,向屏厂索要。
  • 屏时序信息。请向屏厂索要。
  • 屏初始化代码,请向屏厂索要。一般情况下 DSI 和 I8080 屏等都需要初始化命令对屏进行初始化。
  • 万用表。调屏避免不了测量相关电压。
  • 通过第2步屏厂提供的资料,定位该屏的类型,然后选择一个已有同样类型的屏驱动作为模板进行屏驱动添加或者直接在上面修改。
  • 修改屏驱动目录下的 panel.c 和 panel.h。在全局结构体变量 panel_array 中新增刚才添加 strcut __lcd_panel 的变量指针。panel.h 中新增 strcut __lcd_panel 的声明。
  • 修改 Makefile。在 lcd 屏驱动目录的上一级的 Makefile 文件中的disp-objs中新增刚才添加屏驱动.o
  • 修改 sys_config.fex 中的 lcd0 节点。
  • 编译测试
LCD 屏幕驱动源码LCD 屏幕驱动源码结构 code" style="box-sizing: inherit;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transparent; font-size: inherit; font-family: inherit; background-image: initial; background-position: initial; background-size: initial; background-repeat: initial; background-attachment: initial; background-origin: initial; background-clip: initial; 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border-color: initial; position: absolute; top: 0.5em; right: 0.5em; z-index: 1; width: 1.5em; height: 1.5em; border-radius: 0.1rem; outline: none; outline-offset: 0.1rem; cursor: pointer; transition: color 0.25s ease 0s;">.├── Kconfig├── Makefile├── disp│   ├── Kconfig│   ├── Makefile│   ├── de                            # Display Engine 层驱动,包括图层与显示控制│   │   ├── Makefile│   │   ├── bsp_display.h│   │   ├── disp_capture.c│   │   ├── disp_capture.h│   │   ├── disp_device.c│   │   ├── disp_device.h│   │   ├── disp_display.c│   │   ├── disp_display.h│   │   ├── disp_enhance.c│   │   ├── disp_enhance.h│   │   ├── disp_features.c│   │   ├── disp_features.h│   │   ├── disp_hdmi.c│   │   ├── disp_hdmi.h│   │   ├── disp_lcd.c│   │   ├── disp_lcd.h│   │   ├── disp_manager.c│   │   ├── disp_manager.h│   │   ├── disp_private.c│   │   ├── disp_private.h│   │   ├── disp_smart_backlight.c│   │   ├── disp_smart_backlight.h│   │   ├── disp_tv.c│   │   ├── disp_tv.h│   │   ├── disp_vdevice.c│   │   ├── disp_vdevice.h│   │   ├── include.h│   │   └── lowlevel_v2x               # DISP 底层驱动,硬件寄存器交互│   │       ├── Makefile│   │       ├── de_ase.c│   │       ├── de_ase_type.h│   │       ├── de_bws.c│   │       ├── de_bws_type.h│   │       ├── de_ccsc.c│   │       ├── de_clock.c│   │       ├── de_clock.h│   │       ├── de_csc.h│   │       ├── de_csc_type.h│   │       ├── de_dcsc.c│   │       ├── de_dsi.c│   │       ├── de_dsi.h│   │       ├── de_dsi_28.c│   │       ├── de_dsi_type.h│   │       ├── de_dsi_type_28.h│   │       ├── de_eink.c│   │       ├── de_eink.h│   │       ├── de_enhance.c│   │       ├── de_enhance.h│   │       ├── de_fcc.c│   │       ├── de_fcc_type.h│   │       ├── de_fce.c│   │       ├── de_fce_type.h│   │       ├── de_feat.c│   │       ├── de_feat.h│   │       ├── de_gsu.c│   │       ├── de_gsu_type.h│   │       ├── de_hal.c│   │       ├── de_hal.h│   │       ├── de_lcd.c│   │       ├── de_lcd.h│   │       ├── de_lcd_sun50iw10.c│   │       ├── de_lcd_type.h│   │       ├── de_lti.c│   │       ├── de_lti_type.h│   │       ├── de_peak.c│   │       ├── de_peak_type.h│   │       ├── de_rtmx.c│   │       ├── de_rtmx.h│   │       ├── de_rtmx_type.h│   │       ├── de_scaler.h│   │       ├── de_scaler_table.c│   │       ├── de_scaler_table.h│   │       ├── de_smbl.c│   │       ├── de_smbl.h│   │       ├── de_smbl_tab.h│   │       ├── de_smbl_type.h│   │       ├── de_vep.h│   │       ├── de_vep_table.c│   │       ├── de_vep_table.h│   │       ├── de_vsu.c│   │       ├── de_vsu_type.h│   │       ├── de_wb.c│   │       ├── de_wb.h│   │       ├── de_wb_type.h│   │       ├── disp_al.c│   │       ├── disp_al.h│   │       ├── disp_eink_data.c│   │       ├── disp_eink_data.h│   │       ├── disp_waveform.c│   │       ├── disp_waveform.h│   │       ├── rtmx_eink.c│   │       └── rtmx_eink.h│   ├── dev_disp.c                 # DISP 公共端口│   ├── dev_disp.h│   ├── disp_debug.c│   ├── disp_debug.h│   ├── disp_sys_intf.c│   ├── disp_sys_intf.h│   ├── lcd                        # LCD 面板驱动,包括自定义初始化控制,上下电时序控制│   │   ├── Kconfig│   │   ├── S6D7AA0X01.c│   │   ├── S6D7AA0X01.h│   │   ├── VVX07H005A10.c│   │   ├── VVX07H005A10.h│   │   ├── WilliamLcd.c│   │   ├── WilliamLcd.h│   │   ├── b080uan01_mipi1200x1920.c│   │   ├── b080uan01_mipi1200x1920.h│   │   ├── cl40bc1019_cpu.c│   │   ├── cl40bc1019_cpu.h│   │   ├── cpu_gg1p4062utsw.c│   │   ├── cpu_gg1p4062utsw.h│   │   ├── default_eink.c│   │   ├── default_eink.h│   │   ├── default_panel.c│   │   ├── default_panel.h│       └── wtq05027d01.h├── soc                             # SoC 层特化驱动│   ├── Kconfig│   ├── Makefile│   ├── VVX07H005A10_mipi_config.c│   ├── disp_board_config.c│   ├── disp_board_config.h│   ├── he0801a068_mipi_config.c│   ├── platform_resource.c│   ├── platform_resource.h│   ├── sun20iw2.c└── tv                               # TV 驱动,R128不使用    ├── Makefile    ├── de_tve_sun8iw11.c    ├── de_tve_sun8iw7.c    ├── de_tve_v1.c    ├── de_tvec.h    ├── drv_tv.c    ├── drv_tv.h    ├── gm7121.c    ├── tv_ac200.c    ├── tv_ac200.h    ├── tv_ac200_lowlevel.c    └── tv_ac200_lowlevel.h屏驱动源码位置RGB 面板驱动
对于不需要初始化的 RGB 屏幕(一般是 40PIN,50PIN)使用 default_panel.c
code" style="box-sizing: inherit;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transparent; font-size: inherit; font-family: inherit; background-image: initial; background-position: initial; background-size: initial; background-repeat: initial; background-attachment: initial; background-origin: initial; background-clip: initial; 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border-color: initial; position: absolute; top: 0.5em; right: 0.5em; z-index: 1; width: 1.5em; height: 1.5em; border-radius: 0.1rem; outline: none; outline-offset: 0.1rem; cursor: pointer; transition: color 0.25s ease 0s;">lichee/rtos‑hal/hal/source/disp2/disp/lcd/default_panel.cLCD 面板特化驱动
部分 LCD 面板需要写 IIC,SPI初始化,或者有特殊的上下电要求,需要编写特化的屏幕驱动
code" style="box-sizing: inherit;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transparent; font-size: inherit; font-family: inherit; background-image: initial; background-position: initial; background-size: initial; background-repeat: initial; background-attachment: initial; background-origin: initial; background-clip: initial; 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border-color: initial; position: absolute; top: 0.5em; right: 0.5em; z-index: 1; width: 1.5em; height: 1.5em; border-radius: 0.1rem; outline: none; outline-offset: 0.1rem; cursor: pointer; transition: color 0.25s ease 0s;">lichee/rtos‑hal/hal/source/disp2/disp/lcd/配置文件
其中 “芯片型号” 例如 r128s3,和 “板子名称” 例如 pro,请根据实际替换。
code" style="box-sizing: inherit;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transparent; font-size: inherit; font-family: inherit; background-image: initial; background-position: initial; background-size: initial; background-repeat: initial; background-attachment: initial; background-origin: initial; background-clip: initial; 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border-color: initial; position: absolute; top: 0.5em; right: 0.5em; z-index: 1; width: 1.5em; height: 1.5em; border-radius: 0.1rem; outline: none; outline-offset: 0.1rem; cursor: pointer; transition: color 0.25s ease 0s;">board/芯片型号/板子名称/configs/屏幕驱动配置
lcd 相关代码包含在 disp 驱动模块中,执行命令进入 menuconfig 配置主界面,并按以下步骤操作:
添加新屏
添加一款新屏幕通常需要以下步骤:
  • panel.c 和 panel.h,当用户添加新屏驱动时,是需要修改这两个文件的,需要将屏结构体变量添加到全局结构体变量panel_array中。
  • lcd_source.c 和 lcd_source.h,这两个文件实现的是给屏驱动使用的函数接口,比如电源开关,gpio,dsi 读写接口等,用户不需要修改只需要用。
  • 屏驱动。除了上面提到的源文件外,其它的一般一个 c 文件和一个 h 文件就代表一个屏驱动。
  • 在屏驱动源码位置的上一级,有用户需要修改的 Makefile 文件。
我们可以打开 lichee/rtos‑hal/hal/source/disp2/disp/lcd/default_panel.c 作为屏驱动的例子,在该文件的最后:
code" style="box-sizing: inherit;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transparent; font-size: inherit; font-family: inherit; background-image: initial; background-position: initial; background-size: initial; background-repeat: initial; background-attachment: initial; background-origin: initial; background-clip: initial; 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border-color: initial; position: absolute; top: 0.5em; right: 0.5em; z-index: 1; width: 1.5em; height: 1.5em; border-radius: 0.1rem; outline: none; outline-offset: 0.1rem; cursor: pointer; transition: color 0.25s ease 0s;">struct __lcd_panel default_panel = {    /* panel driver name, must mach the lcd_drv_name in sys_config.fex */    .name = "default_lcd",    .func = {        .cfg_panel_info = LCD_cfg_panel_info,        .cfg_open_flow = LCD_open_flow,        .cfg_close_flow = LCD_close_flow,    },};
  • 该全局变量 default_panel 的成员 name 与 lcd_driver_name 必须一致,这个关系到驱动能否找到指定的文件。
  • 接 下 来 是 func 成 员 的 初 始 化, 这 里 最 主 要 实 现 三 个 回 调 函 数。LCD_cfg_panel_info, LCD_open_flow 和 LCD_close_flow。
  • 开关屏流程即屏上下电流程,屏手册或者 driver IC 手册中里面的 Power on Sequence 和 Power off Sequence。用于开关屏的操作流程如下图所示
  • 其中,LCD_open_flow 和 LCD_close_flow 称为开关屏流程函数。方框中的函数,如 LCD_power_on,称为开关屏步骤函数。
  • 不需要进行初始化操作的 LCD 屏,例如部分 RGB 屏等,LCD_panel_init 及 LCD_panel_exit 这些函数可以为空。
LCD_open_flow
LCD_open_flow 函数只会在系统初始化的时候调用一次,执行每个 LCD_OPEN_FUNC 即是把对应的开屏步骤函数进行注册,先注册先执行,但并没有立刻执行该开屏步骤函数。
函数原型:
code" style="box-sizing: inherit;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transparent; font-size: inherit; font-family: inherit; background-image: initial; background-position: initial; background-size: initial; background-repeat: initial; background-attachment: initial; background-origin: initial; background-clip: initial; 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border-color: initial; position: absolute; top: 0.5em; right: 0.5em; z-index: 1; width: 1.5em; height: 1.5em; border-radius: 0.1rem; outline: none; outline-offset: 0.1rem; cursor: pointer; transition: color 0.25s ease 0s;">static __s32 LCD_open_flow(__u32 sel)
函数常用内容为:
code" style="box-sizing: inherit;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transparent; font-size: inherit; font-family: inherit; background-image: initial; background-position: initial; background-size: initial; background-repeat: initial; background-attachment: initial; background-origin: initial; background-clip: initial; 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border-color: initial; position: absolute; top: 0.5em; right: 0.5em; z-index: 1; width: 1.5em; height: 1.5em; border-radius: 0.1rem; outline: none; outline-offset: 0.1rem; cursor: pointer; transition: color 0.25s ease 0s;">static __s32 LCD_open_flow(__u32 sel){    LCD_OPEN_FUNC(sel, LCD_power_on,10);    LCD_OPEN_FUNC(sel, LCD_panel_init, 50);    LCD_OPEN_FUNC(sel, sunxi_lcd_tcon_enable, 100);    LCD_OPEN_FUNC(sel, LCD_bl_open, 0);    return 0;}
如上,调用四次 LCD_OPEN_FUNC 注册了四个回调函数,对应了四个开屏流程, 先注册先执行。实际上注册多少个函数是用户自己的自由,只要合理即可。
  • LCD_power_on 即打开 LCD 电源,再延迟 10ms;这个步骤一般用于打开 LCD 相关电源和相关管脚比如复位脚。这里一般是使用电源控制函数说明和管脚控制函数说明进行操作。
  • LCD_panel_init 即初始化屏,再延迟 50ms;不需要初始化的屏,可省掉此步骤,这个函数一般用于发送初始化命令给屏进行屏初始化。如果是 I8080 屏用I8080 接口函数说明,如果是其它情况比如 i2c 或者 spi 可以看使用 iic/spi 串行接口初始化,也可以用 GPIO 来进行模拟。
  • sunxi_lcd_tcon_enable 打开 TCON,再延迟 100ms;这一步是固定的,表示开始发送图像信号。
  • LCD_bl_open 打开背光,再延迟 0ms。前面三步搞定之后才开背光,这样不会看到闪烁。这里一般使用的函数请看背光控制函数说明。
LCD_OPEN_FUNC
注册开屏步骤函数到开屏流程中,记住这里是注册不是执行!
函数原型:
code" style="box-sizing: inherit;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transparent; font-size: inherit; font-family: inherit; background-image: initial; background-position: initial; background-size: initial; background-repeat: initial; background-attachment: initial; background-origin: initial; background-clip: initial; 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border-color: initial; position: absolute; top: 0.5em; right: 0.5em; z-index: 1; width: 1.5em; height: 1.5em; border-radius: 0.1rem; outline: none; outline-offset: 0.1rem; cursor: pointer; transition: color 0.25s ease 0s;">void LCD_OPEN_FUNC(__u32 sel, LCD_FUNC func, __u32 delay)
参数说明:
func 是一个函数指针,其类型是:void (*LCD_FUNC) (__u32 sel),用户自己定义的函数必须也要用统一的形式。比如:
code" style="box-sizing: inherit;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transparent; font-size: inherit; font-family: inherit; background-image: initial; background-position: initial; background-size: initial; background-repeat: initial; background-attachment: initial; background-origin: initial; background-clip: initial; 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border-color: initial; position: absolute; top: 0.5em; right: 0.5em; z-index: 1; width: 1.5em; height: 1.5em; border-radius: 0.1rem; outline: none; outline-offset: 0.1rem; cursor: pointer; transition: color 0.25s ease 0s;">void user_defined_func(__u32 sel){    // do something}
delay 是执行该步骤后,再延迟的时间,时间单位是毫秒。
LCD_OPEN_FUNC 的第二个参数是前后两个步骤的延时长度,单位 ms,注意这里的数值请按照屏手册规定去填,乱填可能导致屏初始化异常或者开关屏时间过长,影响用户体验。
LCD_close_flow
与 LCD_open_flow 对应的是 LCD_close_flow,它用于注册关屏函数。使用 LCD_CLOSE_FUNC 进行函数注册,先注册先执行。这里只是注册回调函数,不是立刻执行。
code" style="box-sizing: inherit;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transparent; font-size: inherit; font-family: inherit; background-image: initial; background-position: initial; background-size: initial; background-repeat: initial; background-attachment: initial; background-origin: initial; background-clip: initial; 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border-color: initial; position: absolute; top: 0.5em; right: 0.5em; z-index: 1; width: 1.5em; height: 1.5em; border-radius: 0.1rem; outline: none; outline-offset: 0.1rem; cursor: pointer; transition: color 0.25s ease 0s;">static s32 LCD_close_flow(u32 sel){    /* close lcd backlight, and delay 0ms */    LCD_CLOSE_FUNC(sel, LCD_bl_close, 0);    /* close lcd controller, and delay 0ms */    LCD_CLOSE_FUNC(sel, sunxi_lcd_tcon_disable, 50);    /* open lcd power, than delay 200ms */    LCD_CLOSE_FUNC(sel, LCD_panel_exit, 100);    /* close lcd power, and delay 500ms */    LCD_CLOSE_FUNC(sel, LCD_power_off, 0);    return 0;}
  • 先关闭背光,这样整个关屏过程,用户不会看到闪烁的过程;
  • 关闭 TCON(即停止发送数据)再延迟 50ms;
  • 执行关屏代码,再延迟 200ms;(不需要初始化的屏,可省掉此步骤)
  • 最后关闭电源,再延迟 0ms。
LCD_cfg_panel_info
配置的 TCON 扩展参数,比如 gamma 功能和颜色映射功能。
函数原型:
code" style="box-sizing: inherit;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transparent; font-size: inherit; font-family: inherit; background-image: initial; background-position: initial; background-size: initial; background-repeat: initial; background-attachment: initial; background-origin: initial; background-clip: initial; 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border-color: initial; position: absolute; top: 0.5em; right: 0.5em; z-index: 1; width: 1.5em; height: 1.5em; border-radius: 0.1rem; outline: none; outline-offset: 0.1rem; cursor: pointer; transition: color 0.25s ease 0s;">static void LCD_cfg_panel_info(__panel_extend_para_t *info)
TCON 的扩展参数只能在屏文件中配置,参数的定义:
LCD_FRM
Lcd Frame Rate Modulator, FRM 是解决由于 PIN 减少导致的色深问题,有些 LCD 屏的像素格式是 18bit 色深(RGB666)或 16bit 色深(RGB565),建议打开 FRM 功能,通过 dither 的方式弥补色深,使显示达到 24bit 色深(RGB888)的效果。如下图所示,上图是色深为 RGB66 的 LCD 屏显示,下图是打开 dither 后的显示,打开 dither 后色彩渐变的地方过度平滑。
参数设置相应值对应含义为:
code" style="box-sizing: inherit;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transparent; font-size: inherit; font-family: inherit; background-image: initial; background-position: initial; background-size: initial; background-repeat: initial; background-attachment: initial; background-origin: initial; background-clip: initial; 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border-color: initial; position: absolute; top: 0.5em; right: 0.5em; z-index: 1; width: 1.5em; height: 1.5em; border-radius: 0.1rem; outline: none; outline-offset: 0.1rem; cursor: pointer; transition: color 0.25s ease 0s;">0:RGB888 ‑‑ RGB888 direct1:RGB888 ‑‑ RGB666 dither2:RGB888 ‑‑ RGB565 dither
LCD_GAMMA_EN
Lcd Gamma Correction Enable,设置相应值的对应含义为:
code" style="box-sizing: inherit;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transparent; font-size: inherit; font-family: inherit; background-image: initial; background-position: initial; background-size: initial; background-repeat: initial; background-attachment: initial; background-origin: initial; background-clip: initial; 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border-color: initial; position: absolute; top: 0.5em; right: 0.5em; z-index: 1; width: 1.5em; height: 1.5em; border-radius: 0.1rem; outline: none; outline-offset: 0.1rem; cursor: pointer; transition: color 0.25s ease 0s;">0:LCD 的 Gamma 校正功能关闭1:LCD 的 Gamma 校正功能开启
设置为 1 时,需要在屏驱动中对 lcd_gamma_tbl[256] 进行赋值。
LCD_CMAP_EN
Lcd Color Map Enable, 设置为 1 时,需要对 lcd_cmap_tbl [2][3][4] 进行赋值 Lcd Color Map Table。
每个像素有 R、G、B 三个单元,每四个像素组成一个选择项,总共有 12 个可选。数组第一维表示奇偶行,第二维表示像素的 RGB,第三维表示第几个像素,数组的内容即表示该位置映射到的内容。
LCD CMAP 是对像素的映射输出功能,只有像素有特殊排布的 LCD 屏才需要配置。
LCD CMAP 定义每行的 4 个像素为一个总单元,每个像素分 R、G、B 3 个小单元,总共有 12 个小单元。通过 lcd_cmap_tbl 定义映射关系,输出的每个小单元可随意映射到 12 个小单元之一。
code" style="box-sizing: inherit;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transparent; font-size: inherit; font-family: inherit; background-image: initial; background-position: initial; background-size: initial; background-repeat: initial; background-attachment: initial; background-origin: initial; background-clip: initial; 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border-color: initial; position: absolute; top: 0.5em; right: 0.5em; z-index: 1; width: 1.5em; height: 1.5em; border-radius: 0.1rem; outline: none; outline-offset: 0.1rem; cursor: pointer; transition: color 0.25s ease 0s;">__u32 lcd_cmap_tbl[2[3[4 = {    {        {LCD_CMAP_G0,LCD_CMAP_B1,LCD_CMAP_G2,LCD_CMAP_B3},        {LCD_CMAP_B0,LCD_CMAP_R1,LCD_CMAP_B2,LCD_CMAP_R3},        {LCD_CMAP_R0,LCD_CMAP_G1,LCD_CMAP_R2,LCD_CMAP_G3},    },    {        {LCD_CMAP_B3,LCD_CMAP_G2,LCD_CMAP_B1,LCD_CMAP_G0},        {LCD_CMAP_R3,LCD_CMAP_B2,LCD_CMAP_R1,LCD_CMAP_B0},        {LCD_CMAP_G3,LCD_CMAP_R2,LCD_CMAP_G1,LCD_CMAP_R0},    },};
如上,上三行代表奇数行的像素排布,下三行代表偶数行的像素排布;
每四个像素为一个单元,第一列代表每四个像素的第一个像素映射,第二列代表每四个像素的第二个像素映射,以此类推。
如上的定义,像素的输出格式如下图所示。
LCD_RB_SWAP
调换 TCON 模块 RGB 中的 R 分量和 B 分量。
code" style="box-sizing: inherit;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transparent; font-size: inherit; font-family: inherit; background-image: initial; background-position: initial; background-size: initial; background-repeat: initial; background-attachment: initial; background-origin: initial; background-clip: initial; 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border-color: initial; position: absolute; top: 0.5em; right: 0.5em; z-index: 1; width: 1.5em; height: 1.5em; border-radius: 0.1rem; outline: none; outline-offset: 0.1rem; cursor: pointer; transition: color 0.25s ease 0s;">0:不变1:调换R分量和B分量
需要 gamma 校正,或色彩映射,在 sys_config.fex 中将相应模块的 enable 参数置 1,lcd_gamma_en, lcd_cmap_en,并且填充 3 个系数表,lcd_gamma_tbl, lcd_cmap_tbl,注意的是:gamma,模板提供了 18 段拐点值,然后再插值出所有的值(255 个)。可以往相应表格内添加子项以补充细节部分。cmap_tbl 的大小是固定的,不能减小或增加表的大小。最终生成的 gamma 表项是由 rgb 三个 gamma 值组成的,各占 8bit。目前提供的模板中,三个 gamma 值是相同的。
延时函数
函数原型
(毫秒级别)
code" style="box-sizing: inherit;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transparent; font-size: inherit; font-family: inherit; background-image: initial; background-position: initial; background-size: initial; background-repeat: initial; background-attachment: initial; background-origin: initial; background-clip: initial; 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border-color: initial; position: absolute; top: 0.5em; right: 0.5em; z-index: 1; width: 1.5em; height: 1.5em; border-radius: 0.1rem; outline: none; outline-offset: 0.1rem; cursor: pointer; transition: color 0.25s ease 0s;">s32 sunxi_lcd_delay_ms(u32 ms)
(微秒级别)
code" style="box-sizing: inherit;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transparent; font-size: inherit; font-family: inherit; background-image: initial; background-position: initial; background-size: initial; background-repeat: initial; background-attachment: initial; background-origin: initial; background-clip: initial; 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border-color: initial; position: absolute; top: 0.5em; right: 0.5em; z-index: 1; width: 1.5em; height: 1.5em; border-radius: 0.1rem; outline: none; outline-offset: 0.1rem; cursor: pointer; transition: color 0.25s ease 0s;">s32 sunxi_lcd_delay_us(u32 us)图像数据使能函数
打开 LCD 控制器,开始刷新 LCD 显示
code" style="box-sizing: inherit;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transparent; font-size: inherit; font-family: inherit; background-image: initial; background-position: initial; background-size: initial; background-repeat: initial; background-attachment: initial; background-origin: initial; background-clip: initial; 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border-color: initial; position: absolute; top: 0.5em; right: 0.5em; z-index: 1; width: 1.5em; height: 1.5em; border-radius: 0.1rem; outline: none; outline-offset: 0.1rem; cursor: pointer; transition: color 0.25s ease 0s;">void sunxi_lcd_tcon_enable(u32 screen_id)
关闭 LCD 控制器,停止刷新数据
code" style="box-sizing: inherit;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transparent; font-size: inherit; font-family: inherit; background-image: initial; background-position: initial; background-size: initial; background-repeat: initial; background-attachment: initial; background-origin: initial; background-clip: initial; 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border-color: initial; position: absolute; top: 0.5em; right: 0.5em; z-index: 1; width: 1.5em; height: 1.5em; border-radius: 0.1rem; outline: none; outline-offset: 0.1rem; cursor: pointer; transition: color 0.25s ease 0s;">void sunxi_lcd_tcon_disable(u32 screen_id)背光控制函数
打开背光,操作的是 sys_config.fex 中 lcd_bl 配置的 gpio。
code" style="box-sizing: inherit;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transparent; font-size: inherit; font-family: inherit; background-image: initial; background-position: initial; background-size: initial; background-repeat: initial; background-attachment: initial; background-origin: initial; background-clip: initial; 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border-color: initial; position: absolute; top: 0.5em; right: 0.5em; z-index: 1; width: 1.5em; height: 1.5em; border-radius: 0.1rem; outline: none; outline-offset: 0.1rem; cursor: pointer; transition: color 0.25s ease 0s;">void sunxi_lcd_backlight_enable(u32 screen_id)
关闭背光,操作的是 sys_config.fex 中 lcd_bl 配置的 gpio。
code" style="box-sizing: inherit;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transparent; font-size: inherit; font-family: inherit; background-image: initial; background-position: initial; background-size: initial; background-repeat: initial; background-attachment: initial; background-origin: initial; background-clip: initial; 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border-color: initial; position: absolute; top: 0.5em; right: 0.5em; z-index: 1; width: 1.5em; height: 1.5em; border-radius: 0.1rem; outline: none; outline-offset: 0.1rem; cursor: pointer; transition: color 0.25s ease 0s;">void sunxi_lcd_backlight_disable(u32 screen_id)
打开PWM背光,打开时 pwm 将往外输出 pwm 波形。对应的是lcd_pwm_ch 所对应的那一路 pwm。
code" style="box-sizing: inherit;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transparent; font-size: inherit; font-family: inherit; background-image: initial; background-position: initial; background-size: initial; background-repeat: initial; background-attachment: initial; background-origin: initial; background-clip: initial; 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border-color: initial; position: absolute; top: 0.5em; right: 0.5em; z-index: 1; width: 1.5em; height: 1.5em; border-radius: 0.1rem; outline: none; outline-offset: 0.1rem; cursor: pointer; transition: color 0.25s ease 0s;">s32 sunxi_lcd_pwm_enable(u32 screen_id)
关闭PWM背光,打开时 pwm 将往外输出 pwm 波形。对应的是 lcd_pwm_ch 所对应的那一路 pwm。
code" style="box-sizing: inherit;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transparent; font-size: inherit; font-family: inherit; background-image: initial; background-position: initial; background-size: initial; background-repeat: initial; background-attachment: initial; background-origin: initial; background-clip: initial; 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border-color: initial; position: absolute; top: 0.5em; right: 0.5em; z-index: 1; width: 1.5em; height: 1.5em; border-radius: 0.1rem; outline: none; outline-offset: 0.1rem; cursor: pointer; transition: color 0.25s ease 0s;">s32 sunxi_lcd_pwm_disable(u32 screen_id)电源控制函数
打开 Lcd 电源,操作的是 sys_config.fex 中的 lcd_power/lcd_power1/lcd_power2。( pwr_id标识电源索引)
code" style="box-sizing: inherit;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transparent; font-size: inherit; font-family: inherit; background-image: initial; background-position: initial; background-size: initial; background-repeat: initial; background-attachment: initial; background-origin: initial; background-clip: initial; 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border-color: initial; position: absolute; top: 0.5em; right: 0.5em; z-index: 1; width: 1.5em; height: 1.5em; border-radius: 0.1rem; outline: none; outline-offset: 0.1rem; cursor: pointer; transition: color 0.25s ease 0s;">void sunxi_lcd_power_enable(u32 screen_id, u32 pwr_id)
关闭 Lcd 电源,操作的是 sys_config.fex 中的 lcd_power/lcd_power1/lcd_power2。( pwr_id标识电源索引)
code" style="box-sizing: inherit;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transparent; font-size: inherit; font-family: inherit; background-image: initial; background-position: initial; background-size: initial; background-repeat: initial; background-attachment: initial; background-origin: initial; background-clip: initial; 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border-color: initial; position: absolute; top: 0.5em; right: 0.5em; z-index: 1; width: 1.5em; height: 1.5em; border-radius: 0.1rem; outline: none; outline-offset: 0.1rem; cursor: pointer; transition: color 0.25s ease 0s;">void sunxi_lcd_power_disable(u32 screen_id, u32 pwr_id)
  • pwr_id = 0:对应于 sys_config.fex 中的 lcd_power。
  • pwr_id = 1:对应于 sys_config.fex 中的 lcd_power1。
  • pwr_id = 2:对应于 sys_config.fex 中的 lcd_power2。
  • pwr_id = 3:对应于 sys_config.fex 中的 lcd_power3。
sunxi_lcd_pin_cfg
配置 lcd 的 io
函数原型
code" style="box-sizing: inherit;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transparent; font-size: inherit; font-family: inherit; background-image: initial; background-position: initial; background-size: initial; background-repeat: initial; background-attachment: initial; background-origin: initial; background-clip: initial; 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border-color: initial; position: absolute; top: 0.5em; right: 0.5em; z-index: 1; width: 1.5em; height: 1.5em; border-radius: 0.1rem; outline: none; outline-offset: 0.1rem; cursor: pointer; transition: color 0.25s ease 0s;">s32 sunxi_lcd_pin_cfg(u32 screen_id, u32 bon)
配置 lcd 的 data/clk 等 pin,对应 sys_config.fex 中的 lcdd0‑lcdd23/lcddclk/lcdde/lcdhsync/lcdvsync。
参数:
  • Bon: 1: 为开,0:为配置成 disable 状态。
I8080 接口函数说明
显示驱动提供 5 个接口函数可供使用。如下:
SUNXI_LCD_CPU_WRITE
设定 CPU 屏的指定寄存器为指定的值。
函数原型
code" style="box-sizing: inherit;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transparent; font-size: inherit; font-family: inherit; background-image: initial; background-position: initial; background-size: initial; background-repeat: initial; background-attachment: initial; background-origin: initial; background-clip: initial; 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border-color: initial; position: absolute; top: 0.5em; right: 0.5em; z-index: 1; width: 1.5em; height: 1.5em; border-radius: 0.1rem; outline: none; outline-offset: 0.1rem; cursor: pointer; transition: color 0.25s ease 0s;">void sunxi_lcd_cpu_write(__u32 sel, __u32 index, __u32 data){    sunxi_lcd_cpu_write_index(sel, index);    sunxi_lcd_cpu_wirte_data(sel, data);}
实现了 8080 总线上的两个写操作
  • sunxi_lcd_cpu_write_index 实现第一个写操作,这时 PIN 脚 RS(A1)为低电平,总线数据上的数据内容为参数 index 的值。
  • sunxi_lcd_cpu_wirte_data 实现第二个写操作,这时 PIN 脚 RS(A1)为高电平,总线数据上的数据内容为参数 data 的值。
SUNXI_LCD_CPU_WRITE_INDEX
设定 CPU 屏为指定寄存器。
code" style="box-sizing: inherit;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transparent; font-size: inherit; font-family: inherit; background-image: initial; background-position: initial; background-size: initial; background-repeat: initial; background-attachment: initial; background-origin: initial; background-clip: initial; 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border-color: initial; position: absolute; top: 0.5em; right: 0.5em; z-index: 1; width: 1.5em; height: 1.5em; border-radius: 0.1rem; outline: none; outline-offset: 0.1rem; cursor: pointer; transition: color 0.25s ease 0s;">void sunxi_lcd_cpu_write_index(__u32 sel,__u32 index)
参数:
  • sel:显示屏 id
  • index: 要设定的寄存器
SUNXI_LCD_CPU_WRITE_DATA
设定 CPU 屏寄存器的值为指定的值
code" style="box-sizing: inherit;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transparent; font-size: inherit; font-family: inherit; background-image: initial; background-position: initial; background-size: initial; background-repeat: initial; background-attachment: initial; background-origin: initial; background-clip: initial; 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border-color: initial; position: absolute; top: 0.5em; right: 0.5em; z-index: 1; width: 1.5em; height: 1.5em; border-radius: 0.1rem; outline: none; outline-offset: 0.1rem; cursor: pointer; transition: color 0.25s ease 0s;">void sunxi_lcd_cpu_write_data(__u32 sel, __u32 data)
参数:
  • sel:显示屏 id
  • index: 要设定的寄存器的值
TCON0_CPU_RD_24B_DATA
读操作
code" style="box-sizing: inherit;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transparent; font-size: inherit; font-family: inherit; background-image: initial; background-position: initial; background-size: initial; background-repeat: initial; background-attachment: initial; background-origin: initial; background-clip: initial; 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border-color: initial; position: absolute; top: 0.5em; right: 0.5em; z-index: 1; width: 1.5em; height: 1.5em; border-radius: 0.1rem; outline: none; outline-offset: 0.1rem; cursor: pointer; transition: color 0.25s ease 0s;">s32 tcon0_cpu_rd_24b_data(u32 sel, u32 index, u32 *data, u32 size)
参数:
  • sel:显示屏 id
  • index: 要读取的寄存器
  • data:用于存放读取接口的数组指针,用户必须保证其有足够空间存放数据
  • size:要读取的字节数
管脚控制函数SUNXI_LCD_GPIO_SET_VALUE
LCD_GPIO PIN 脚上输出高电平或低电平
code" style="box-sizing: inherit;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transparent; font-size: inherit; font-family: inherit; background-image: initial; background-position: initial; background-size: initial; background-repeat: initial; background-attachment: initial; background-origin: initial; background-clip: initial; 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border-color: initial; position: absolute; top: 0.5em; right: 0.5em; z-index: 1; width: 1.5em; height: 1.5em; border-radius: 0.1rem; outline: none; outline-offset: 0.1rem; cursor: pointer; transition: color 0.25s ease 0s;">s32 sunxi_lcd_gpio_set_value(u32 screen_id, u32 io_index, u32 value)
参数:
  • io_index = 0:对应于 sys_config.fex 中的 lcd_gpio_0。
  • io_index = 1:对应于 sys_config.fex 中的 lcd_gpio_1。
  • io_index = 2:对应于 sys_config.fex 中的 lcd_gpio_2。
  • io_index = 3:对应于 sys_config.fex 中的 lcd_gpio_3。
  • value = 0:对应 IO 输出低电平。
  • value = 1:对应 IO 输出高电平。
只用于该 GPIO 定义为输出的情形。
SUNXI_LCD_GPIO_SET_DIRECTION
设置 LCD_GPIO PIN 脚为输入或输出模式
code" style="box-sizing: inherit;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transparent; font-size: inherit; font-family: inherit; background-image: initial; background-position: initial; background-size: initial; background-repeat: initial; background-attachment: initial; background-origin: initial; background-clip: initial; 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border-color: initial; position: absolute; top: 0.5em; right: 0.5em; z-index: 1; width: 1.5em; height: 1.5em; border-radius: 0.1rem; outline: none; outline-offset: 0.1rem; cursor: pointer; transition: color 0.25s ease 0s;">s32 sunxi_lcd_gpio_set_direction(u32 screen_id, u32 io_index, u32 direction)
参数:
  • io_index = 0:对应于 sys_config.fex 中的 lcd_gpio_0。
  • io_index = 1:对应于 sys_config.fex 中的 lcd_gpio_1。
  • io_index = 2:对应于 sys_config.fex 中的 lcd_gpio_2。
  • io_index = 3:对应于 sys_config.fex 中的 lcd_gpio_3。
  • direction = 0:对应 IO 设置为输入。
  • direction = 1:对应 IO 设置为输出。
一部分屏需要进行初始化操作,在开屏步骤函数中,对应于 LCD_panel_init 函数,提供了几种方式对屏的初始化。对于 CPU 屏,是通过 8080 总线的方式,使用的是 LCDIO(PD,PH)进行初始化。这种初始化方式,其总线的引脚位置定义与 CPU 屏一致。对于 SPI/IIC 初始化的 LCD,使用独立的IO初始化。
使用 SPI 初始化
一般使用 GPIO 模拟的方式初始化 SPI 屏幕,其中 SPI 模拟如下所示
code" style="box-sizing: inherit;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transparent; font-size: inherit; font-family: inherit; background-image: initial; background-position: initial; background-size: initial; background-repeat: initial; background-attachment: initial; background-origin: initial; background-clip: initial; 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border-color: initial; position: absolute; top: 0.5em; right: 0.5em; z-index: 1; width: 1.5em; height: 1.5em; border-radius: 0.1rem; outline: none; outline-offset: 0.1rem; cursor: pointer; transition: color 0.25s ease 0s;">#define spi_scl_1 sunxi_lcd_gpio_set_value(0, 3, 1)  // 配置 lcd_gpio_3 为 SCL#define spi_scl_0 sunxi_lcd_gpio_set_value(0, 3, 0)#define spi_sdi_1 sunxi_lcd_gpio_set_value(0, 2, 1)  // 配置 lcd_gpio_2 为 SDI#define spi_sdi_0 sunxi_lcd_gpio_set_value(0, 2, 0)#define spi_cs_1 sunxi_lcd_gpio_set_value(0, 1, 1)   // 配置 lcd_gpio_1 为 CS#define spi_cs_0 sunxi_lcd_gpio_set_value(0, 1, 0)static void spi_write_cmd(u8 value){    int i;    spi_cs_0;    spi_scl_0;    spi_sdi_0;    spi_scl_1;    spi_scl_0;    for (i = 0; i < 8; i++) {        if (value & 0x80)            spi_sdi_1;        else            spi_sdi_0;        value <<= 1;        spi_scl_1;        spi_scl_0;    }    spi_cs_1;}static void spi_write_data(u8 value){    int i;    spi_cs_0;    spi_scl_0;    spi_sdi_1;    spi_scl_1;    spi_scl_0;    for (i = 0; i < 8; i++) {        if (value & 0x80)            spi_sdi_1;        else            spi_sdi_0;        value <<= 1;        spi_scl_1;        spi_scl_0;    }    spi_cs_1;}
然后就可以调用 spi_write_cmd(u8 value) 与 spi_write_data(u8 value) 函数写入初始化命令。
也可以使用 硬件 SPI 初始化屏幕,代码如下
code" style="box-sizing: inherit;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transparent; font-size: inherit; font-family: inherit; background-image: initial; background-position: initial; background-size: initial; background-repeat: initial; background-attachment: initial; background-origin: initial; background-clip: initial; 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border-color: initial; position: absolute; top: 0.5em; right: 0.5em; z-index: 1; width: 1.5em; height: 1.5em; border-radius: 0.1rem; outline: none; outline-offset: 0.1rem; cursor: pointer; transition: color 0.25s ease 0s;">static int spi_init(void){    int ret =1;    struct spi_master *master;    master = spi_busnum_to_master(1);    if (!master)    {        lcd_fb_wrn("fail to get master\n");        goto OUT    }    spi_device = spi_alloc_device(master);    if (!spi_device)    {        lcd_fb_wrn("fail to get spi device\n");        goto OUT;    }    spi_device‑> bits_per_word = 8;    spi_device‑> max_speed_hz = 50000000; /*50MHz*/    spi_device‑> mode = SPI_MODE_0;    ret = spi_setup(spi_device);    if (ret)    {        lcd_fb_wrn("Faile to setup spi\n");        goto FREE;    }    lcd_fb_inf("Init spi1:bits_per_word:%d max_speed_hz:%d mode:%d\n", spi_device‑> bits_per_word,               spi_device‑> max_speed_hz, spi_device‑> mode);    ret = 0;    goto OUT;FREE:    spi_master_put(master);    kfree(spi_device);    spi_device = NULL;OUT:    return ret;}static int comm_out(unsigned int sel, unsigned char cmd){    struct spi_transfer t;    if (!spi_device)        return1;    DC(sel, 0);    memset(&t, 0, sizeof(struct spi_transfer));    t.tx_buf = &cmd;    t.len = 1;    t.bits_per_word = 8;    t.speed_hz = 24000000;    return spi_sync_transfer(spi_device, &t, 1);}
首先调用 spi_init 函数对 spi 硬件进行初始化,spi_init 函数可以分为几个步骤,第一获取 master;根据实际的硬件连接,选择 spi(代码中选择了 spi1),如果这一步返回错误说 spi 没有配置好。第二步设置 spi device,这里包括最大速度,spi 传输模式,以及每个字包含的比特数。最后调用 spi_setup 完成 master 和 device 的关联。
comm_out 是一个 spi 传输的例子,核心就是 spi_sync_transfer 函数。
并行 RGB 接口
当我们配置并行 RGB 接口时,在配置里面并不需要区分是 24 位,18 位和 16 位,最大位宽是哪种是参考 pin mux 表格,如果 LCD 屏本身支持的位宽比 SoC 支持的位宽少,当然只能选择少的一方。
因为不需要初始化,RGB 接口极少出现问题,重点关注 lcd 的 timing 的合理性,也就是lcd_ht,lcd_hspw,lcd_hbp,lcd_vt,lcd_vspw 和 lcd_vbp 这个属性的合理性。
下面是典型并行 RGB 接口 sys_config.fex 配置示例,其中用空行把配置分成几个部分
code" style="box-sizing: inherit;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transparent; font-size: inherit; font-family: inherit; background-image: initial; background-position: initial; background-size: initial; background-repeat: initial; background-attachment: initial; background-origin: initial; background-clip: initial; 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border-color: initial; position: absolute; top: 0.5em; right: 0.5em; z-index: 1; width: 1.5em; height: 1.5em; border-radius: 0.1rem; outline: none; outline-offset: 0.1rem; cursor: pointer; transition: color 0.25s ease 0s;">;--------------------------------------------------;Parallel RGB LCD;--------------------------------------------------[lcd0]; Part 1lcd_used            = 1lcd_driver_name     = "default_lcd"; Part 2lcd_if              = 0; Part 3lcd_x               = 480lcd_y               = 480lcd_width           = 150lcd_height          = 94lcd_rb_swap         = 0lcd_dclk_freq       = 21lcd_hv_clk_phase    = 1; Part 4lcd_backlight       = 150lcd_pwm_used        = 1lcd_pwm_ch          = 5lcd_pwm_freq        = 5000lcd_pwm_pol         = 1; Part 5lcd_hbp             = 80lcd_ht              = 648lcd_hspw            = 8lcd_vbp             = 10lcd_vt              = 522lcd_vspw            = 2lcd_lvds_if         = 0lcd_lvds_colordepth = 1lcd_lvds_mode       = 0lcd_frm             = 1lcd_io_phase        = 0x0000lcd_gamma_en        = 0lcd_bright_curve_en = 0lcd_cmap_en         = 0deu_mode            = 0lcdgamma4iep        = 22smart_color         = 90; Part 6;LCD_D2-LCD_D7lcd_gpio_4               = port:PA00<8><0><3><0>lcd_gpio_5               = port:PA01<8><0><3><0>lcd_gpio_6               = port:PA02<8><0><3><0>lcd_gpio_7               = port:PA03<8><0><3><0>lcd_gpio_8               = port:PA04<8><0><3><0>lcd_gpio_9               = port:PA05<8><0><3><0>;LCD_D10-LCD_D15lcd_gpio_10              = port:PA11<8><0><3><0>lcd_gpio_11              = port:PA10<8><0><3><0>lcd_gpio_12              = port:PA08<8><0><3><0>lcd_gpio_13              = port:PA07<8><0><3><0>lcd_gpio_14              = port:PA06<8><0><3><0>lcd_gpio_15              = port:PA09<8><0><3><0>;LCD_D18-LCD_D23lcd_gpio_16              = port:PA12<8><0><3><0>lcd_gpio_17              = port:PA13<8><0><3><0>lcd_gpio_18              = port:PA14<8><0><3><0>lcd_gpio_19              = port:PA15<8><0><3><0>lcd_gpio_20              = port:PB03<8><0><3><0>lcd_gpio_21              = port:PB02<8><0><3><0>;LCD_VSYNC, LCD_HSYNC, LCD_DCLK, LCD_DElcd_gpio_0              = port:PA18<8><0><3><0>lcd_gpio_1              = port:PA19<8><0><3><0>lcd_gpio_2              = port:PA20<8><0><3><0>lcd_gpio_3              = port:PA21<8><0><3><0>
  • 第一部分,决定该配置是否使用,以及使用哪个屏驱动,lcd_driver_name 决定了用哪个屏驱动来初始化,这里是 default_lcd,是针对不需要初始化设置的 RGB 屏。
  • 第二部分决定下面的配置是一个并行 RGB 的配置。
  • 第三部分决定 SoC 中的 LCD 模块发送时序。请查看屏时序参数说明。
  • 第四部分决定背光(pwm 和 lcd_bl_en)。请看背光相关参数。
  • 第五部分是显示效果部分的配置,如果非 24 位的 RGB,那么一般情况下需要设置lcd_frm。
  • 第六部分就是电源和管脚配置。是用 RGB666 还是 RGB888,需要根据实际 pinmux 表来决定,如果该芯片只有 18 根 rgb 数据则只能 rgb18。请看电源和管脚参数。
串行 RGB 接口
串行 RGB 是相对于并行 RGB 来说,而并不是说它只用一根线来发数据,只要通过多个时钟周期才能把一个像素的数据发完,那么这样的 RGB 接口就是串行 RGB。
同样与并行 RGB 接口一样,配置中并不需要也无法体现具体是哪种串行 RGB 接口,你要做的就是把硬件连接对就行。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对于该接口,SoC 总共需要三个周期才能发完一个 pixel,所以我们配置时序的时候,需要满足 lcd_dclk_freq*3=lcd_ht*lcd_vt60,或者 lcd_dclk_freq=lcd_ht/3*lcd_vt*60 要么 3 倍 lcd_ht 要么 3 倍 lcd_dclk_freq。
I8080 接口
Intel 8080 接口屏 (又称 MCU 接口) 很老的协议,一般用在分辨率很小的屏上
管脚的控制脚有 6 种:
管脚
作用说明

CS 片选信号决定该芯片是否工作。
RS 寄存器选择信号低表示选择 index 或者 status 寄存器,高表示选择控制寄存器。实际场景中一般接 SoC 的 LCD_DE 脚(数据使能脚)。
WR 数据命令区分信号即写时钟信号,一般接 SoC 的 LCD_CLK 脚。(低表示写数据)
RD 数据读信号即读时钟信号,一般接 SoC 的 LCD_HSYNC 脚。(低表示读数据)
RESET复位 LCD(用固定命令系列 0 1 0 来复位)
Data双向数据

I8080 根据 Data 的数据位宽接口有 8/9/16/18,连哪些脚参考,即使位宽一样,连的管脚也不一样,还要考虑的因素是 rgb 格式。
  • RGB565,总共有 65K 种颜色
  • RGB666,总共有 262K 种颜色。
  • 9bit 固定为 262K。
RGB 和 I8080 管脚配置示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