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定时器的最大定时时长是多少

楼主(2024-01-31):
请问STM32F103定时器的最大定时时长是多少??

网友A:
具有16位计数器,因此最大计数值为65535。

网友B:
几秒或更长

网友C:
将72MHz代入公式,得到的最大定时时长是65536*65536/72MHz = 59.65秒‌

网友D:
STM32F103定时器有16位计数器,最大计数值为65535。

网友E:
STM32F103芯片中包含三种类型的定时器:基本定时器(TIM)、高级控制定时器(TIM)和通用定时器(TIM)。不同类型的定时器具有不同的计数器位数,从而影响最大定时时长。

网友F:
取决于你使用的定时器以及其配置的时钟源。

网友G:
定时器最大定时时长取决于所使用的定时器类型(通用定时器、基本定时器或高级定时器)和该定时器的工作时钟源,以及它的预分频系数(PSC)和自动重载寄存器(ARR)的设置。

网友H:
对于STM32F103系列:

定时器的时钟源可以是内部时钟(如APB1/APB2分频后的频率,具体频率与芯片型号和系统配置有关)或者外部时钟。
预分频系数可以从1到65536,通过TIMx_PSC寄存器设置。
自动重载寄存器(ARR)的值决定了计数循环的最大次数。

网友I:
对于STM32F103系列单片机,如果使用内部时钟源,并且不计及预分频器(PSC)的影响,常见的时钟频率为72MHz

网友J:
如果定时器工作在72MHz的APB2时钟下(假设未分频),并且设置了最大的预分频系数65536,那么计数器频率将是: CK_CNT = 72MHz / (PSC + 1) = 72MHz / 65537 ≈ 1.09 kHz

网友K:
实际应用中,预分频器的设置通常不会使用最大值,以避免过长的延时或影响到系统的实时性能。需要根据具体应用的需求来合理配置预分频器值,以确定合适的定时器周期。

网友L:
需要查阅具体的STM32F103数据手册以获取精确的定时器资源信息,并根据实际的系统时钟配置来计算。

网友M:
定时器的时钟频率可以通过RCC专用时钟配置寄存器(RCC_DCKCFGR)中的TIMPRE位来设置,通常情况下,该位设置为默认值0,以便使用较高的时钟频率。

网友N:
以TIM1为例,其时钟源为HCLK(AHB总线时钟),假设HCLK为72MHz,则每个时钟周期为1/72MHz = 13.8ns。如果使用TIM1的16位自动重装载模式进行定时,那么最大定时时长为:

(2^{16} \times 13.8ns = 67.7 \mu s)

网友O:
如果设置了预分频值,实际的时钟频率会变成(72MHz/(PSC+1)),这将影响定时器所能产生最长的定时时长。例如,如果设置了预分频值PSC为71,则定时器的时钟频率将变为72MHz/72=1MHz,此时的最大定时时长将是65536*65536/1MHz = 4294967296秒。

网友I:
定时器的最大定时时长还可以受到其预分频器(PSC)设置的影响。

网友P:
单片机内部的定时器时钟源来自系统时钟,可以通过预分频器进行分频。最大定时时长取决于定时器的预分频器设置、计数器上限(ARR)和定时器的工作模式。

网友Q:
STM32F103系列微控制器的定时器是16位的,这意味着它们的计数器可以从0计数到65535

网友R:
高级控制定时器包括TIM1、TIM8、TIM15、TIM16和TIM17。它们具有16位计数器,因此最大计数值为65535。如果使用1微秒的时钟周期(例如,当APB2时钟为1 MHz时),则最大定时时长为65.535秒。

网友S:
STM32F103定时器的最大定时时长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时钟频率和预分频器的设置。

网友T:
假设定时器的输入时钟频率为72 MHz(这是STM32F103系列微控制器的典型内部时钟频率),则最大定时时长可以这样计算:

最大计数值 / 时钟频率 = 65535 / 72 MHz ≈ 915.5 微秒

网友C:
STM32F103定时器的最大定时时长可以通过计算公式Tmax=2^16*(12/fosc)来计算‌,其中fosc是定时器的时钟频率。

网友U:
实际应用中的最大定时时长还受到系统时钟配置和定时器预分频器设置的影响。

网友J:
一些关键的参数:
系统时钟:STM32F103的系统时钟最高频率为72MHz。
预分频器:预分频器的设置决定了定时器时钟的频率。预分频器的值可以是1到65536之间的任意整数,因此分频后的时钟频率是系统时钟频率的1/预分频器值。
计数器上限(ARR):每个定时器都有一个16位的自动重装载计数器(CNT),其最大值为65535。在向上计数模式下,从0计数到ARR的值,然后重装载并开始新的计数周期。

网友U:
如果需要更长的定时时长,可以使用预分频器来降低定时器的输入时钟频率,从而延长最大定时时长。例如,如果设置预分频器为65536(即2^16),则定时器的输入时钟频率将降为1 Hz,此时定时器的最大定时时长将为:

65535 / 1 Hz = 65535 秒 ≈ 18.7 小时

网友V:
在确定最大定时时长时,需要考虑以下计算:
最大定时时长 = (系统时钟频率 / 预分频器值) * (ARR + 1)
由于ARR的最大值为65535,且预分频器可以设置为65536分之一,因此最大定时时长受限于预分频器的设置。例如,如果预分频器设置为1(最大值),则最大定时时长为:
最大定时时长 = 72MHz * (65535 + 1) = 72MHz * 65536 ≈ 47.6秒

网友J:
最大定时时长 = 65536 * 12 / 16MHz = 59.65秒

网友W:
当计数器计满65535后,会发生溢出并重新从零开始计数。因此,最大定时时长与计数器的最大计数值和计数器时钟周期有关。

网友X:
如果需要更长的定时时长,还可以通过外部时钟源来实现,只要外部时钟源的频率满足要求即可。

网友S:
STM32F103定时器的最大定时时长取决于其时钟频率和计数器的位数。

网友Y:
这取决于您正在使用的计时器和它配置的时钟源。

网友Z:
定时器的最大定时持续时间也会受到其预分频器(PSC)设置的影响。

网友AA:
这个会很长啊,比如你定时10毫秒,循环起来的话就会很多了

网友AB:
计算这个干啥?没什么意义啊

网友AC:
一般如果用72M主频,16位的定时器,一般是900ms好像是最大了

网友AD:
这个没研究过,因为定时可以用for循环的方式实现

网友AE:
基于定时器的溢出时间来计算的,实际应用中可能还需要考虑定时器的工作模式、中断处理等因素

网友AF:
得看你用哪个定时器的,有32位定时器和16位定时器的

网友AG:
STM32F103系列通常使用的定时器是16位定时器,时钟频率通常为72MHz,因此定时器一般也就1秒好像最大了吧

网友AH:
没测试过,你用cubemx配置个定时器,看看呗

网友AI:
我记得一般能达到1秒,但是大部分都是用定时器弄个10/100毫秒的,然后再循环就好了

网友AJ:
不用考虑这个,就定时个基础的就行了,直接循环搞,就可以很长时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