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串口下载电路及一键下载方式

楼主(2024-01-31):
1、串口下载电路原理图

复位接线方式如下:

2、复位按键下载电路

串口下载方式相对来说非常方便,无需借助J-LINK,只需一根USB线即可,将BOOT0接1,BOOT1接0即可(需要注意的是,此电路在下载时,需要按下复位按键)此时,我们需要借助FlyMcu软件下载工具,如果您没有,可以点击下载,提取码:dvdn
下载完直接打开就行。

楼主:
确保您的串口是好的,打开FlyMcu软件,搜索串口,左下角选择如下图所示,DTR的高电平复位,RTS低电平进BoolLoader.点击开始编程,等待下载成功。

楼主:
当出现以下情况时,表示串口下载已经成功。

3、无需复位按键,点击直接下载方式

电路原理图同上,将BOOT0和BOOT1都接0,DTR的高电平复位,RTS高电平进BoolLoader.无需复位按键,

点击开始编程即可下载。

楼主:
(ps:当然,有时候会出现从08000000开始运行失败...可能是因为刚写了选项字节!!!,把选项字节区中的编程到FLASH时写选项字节去掉,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