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CorexM4核心板STM32F407VGT6电路原理图

楼主(2024-01-31):
电源部分电路
Micro_USB插座中的+5V与GND就是直接提供VCC与GND,其中的D+与D-是接在CH340芯片上的实现串口通信的数据口。
电源VCC通过一个自恢复保险丝接在一个自锁开关上,这样就分析完一个miniUSB的提供电源的原理图了。
在原理图的右上角有一个AMS1117-3.3的器件,通过VIN输入口的电压5V变成VOUT输出电压3.3V,是一个降压芯片,实现板子上可以有3.3V的电压供其它元器件使用。

楼主:
下表是各个引脚的描述及作用: 2条用来传送数据(D+ 、D-);
1条是电源线(VBUS);
1条则是接地线(GND)、
1条是ID线。
ID线—以用于识别不同的电缆端点,
mini-A插头(即A外设)中的ID引脚接地,
mini-B插头(即B外设)中的ID引脚浮空。

楼主:
一般的应用(OTG的时候用的.检测ID脚状态高低,从而判断为主设备或从设备。)
OTG检测的原理是:
USB OTG标准在完全兼容USB2.0标准的基础上,增添了电源管理(节省功耗)功能,它允许设备既可作为主机,也可作为外设操作(两用OTG)。USB OTG技术可实现没有主机时设备与设备之间的数据传输。例如:数码相机可以直接与打印机连接并打印照片,手机与手机之间可以直接传送数据等,从而拓展了USB技术的应用范围。在OTG中,初始主机设备称为A设备,外设称为B设备。也就是说,手机既可以做外设,又可以做主机来传送数据,可用电缆的连接方式来决定初始角色(由ID线的状态来决定)。当OTG设备检测到接地的ID引脚时,表示默认的是A设备(主机),而检测到ID引脚浮空的设备则认为是B设备(外设)。

楼主:
USB接口的分类
USB接口种类介绍
目前我知道的有几种USB种类:type-A,type-B,type-C,mini usb,macro usb,apple lightning,分别如下图:

楼主:
USB Type A:该标准一般适用于个人电脑PC中,是应用于最广泛的接口标准
USB Type B:一般用于3.5寸移动硬盘、以及打印机、显示器等连接

楼主:
USB Type C:USB Type C这个接口名称是在USB 3.1时代之后出现的,该接口的亮点在于更加纤薄的设计、更快的传输速度(最高10Gbps)以及更强悍的电力传输(最高100W)。Type-C双面可插接口最大的特点是支持USB接口双面插入,主要面向更轻薄、更纤细的设备(未来可能统一手机平板的接口,取代Micro USB接口)。

楼主:
总结说来USB Type-C具有以下特点:

1) 最大数据传输速度达到10Gbit/秒,也是USB 3.1的标准;

2) Type-C接口插座端的尺寸约为8.3mm×2.5mm纤薄设计;

3) 支持从正反两面均可插入的“正反插”功能,可承受1万次反复插拔;

4) 配备Type-C连接器的标准规格连接线可通过3A电流,同时还支持超出现有USB供电能力的“USB PD”,可以提供最大100W 的电力。

楼主:
一般用于数码相机、数码摄像机、测量仪器以及移动硬盘等移动设备

楼主:
在USB2.0时代,Micro USB口出现了,这是USB 2.0标准的一个便携版本,Mini USB的下一代规格,比早期部分手机使用的Mini USB接口更小。这种接口是我们最常见的接口,我们手机的充电接口就是Micro USB接口。

楼主:
苹果的自研发USB接口,但是听说苹果要转战TYPE-C

一般的USB,比如type a,typa b都有4根线

楼主:
其中D+,D-是传输数据使用,但是像MINI USB,MACRO USB会多出一跟ID线,用于OTG

像typc-C,apple lightning接口,引脚很多,我们不列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