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给煮蛋器配个报警器

楼主(2024-01-31):
我买了个煮蛋器,水烧干能自动断电,但它用的是机械断电,因此过了一会温度下降,就又通电。另外它还不能声音报警。所以我想做这样一个东西:接在220伏插座和煮蛋器之间。水烧干后煮蛋器会自己断电,而我的这个东西就会不断鸣叫,同时永久切断给煮蛋器的电。

@forgot :原理不同,无法照搬。电水壶是利用蒸汽让开关断开,而煮蛋器要水烧干才断。
你知道不知道的烧开水的壶,烧开之后会自动断电但是不会再通电

网友A:
可以啊,估计是检测电流变小就断开开关.
似乎有那种电瓶车充电充满自动断电的插板,可以了解一下.
定时插座也可以了解一下.

网友B:
在水位上面看看,加个水位传感器是否可以。

网友C:
一个小小电流互感器就是你所需要的。

@lf626384 :懂了,谢谢!
@wanwenhao1 :水干就跳了,就没有电流,通过互感器就可以判断接其他控制
希望你能分析一下原理,我有点看不懂呢。

网友D:
xch
@情场探花 :相当于两组开关的继电器。一组是常闭的,自己线圈用掉。另外一组是单刀双掷。可以提供连锁反应,驱动声光指示器,消防设备和小功率负载。机械部分还可以驱动其他断路器。充分体现了电工智慧。
xch
@情场探花 : 脱扣器是德国佬设计的。你这担心他们想过了。脱扣器触发后自动断开线圈驱动。他给线圈串联了一个常闭开关。脱扣后断开线圈
@xch :请看 19楼,我担心误动作。另外脱扣后,线圈还是一直通电,脱扣器容易坏吧?
xch
@ardtek :煮蛋器 3A 够不够? 我看京东卖的才360W. 只需买个分励脱扣器,价格13元的开关怎么就成大刀了。你推荐啥开关,报个型号价格供大家围观一下
杀鸡都不用牛刀,更用不着这么大的青龙偃月刀。

网友D:
用脱扣器,利用煮蛋器跳闸开关信号驱动开关断开

网友E:
再简捷一些,找个现成的定时器一接不就得了

网友F:
还是水位检测加温度检测

网友G:
大家都想得太复杂了,买个220V交流蜂鸣器直接并联在温控开关两端就行,80年代上初中的时候,我在家里的老式陶瓷保险丝座上并联了氖泡,只要保险丝熔断或者接触不良就会亮起

但是温度下降后还是会通电,不太符合题主要求,不加热倒是能响了。
xch
相当于脱扣器线圈并在温控器常闭开关上

网友H:
12楼的方法相对最靠谱,但温度开关冷却后又通电了。事实上要达到永久断电的目的,还是必须需要加入其他辅助电路的。

网友D:
使用脱扣器方案电路的其他部分应包含导线、接插件和220ACV 的蜂鸣器。

网友I:
智能插座,了解一下可以定时,检测电流。

网友J:
楼主没想过换个符合你要求的煮蛋器吗?重新开发一款煮蛋器控制板不就行了,这有的是人才,在外围加着加那不方便,做在一块板子上就好了,前不久我们也给客户开发了一款卤蛋器,有个防干烧报警

网友K:
这个想法真好!
我倒是和楼上的建议 一样——换个煮蛋器即可。

我家煮蛋器的开关是自弹的,弹起来,自己就回不去了,也不会出现再次加热的现象了

你的煮蛋器肯定是高级型号。我的只有16元。这个价格的都没这种功能。

楼主:
谢谢,但是分励脱扣器需要信号触发,而煮蛋器不输出任何信号,它只是默默断电了。

楼主:
感谢上面几位提的方案。但我感觉“把蜂鸣器或脱扣器和煮蛋器并联”这个方案风险大。因为煮蛋器的电阻不大,和蜂鸣器、脱扣器没有数量级的差异,所以平时还是有部分电走蜂鸣器、脱扣器,容易使它们误动作。

楼主:
下面是一个草案,还没考虑蜂鸣器,但好像也不行:工作时煮蛋器和继电器线圈串联,功率严重不足。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但是分励脱扣器需要信号触发,而煮蛋器不输出任何信号,它只是默默断电了。 ...

煮蛋器内部应当有个常闭温控开关。脱扣器的激励线圈并联在这开关触点两端即可。当煮蛋器高温断开开关时激励脱扣器断路线圈。
脱扣器是自锁的,内置一个3A的单刀双置开关。可以断开负载,如煮蛋器,接通蜂鸣器(淘宝声光蜂鸣器2.3元)

@xch :谢谢!因为脱扣器太大了放不进煮蛋器,而且我也不想等到节后,所以还是直接用报警器吧,也只能忍受这个缺陷了。
xch
@情场探花 :漏电,没彻底切断加热器,温控器冷却后过一会儿又会接通加热,循环不止。
那我直接把 220V的报警器并在温控开关上也可以吧?

网友D:
可以把脱扣器看作一个220VAC驱动的3A负载电流的单刀双掷继电器。内部安全功能完善。洋人设计的,已经山寨很久了。山寨已经成名牌

网友D:
温控器高温保护时,脱扣器是无法合闸的。起到保护作用

网友K:
您这16元~~
我的确实比您这个要贵。

网友A(2024-03-12):
引用 楼主:
下面是一个草案,还没考虑蜂鸣器,但好像也不行:工作时煮蛋器和继电器线圈串联,功率严重不足。

串联不行就并联啊,继电器线圈并联到加热丝两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