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硬件] LKS3208 MCU 运放通道资源配置

楼主(2024-01-31):
LKS3208 系列MCU有部分型号运放通道是3个,PCB Demo 推荐的硬件电路方案是双电阻采样+母线电流采样, 是否可以设计成3电阻采样+母线配置硬件过流判断的方式另外是否可以自定义 U V W三相采样的运放通道,方便硬件设计,然后软件上作相应更改去适配?

网友A:
设计成3电阻采样+母线配置硬件过流判断的方式,理论上是可以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计成3电阻采样+母线配置硬件过流判断的方式,理论上是可以实现的

是的,这边想按这样的方案去设计,如果运放是独立的,设计是可行的,但是是芯片集成的运放,这边先尝试设计一下

网友B:
芯片参考手册上没有画运放框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芯片参考手册上没有画运放框图吗?

屏幕截图 2024-02-06  框图有的,因为没有应用案例,这边设计了一版硬件去sh

网友C(2024-03-11):
应该是可以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