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4的EZI2C深度睡眠唤醒问题

楼主(2024-01-31):
你好,    使能EZI2C的Enable Wakeup from Deep Sleep Mode功能,在系统进入深度睡眠,通过此功能唤醒芯片,是否一定会导致主机获取第一帧数据失败,谢谢。

网友A:
是否会导致主机获取第一帧数据失败,取决于具体的实现和配置。

网友A:
一般来说,当芯片从深度睡眠模式唤醒时,可能需要一些时间来恢复内部状态机并重新建立与I2C总线的通信。如果主机在唤醒事件发生后立即尝试读取数据,可能会遇到通信尚未完全恢复的情况,从而可能导致第一帧数据读取失败。

为了确保数据读取的可靠性和正确性,一种常见的做法是在芯片唤醒后,先执行一些初始化操作(如重新启动I2C通信),然后再开始发送或接收数据。这样可以确保I2C总线处于正确的状态,并减少数据读取失败的风险。

因此,如果你打算使用Enable Wakeup from Deep Sleep Mode功能,建议仔细阅读相关的技术文档和参考手册,了解唤醒后的初始化和同步机制,并根据需要进行适当的配置和编程。这样可以确保在唤醒后能够可靠地获取数据。

网友B:
深度睡眠唤醒后是否需要延时啊

网友C:
在芯片唤醒后,需要正确地重新初始化EZI2C接口以确保正常通信。如果初始化不正确,主机可能无法正确读取数据。

网友C:
在唤醒后等待一段时间,确保芯片处于稳定状态再尝试通信。

网友D:
需要加上校验,第一帧数据失败后,主控再读取一次就行。

网友E:
在我印象里,好像只有触摸按键用的多一些。

网友F:
主要取决于配置和硬件

网友G:
有可能会丢掉第一帧的数据哈

网友H:
感觉应该不会丢数据的啊,你唤醒有那么久么

网友I:
你用低功耗模式就好了,就可以了

网友J:
想用I2C来唤醒MCU?

网友K:
感觉不如用wakeup这种引脚唤醒来得快哦

网友L:
重新初始化EZI2C接口才能进行正常通信

网友M:
那你就程序优化一下吧,就多发一帧空数据

网友N:
其实这个简单,数据结构上改一下就好了

网友O:
你找个合适点的低功耗外设接收你这数据多好

网友P:
得看你怎么配置的,具体还是要看代码的

网友Q:
这种低功耗模式好像仿真不了,其实你可以用log的方式输出一下就知道怎么回事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