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C6507是一款低噪声、低 EMI、推挽式变压器驱动器隔离式电源

楼主(2024-01-31):
特性
• 用于变压器的推挽式驱动器
• 宽输入电压范围:2.25V 至36 V
• 高输出驱动:5V 电源时可达1.5A
• 低 RON,4.5V 电源时的最大值为 0.25Ω
• 超低 EMI
• 扩频时钟
• 精密内部振荡器选项:160kHz (ZC6507A) 和420kHz(ZC6507B )
• 通过外部时钟输入同步多个器件
•内置高压MOS,D1,D2耐压可达80V以上
• 低关断电流:< 1μA
• 热关断• 宽温度范围:–55°C 至 125°C
• 小型 8 引脚 SOP-8 (DBV) 封装
• 具有软启动,可减小浪涌电流
说明
ZC6507是一款低噪声、低 EMI、推挽式变压器驱动器,专为小型隔离式电源而设计。该器件通过 2.25V至 36V 的直流电源来驱动薄型、中间抽头的变压器。通过输出开关电压的转换速率控制和扩频时钟 (SSC)可实现超低噪声和 EMI。ZC6507 包含一个振荡器,之后是一个栅极驱动器电路,此电路提供补偿输出信号以驱动接地参考 N 通道电源开关。该器件包含两个 1A电源 MOSFET 开关,确保在重负载条件下正常启动。开关时钟也可由外部提供,这样可确保准确定位开关谐波或者与多个互感器驱动器搭配使用。内部保护 功能包括一个 1.7A 的电流限制、欠压锁定、热关断且先断后通型电路。ZC6507 具有软启动特性,可防止大负载电容器在上电过程中出现高浪涌电流。ZC6507 可采用小型 8 引脚 SOP-8/DBV 封装。该器件的运行温度范围为 –55°C 至 125°C。
应用
• 用于控制器局域网 (CAN)、RS-485、RS-422、RS-232、串行外设接口 (SPI)、I2C、低功耗局域网 (LAN) 的隔离电源
• 低噪声隔离式 USB 电源
• 过程控制
• 电信电源
• 无线电电源
• 分布式电源
• 医疗仪器
• 精密仪器
• 低噪声灯丝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