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F030系列] CW32 DMA主要特性

楼主(2024-01-31):
CW32F030 支持直接内存访问(DMA),无需 CPU 干预,即可实现外设和存储器之间、外设和外设之间、存储器和存储器之间的高速数据传输。DMA 控制器内部的优先级仲裁器,可实现 DMA 和 CPU 对外设总线控制权的仲裁,以及多 DMA 通道之间的调度执行。

主要特性有:
5 条独立 DMA 通道
3 种数据传输宽度:8bit、16bit、32bit
4 种传输模式:软件 BLOCK、软件 BULK、硬件 BLOCK、硬件 BULK
源地址及目的地址类型:外设、存储器
地址增量方式:固定、自增
待传输数据块数量:1~65535
寻址范围:0x0000 0000~ 0xFFFF FFFF

网友A:
CW32F030 支持直接内存访问(DMA),无需 CPU 干预,即可实现外设和存储器之间、外设和外设之间、存储器和存储器之间的高速数据传输。

网友B:
地址增量方式:固定、自增,这2种区别是啥?

网友C:
支持3 种数据传输宽度:8bit、16bit、32bit

网友D:
直接内存访问(DMA),无需 CPU 干预

网友E:
DMA 控制器内部的优先级仲裁器,可实现 DMA 和 CPU 对外设总线控制权的仲裁,以及多 DMA 通道之间的调度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