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 麦科信柔性电流探头的使用方法与注意事项,一看就懂

楼主(2024-01-31):
  柔性电流探头是一种用于测量电流的工具,通常用于测量难以接触的位置或者曲线形状的导线的电流。那么柔性电流探头如何使用?今天小编就来给大家分享下麦科信柔性电流探头的使用方法和详细操作步骤以及使用过程中的注意事项。
  麦科信柔性电流探头(罗氏线圈)RCP 系列具有高达30MHz的带宽,最大可测电流达3000Apk,典型精度高达1%,精确测量高频大电流信号。 麦科信的RCP 系列具有出色的性能与精湛的设计,钳体纤细灵活,无须破坏导体,对被测对象干扰几乎为零。

  麦科信柔性电流探头RCP系列使用方法操作步骤
  1、连接与设置示波器:将示波器输入阻抗设为1MΩ,电流探头 BNC 接口与示波器通道输入相连(注意请确认示波器接地正常);
  2、探头供电:使用标配适配器给电流探头供电,通电后电源指示灯亮红色;
  3、连接被测对象:将电流探头连接至被测对象开始测量,请确保线圈插头已插到位,且被测导线或引脚从线圈合适位置穿过;
  4、给被测对象上电;
  5、测试结束后请先断开电路,再拔下线圈;
  6、断开探头电源。

  测量注意事项
  1、为保证测量精度,测量时被测导线应尽量位于右图中X点和Y点之间,其中X点为罗氏线圈中心点,Y点为线圈周长中点。
  2、为保证测量精度,测量时导线应尽量避免线圈交接处 (图中阴影部分位置)。 3、测量时应尽量远离强磁场干扰源,避免造成测量误差。
  3、可将罗氏线圈放置于被测导线周围,测量周围干扰信号强度,以此判断周围是否存在强干扰。

  产品图示
  1、输出接口:通用标准 BNC 接口,可搭配所有品牌示波器使用。
  2、供电接口:DC 12V 供电接口,与标配适配器相连为电流探头供电。
  3、电源指示灯:通电后电源指示灯亮绿色。
  4、导线长度:1.5m,指积分器到罗氏线圈的长度,支持定制。
  5、罗氏线圈内直径:25mm,可测量直径20mm以内的导线。
  6、罗氏线圈截面直径:约1.6mm。
  7、罗氏线圈周长:80mm,支持定制。
  8、电流方向标识:当电流以标识方向流过时,输出为正,否则为负。

  安全注意事项
  1、请在安全电压范围内使用。
  2、与探头连接的设备必须保证其可靠接地。
  3、使用前应检查罗氏线圈外皮,若出现破损应停止使用。
  4、被测电路接入探头之前,请确保被测电路处于关闭状态。
  5、使用本探头标配的适配器进行供电。
  以上便是小编给大家分享的麦科信柔性电流探头的使用方法详细操作步骤以及使用过程中的注意事项,希望能够帮助到您,如果在使用麦科信柔性电流探头RCP系列过程中不会使用或者有相关技术问题需要咨询,也可以直接联系麦科信官网在线客服进行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