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F030系列]
SysClk 系统时钟切换

楼主(2024-01-31):
系统时钟 SysClk 可选择 5 种时钟源,包括 HSE、LSE、PLL、HSI、LSI,通过对系统控制寄存器 SYSCTRL_CR0的 SYSCLK 位域进行设置,可在不同时钟源之间进行切换。
主要应用场景包括:
•        时钟故障自动切换当检测到当前系统时钟源失效时,可快速安全切换到其它可用时钟源上,提高产品可靠性。
•        功耗管理在待机状态切换 SysClk 的时钟源为低速时钟降低系统功耗,在正常使用状态切换 SysClk 的时钟源为高速时钟来快速响应用户使用需求。

网友A:
进行SysClk系统时钟切换时,需要综合考虑硬件连接、软件配置、中断处理、异常检测以及安全措施等方面。

网友B:
SysClk系统时钟切换一般最好保持一个恒定进行,毕竟稳定才是关键的

网友C:
功耗管理在待机状态切换 SysClk 的时钟源为低速时钟降低系统功耗

网友D:
时钟故障自动切换当检测到当前系统时钟源失效时,可快速安全切换到其它可用时钟源上,提高产品可靠性。

网友E:
SysClk系统时钟切换一般最好保持一个恒定进行

网友F:
功耗管理在待机状态切换 SysClk 的时钟源为低速时钟降低系统功耗,在正常使用状态切换 SysClk 的时钟源为高速时钟来快速响应用户使用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