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chip is write protected,请求帮助

楼主(2024-01-31):
如下图,使用的是GD32E230C8T6的芯片。在使用GD-Link Programmer时进行了security->high的操作,然后就不能识别到板子了,将板子的reset拉低,写保护了,怎么才能清除写保护?后来想到GD32AllInOneProgrammer这个工具,可一直连接不到设备

楼主:


网友A:
用 JLINK 的自带软件,连接 CPU,然后全片擦除。

网友B:
用jlink的自带软件 命令行里面做擦除操作即可,芯片锁死了,网上有教程的。

网友C:
GD的我一般是用离线烧录器再烧录一次不保护的程序解决,我也不仿真

楼主(2024-09-10):
时间久了,忘记了,感谢各位回复。不纠结这个问题了,当时吹下来重新换了个MCU。5楼 6楼说的也试了,没有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