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BUCK电源上电感的电流波形疑问

楼主(2024-01-31):
各位大佬好!
最近我在调试BUCK电源的过程中发现电感上的电流波形与理论不一样,电路的开关频率为100KHz,图1中的频率以及波形都和理论一致,但把时间轴从4us每格改为100us每格后,发现存在一个与理论不一致的频率波形(如图2,该频率为6KHz),哪位大佬能够帮忙指点下迷津,感谢。

网友A:
20us每格看一下

网友B:
你是如何测量这个电流的?

楼主:
20us每格其实就是2个三角波的波形,和图1没什么大的区别,唯一有区别的就是会存在一个6KHz的其他波形叠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如何测量这个电流的?

电感一端用导线延申,然后用电流探头钳住查看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20us每格其实就是2个三角波的波形,和图1没什么大的区别,唯一有区别的就是会存在一个6KHz的其他波形叠加 ...

哦,我以为可能是示波器欠采样造成的,看来不是.
那就很可能是反馈环路在作用,或者负载有变化.
再看看负载电流呗.

网友C:
是测出来的纹波吧,

网友D:
可能是采样问题。差拍搞出斑马纹了

网友E:
电感可能已经有声音了

网友F:
示波器再按下AUTO键。

网友:
不是负载拉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