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 MCU]
带有硬件加密功能的MCU(eHSM)与单独的硬件安全芯片有哪些区别?

楼主(2024-01-31):
抛砖引玉,欢迎大家讨论!
1. eHSM相关的加密代码和密钥等是保存在flash中,但普通flash本身的安全等级并不高,容易被攻击。而独立的硬件安全芯片,在硬件设计上有很多针对防攻击的设计,从硬件本身提高了安全等级。
2. 基于MCU做的eHSM,缺乏安全层面的编程知识和设计经验,无法实现高等级的安全。
3. 如果在软件设计上尽可能的考虑安全编程,会导致整个MCU系统的运行效率降低。而使用安全芯片独立处理加密相关流程,可以大大提高系统效率。

网友A:
硬件安全芯片通常具有更高的安全性

网友B:
安全芯片软件和硬件都需要通过国际公认的安全认证测试,如果普通MCU通过相应的认证测试,开发周期长,成本高,灵活性低

网友C:
应该是单独的芯片效果更好

网友D:
使用安全芯片独立处理加密相关流程,可以大大提高系统效率。

楼主:
英飞凌针对不同的应用提供客制化的安全解决方案。配件认证、防抄板、IOT安全、eSIM、符合TCG标准的TPM等等,欢迎大家讨论和垂询。

网友E(2024-03-01):
带有硬件加密功能的MCU通常将硬件安全模块(HSM)集成在同一芯片内,而单独的硬件安全芯片是独立的硬件模块

网友F:
eHSM MCU可以在单个芯片上实现处理器核心、存储器、外设和安全功能,而独立的硬件安全芯片需要与MCU分开使用

网友G:
由于集成度的不同,eHSM MCU通常比单独的硬件安全芯片成本更低。单独的硬件安全芯片需要额外的封装和连接,而eHSM MCU则可以通过单一芯片实现多种功能

网友H:
单独的硬件安全芯片通常更加灵活,可以与不同类型的MCU和处理器配合使用。而eHSM MCU的安全功能通常是与特定的处理器核心和架构紧密集成的

网友I:
一般来说,单独的硬件安全芯片通常专注于提供高性能的安全功能,而eHSM MCU可能在性能上受到处理器核心和其他集成功能的限制

网友J:
单独的硬件安全芯片通常用于对安全性能有较高要求的应用,比如支付终端、智能卡等

网友F:
其实我觉得eHSM MCU更适合于对成本和功耗有一定要求,但同时需要一定安全性能的应用,比如物联网设备、工业控制等

网友K:
这eHSM还没用过,感觉很高端的样子啊

网友L:
这个和外面的加密狗来比,是不是都一样啊?

网友M:
话说,这种硬件加密,照比外置的硬件加密来说,是不是处理速度更快一些

楼主(2024-07-15):
引用 网友I:
一般来说,单独的硬件安全芯片通常专注于提供高性能的安全功能,而eHSM MCU可能在性能上受到处理器核心和其 ...

没错!另外,单独的硬件安全芯片会更灵活,需要高安全的系统就加加密芯片,不需要高安全的可以不贴,但主控端MCU可以保持一致。

网友N(2024-08-27):
普通的Flash存储通常具有较低的安全等级。虽然它们可以存储加密密钥和相关的加密代码,但没有专门的硬件机制来防止物理攻击或侧信道攻击。可能通过探针、热成像等获取存储在Flash中的敏感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N:
普通的Flash存储通常具有较低的安全等级。虽然它们可以存储加密密钥和相关的加密代码,但没有专门的硬件机 ...

非常专业,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其实我觉得eHSM MCU更适合于对成本和功耗有一定要求,但同时需要一定安全性能的应用,比如物联网设备、工业 ...

是的。目前我们确实看到很多工业及物联网领域中一些应用对安全有要求,同时基于成本的考量使用eHSM。所以安全领域,其实是对安全性能和成本等综合考量来选型的过程,合适的才是最好的。

网友O:
eHSM是一个折中方案,安全性不如安全芯片安全,但是成本更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