替代STM32的GD32,替代KEIL的Eclipse配置---连载

楼主:
前言
    经过一周的努力,终于把程序下载到相应的芯片里了,完成了while点灯,时间定时器点灯,串口发送。主要是完成了STM32F103,GD32F103,STM32F407,STM32H750的程序编写和下载。只是现在仅仅是编写和下载程序,并且程序能跑,至于调试阶段还没有加进去。程序仅仅是点灯,复杂运算的话,debug还得加进去,要不不知道编写的逻辑是不是正确。现在先将程序跑起来,剩下的应该很好办。

    芯片心得:只要完成以上三个功能,差不多这款芯片就算搞定了:

    (1)while点灯:主循环可以跑,硬件配置可以跑,基本配置可以用;

    (2)定时器点灯:定时器中断可以跑,中断配置可以跑,中断配置可以用;

    (3)串口发送:外设可以跑,外设配置可以跑,其他外设可以用。

    其实这三个完成之后,其他的功能就可以按照这个直接往上面复制粘贴了。

第一章:程序原则
    程序一步一步的来,没有跳过任意一步,没办法,最终的目的出了问题没有办法解决,所以只能一步一步的来,步子大了会扯着淡,然后还得回来一步一步的搞。

    编写程序原则:一步一步的来,一个输入一个输出的来。无论搭建Matlab和Psim仿真,硬件电路,还是程序,都得一点一点的来。

    编写程序步骤:一个功能一个功能的实现。无论是仿真还是硬件电路,都需要一个输入一个输出的来,这块正确了,再来下一个。先把东西分为很多块块,然后一块一块的。如果全部堆在一起,弄好之后一下子调试,肯定会出现错误,但是并不知道错误出现在哪里,还得回头来一块一块的找。

    教训:以前搭建硬件电路,有电源,驱动电路,功率电路,DSP,信号驱动电路,负载电路等等,全部弄好了,一调试,结果没出来,然后还得一个一个的来。保证每一个都正确了,才能往下面走,这样心理也有底,并且汇报的时候还好说。

    回过来说Eclipse代替Keil的思路:

楼主(2024-01-31):
第一阶段:
    (1)Eclipse产生STM32F103程序,下载到STM32F103芯片中,保证产生程序正确。作用:初步了解程序结构。

    (2)STM32F103程序下载到GD32F103中,保证程序正确。作用:保证GD32F103能正常工作,并且能运行Eclipse产生的STM程序。注:程序兼容。

    (3)改写STM32F103程序,改为GD32F103的程序,下载到GD中,保证改写程序正确。作用:初步改写原有的Eclipse程序,使之在GD32F103上能跑。

    这样就从原有的Eclipse的Stm程序改写为gd程序了,完成了第一阶段。

楼主:
第二阶段:
    (1)Eclipse产生STM32F407程序,下载到STM32F407芯片中,保证产生程序正确。作用:初步了解程序结构。这种结构是基于HAL库的。

    (2)将原有KEIL的带HAL库的407程序改写为Eclipse的HAL库407程序,下载。作用:完成原有HAL库407到Eclipse的HAL库407程序改写。

    (3)将Eclipse产生的F103程序改写为F407程序,下载到407芯片中。作用:完成不带HAL库的程序向带HAL库的程序改写。

楼主:
第三阶段:
    (1)将Eclipse的F103程序改写为Eclipse的H750程序;

    (2)将Eclipse的F407程序改写为Eclipse的H750程序;

楼主:
总结个图如下:\

楼主:
能生成的程序有2个,STM103和STM407(HAL);

    需要得到的程序:

        (1)STM103~~~>GD103;

        (2)STM103~~~>STM407;

        (3)STM407(HAL)~~~>STM750(HAL);

        (4)STM103~~~>STM407(HAL);STM103~~~>STM750(HAL);

    HAL库到HAL库,非HAL库到HAL库,非HAL库到非HAL库。

    (1)针对不同公司芯片;(2)针对同公司不同芯片;(3)针对同公司不同库芯片。

楼主:
总结
    基于103的程序可以改写为任意公司的芯片;

    基于407的程序可以改为ST的任意芯片。

    下面说下整体的思路,具体的怎么替换,下篇文章介绍下具体的细节。先整体上把控下,给整体一个感觉,先接收,不产生害怕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