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 485通信开发实例

楼主(2024-01-31):
一、背景介绍
        项目开发需要用到stm32的串口实现485通信,整个调试过程花了一天半,比预想中的长,期间陆续解决了几个小问题,有些是硬件上的问题,最后总算是把整套代码调试通顺。整理了一下,放在这里供有需要的人参考。

        因为需要实现多个stm32f103芯片之间的数据交互,485通信为半双工模式,因此代码包含了主机和从机两个部分。为了便于多装置组网,整体上采用主机问询-从机应答的模式,保证同一时间网络中只有一个装置发数据,避免发生通信冲突。

        具体的规约设计需根据实际需求而定,本文尽量采用简单实例,便于清晰展示485通信功能的整体架构和逻辑。

二、主机代码1、串口初始化配置void usart2_init(u32 bau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2,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D,ENABLE);

        //TX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RX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R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baud;//串口波特率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长度为8位数据格式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1个停止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无奇偶校验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无硬件数据流控制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收发模式

    USART_Init(USART2, &USART_InitStructure); //初始化串口2
    USART_Cmd(USART2, ENABLE);                //使能串口2
    USART_ITConfig(USART2, USART_IT_RXNE, ENABLE);//开启串口接收中断

    //中断优先级配置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2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RS485_RN = 0;//初始化时默认为接收模式
}

楼主:
2、发送函数定义
u8 RS485_Send(u8 *buf,u8 len)
{
        u8 i;

        for(i=0;i<len;i++)
        {
                USART_SendData(USART2,buf[i]);
        }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2,USART_FLAG_TC)==RESET);

        return 1;
}

楼主:
3、串口接收中断函数定义

void USART2_IRQHandler(void)
{
        u8 readd;
        u8 error;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2,USART_IT_RXNE)!=RESET)
        {
                //检测噪音、帧错误或校验位错误
        if(USART_GetFlagStatus(USART2,USART_FLAG_NE|USART_FLAG_FE|USART_FLAG_PE))
        {
            error = 1;
        }

                else
        {
            error = 0;
        }

                readd = USART_ReceiveData(USART2); //读取接收到的字节

                if((RS485_RX_CNT < 8)&&(error == 0))
                {
                        //按照规约设置,一帧数据包含8字节,逐个接收
            RS485_RX_BUFF[RS485_RX_CNT]=res;
                        RS485_RX_CNT++;
                }

        //一帧数据接收完毕,按照规约,进行数据整理,根据实际需求设计规约
                if(RS485_RX_CNT == 8)
                {
                        RS485_RX_CNT = 0;

                        /*接收数据整理*/

                        //发送标志位为1,表示主机数据接收完毕,可以准备发送新指令
                        RS485_TX_EN = 1;
                }
        }
}

楼主:
4、定时中断(用于主机发送指令)
void TIM3_IRQHandler(void)
{
        u8 i;

        if (TIM_GetITStatus(TIM3, TIM_IT_Update) != RESET)
        {
                if(RS485_TX_EN)//如果接收中断结束,表示可以发送新的指令
                {
                        RS485_TX_EN = 0;//置0,因为发送完毕后需要等待从机的返回数据,避免通信冲突

            //发送数据赋值,这里仅以简单数组表示
                        RS485_TX_BUFF[0] = 0x01;
                        RS485_TX_BUFF[1] = 0x01;
                        RS485_TX_BUFF[2] = 0x01;
                        RS485_TX_BUFF[3] = 0x01;
                        RS485_TX_BUFF[4] = 0x01;
                        RS485_TX_BUFF[5] = 0x01;
                        RS485_TX_BUFF[6] = 0x01;

                        //最后一个字节设置为校验位,生成校验值
                        RS485_TX_BUFF[7] = 0x00;
                        for(i=0;i<7;i++)
                        {
                                RS485_TX_BUFF[7] += RS485_TX_BUFF[i];
                        }

            //数据发送
                        RS485_RN = 1;
                        RS485_Send(RS485_TX_BUFF,8);
                        RS485_RN = 0;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3, TIM_IT_Update);  //Çå³ýTIM3µÄÖжϴý´¦Àíλ
        }
}

楼主:
5、.h文件
#ifndef __USART2_H
#define __USART2_H

#include "all.h"

#define RS485_RN PDout(7)

void usart2_init(u32 baud);

u8 RS485_Send(u8 *buf,u8 len);
#endif

楼主:
三、从机代码
1、串口初始化配置
        与主机相同

2、发送函数定义
        与主机相同

3、串口接收中断函数定义
        基本流程是先接收,然后校验,最后生成返回值并发送。作为从机,不会主动向外发送信息,仅根据接收到的数据按照规约发送相应数据返回给主机。

void USART2_IRQHandler(void)
{
        u8 readd;
        u8 error;
        u8 check_temp = 0;
        u8 i;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2,USART_IT_RXNE)!=RESET)
        {
        //检测噪音、帧错误或校验错误
        if(USART_GetFlagStatus(USART2,USART_FLAG_NE|USART_FLAG_FE|USART_FLAG_PE))
        {
            error = 1;
        }

                else
        {
            error = 0;
        }

                //读取接收字节
                readd = USART_ReceiveData(USART2);

        //逐个读取各字节
                if((RS485_RX_CNT < 8)&&(error == 0))
                {
                        RS485_RX_BUFF[RS485_RX_CNT]=res;
                        RS485_RX_CNT++;
                }

        //8字节读取完毕,进行数据整理,及返回数据发送
                if(RS485_RX_CNT == 8)
                {
                        RS485_RX_CNT = 0;

                        //首先进行数据校验
                        for(i=0;i<7;i++)
                        {
                                check_temp += RS485_RX_BUFF[i];
                        }

            //若校验通过,返回一组数据
                        if(check_temp == RS485_RX_BUFF[7])
                        {
                                //组织返回数据
                RS485_TX_BUFF[0] = 0x10;
                                RS485_TX_BUFF[1] = 0x10;
                                RS485_TX_BUFF[2] = 0x10;
                                RS485_TX_BUFF[3] = 0x10;
                                RS485_TX_BUFF[4] = 0x10;
                                RS485_TX_BUFF[5] = 0x10;
                                RS485_TX_BUFF[6] = 0x10;

                                //生成返回数据的校验值
                                RS485_TX_BUFF[7] = 0x00;
                                for(i=0;i<7;i++)
                                {
                                        RS485_TX_BUFF[7] += RS485_TX_BUFF[i];
                                }

                                //数据发送
                                RS485_RN = 1;
                                RS485_Send(RS485_TX_BUFF,8);
                                RS485_RN = 0;
                        }

            //若校验不通过,返回另一组数据
                        else
                        {
                //组织返回数据
                                RS485_TX_BUFF[0] = 0x11;
                                RS485_TX_BUFF[1] = 0x00;
                                RS485_TX_BUFF[2] = 0x00;
                                RS485_TX_BUFF[3] = 0x00;
                                RS485_TX_BUFF[4] = 0x00;
                                RS485_TX_BUFF[5] = 0x00;
                                RS485_TX_BUFF[6] = 0x00;

                //生成返回数据的校验值
                                RS485_TX_BUFF[7] = 0x00;
                                for(i=0;i<7;i++)
                                {
                                        RS485_TX_BUFF[7] += RS485_TX_BUFF[i];
                                }

                //数据发送
                                RS485_RN = 1;
                                RS485_Send(RS485_TX_BUFF,8);
                                RS485_RN = 0;
                        }
                }
        }
}

楼主:
4、.h文件
        与主机相同

楼主:
四、测试结果
        利用两块带有485接口的开发板进行测试,主机采用调试模式,测试结果如图:

楼主:
  结论:发送数据和接收数据符合预期,通信正确。

楼主:
五、注意事项
        1)本设计中的485采用半双工,因此现实中通信规约和主从机的发送接收机制需要重点设计,尤其要考虑发送与接收之间的时延,避免出现通信冲突;

        2)本文仅验证了包含一台主机和一台从机的简单系统,其在复杂系统中的应用效果有待进一步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