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RS485通信软硬件实现

楼主(2024-01-31):
1、RS485简介

  RS-485又名TIA-485-A, ANSI/TIA/EIA-485或TIA/EIA-485。

  RS485是一个定义平衡数字多点系统中的驱动器和接收器的电气特性的标准,该标准由电信行业协会和电子工业联盟定义。使用该标准的数字通信网络能在远距离条件下以及电子噪声大的环境下有效传输信号。RS-485使得廉价本地网络以及多支路通信链路的配置成为可能。RS485接口组成的半双工网络,一般是两线制(以前有四线制接法,只能实现点对点的通信方式,现很少采用),多采用屏蔽双绞线传输。这种接线方式为总线式拓扑结构在同一总线上最多可以挂接32个结点。在RS485通信网络中一般采用的是主从通信方式,即一个主机带多个从机。很多情况下,连接RS-485通信链路时只是简单地用一对双绞线将各个接口的“A”、“B”端连接起来。RS485接口连接器采用DB-9的9芯插头座,与智能终端RS485接口采用DB-9(孔),与键盘连接的键盘接口RS485采用DB-9(针)。

  在低速、短距离、无干扰的场合可以采用普通的双绞线,反之,在高速、长线传输时,则必须采用阻抗匹配(一般为120Ω)的RS485专用电缆(STP-120Ω(用于RS485 & CAN)一对18AWG),而在干扰恶劣的环境下还应采用铠装型双绞屏蔽电缆(ASTP-120Ω(用于RS485 & CAN)一对18AWG)。

楼主:
2、RS485特性
RS-485的电气特性:逻辑“0”以两线间的电压差为+(2—6)V表示;逻辑“1”以两线间的电压差为-(2—6)V表示。接口信号电平比RS-232降低了,就不易损坏接口电路的芯片,且该电平与TTL电平兼容,可方便与TTL电路连接
RS-485的数据最高传输速率为10Mbps
RS-485接口是采用平衡驱动器和差分接收器的组合,抗共模干扰能力增强,即抗噪声干扰性好
RS-485接口的最大传输距离标准值为4000英尺(约1219米),实际上可达3000英尺,另外RS-232接口在总线上只允许连接1个收发器,即单站能力。而RS-485接口在总线上是允许连接多达128个收发器。即具有多站能力,这样用户可以利用单一的RS-485接口方便地建立起设备网络。

楼主:
3、RS485通信硬件实现
  博主使用的485芯片为MAX3485,实现半双工通信。应用电路如下图:

楼主:
R6为120欧的阻抗匹配电阻,如果长距离通信的话,一定要在最后一个节点接上这一个电阻;但是短距离通信的话焊上R6反而出错(博主在实验中发现,焊上匹配电阻后,主从节点通信异常,调试发现大量的00字节在自动收发),因此建议大家先不要焊上,但是在电路设计时保留。RXD485、TXD485分别接控制芯片的USART1_RX、USART1_TX(串口号可自行选择,这里使用串口1),此外;485C接芯片的PA4引脚(随意选择)用以切换485的通信状态。J1、J2为两个JST接口,方便485通信线路的连接,由于是从节点因而留出两个。以下为其余连接电路:

楼主:
4、RS485通信软件实现

1 #include "sys.h"
2 #include "stdio.h"
4 #define        USART1_RX_LEN      50           //接收最大字节
5 #define        USART1_TX_LEN      50           //发送最大字节
6 #define     RS485_TX_EN        PAout(4)
9 extern  u8 USART1_RX_Buf[USART1_RX_LEN];  //接收缓冲
10 extern  u8 USART1_TX_Buf[USART1_TX_LEN];  //发送缓冲
11 extern  u8 USART1_RX_Data_Len;           //实际接收数据字节长度
12 extern  u8 USART1_TX_Data_Len;           //待发送数据字节长度
13 extern  u8 USART1_RX_Flag;               //是否收到数据
15 void RS485_Config(u32 bound);
16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17 void RS485_Send_Data(u8 *buf,u8 len);

楼主:
1 #include "sys.h"
2 #include "delay.h"
3 #include "rs485.h"
5 u8 USART1_RX_Buf[USART1_RX_LEN];  //接收缓冲
6 u8 USART1_TX_Buf[USART1_TX_LEN];  //发送缓冲
7 u8 USART1_RX_Data_Len = 0;        //实际接收数据字节长度
8 u8 USART1_TX_Data_Len = 0;        //待发送数据字节长度
9 u8 USART1_RX_Flag = 0;            //串口1是否接收完数据
11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12 {
13     u8 res;
14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RXNE) != RESET) //接收到数据
15     {
16         res =USART_ReceiveData(USART1); //读取接收到的数据
17         if(USART1_RX_Data_Len<USART1_RX_LEN)
18         {
19             USART1_RX_Buf[USART1_RX_Data_Len]=res; //记录接收到的值
20             USART1_RX_Data_Len++; //接收数据增加 1
21         }
22         USART1_RX_Flag=1;   //串口1接收到数据
23     }
24 }
26 void RS485_Config(u32 bound)
27 {
28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29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30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32     /*********************配置串口1**************************/
34     /* config USART1 clock */
35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 , ENABLE);
36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ENABLE);
38     /* USART1 GPIO config */
39     /* Configure USART1 Tx (PA.02)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TX
4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4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4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43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44     /* Configure USART1 Rx (PA.03) as input floating *///RX
4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4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浮空输入
47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52     /* USART1 mode config */
54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bound;
55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56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57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
58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59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60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62     /*  USART1 接收中断 */
6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1_IRQn; //使能串口 2 中断
64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3; //先占优先级 3 级
65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2; //从优先级 2级
66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使能外部中断通道
67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初始化 NVIC 寄存器
69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ENABLE); //开启中断
70     USART_Cmd(USART1, ENABLE); //使能串口
72     //USART_ClearFlag(USART1, USART_FLAG_TC);//清发送完成标志
75     /**********************配置485控制口*********************/
7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
78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PA4,485Ctr
7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80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81     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in_4);        //设置为接收模式,默认接收
83 }
85 void RS485_Send_Data(u8 *buf,u8 len)       //发送完改为接收
86 {
87     u8 t;
88     RS485_TX_EN=1;//设置为发送模式
89     for(t=0;t<len;t++)
90     {
91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C) == RESET);
92         USART_SendData(USART1,buf[t]);
93     }
94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C) == RESET);
96     USART1_RX_Data_Len=0;
97     RS485_TX_EN=0;//设置为接收模式
98 }

楼主:
 通过以上代码我么们就能通过STM32的串口资源实现485的正常通信了。注意事项:

初始化串口:RX设置为浮空输入、TX设置为复用推挽输出
因为是从节点,默认为接收模式,485C初始化为低电平;主节点则相反。可根据需要修改
每次发送或接收时都应切换通信状态

网友A:
RS485支持半双工通信,因此在发送和接收数据时需要进行状态切换。确保在发送数据时关闭接收器,反之亦然。

网友B:
通常,STM32的USART1_TX(发送)和USART1_RX(接收)引脚分别连接到RS485芯片的A和B引脚,同时,还需将STM32的某个GPIO引脚连接到RS485芯片的DE/RE引脚以控制其工作模式

网友C:
选择适当的RS485芯片和驱动程序库。根据所选芯片的数据手册,正确配置引脚和相关寄存器,以实现RS485通信。

网友D:
在RS485通信总线上,通常需要在总线的两端各加上一个终端电阻,以减少信号反射。

网友E:
在通信过程中可能会遇到各种错误,如帧错误、超时等,应在软件中实现相应的错误处理机制,以便在出现问题时能够采取适当的措施,比如重新发送数据或提示用户。

网友F:
在实际电路中,可能需要加入去抖动处理,以确保接收到的数据脉冲是有效的通信信号,而不是由于接触不良等原因产生的瞬态干扰。

网友G:
在实现RS485通信时, 处理可能出现的错误,如通信错误、超时错误等。

网友H:
RS485采用差分信号传输,需要通过专门的RS485驱动芯片来实现TxD与RxD线之间的电气转换。

网友I:
根据RS485网络的实际长度和设备数量,在网络的两端接入匹配的终端电阻,通常为120Ω左右。

网友J:
由于RS485允许多个设备在同一总线上通信,因此软件应实现适当的冲突检测和解决机制。

网友K:
通过STM32CubeMX或其他配置工具,正确配置USART或UART外设,包括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和校验位。

网友L:
RS485通信由于是差分信号,通常需要一个隔离电路来防止地环路,减少电磁干扰

网友M:
使用UART通信函数(如HAL_UART_Transmit()和HAL_UART_Receive())来发送和接收数据。在发送数据前,需要配置RS485转换器的发送使能引脚。在接收数据时,需要配置RS485转换器的接收使能引脚。

网友N:
深入理解RS485协议,特别是起始位、停止位、校验位以及如何处理冲突和错误。

网友O:
选择合适的USART(通用同步/异步收发器)端口,并配置为RS485模式。部分STM32型号有内置的半双工或全双工RS485驱动器

网友P:
S485是一种物理层的通信标准,它自身并不定义数据协议 。在实际应用中,需要根据具体需求选择合适的通信协议,如MODBUS、自定义协议等,并在STM32中实现相应的协议处理代码。

网友Q:
使用MAX3485等收发器芯片来实现RS485通信

网友J:
在必要情况下,考虑使用光耦合器或其他方式实现电源隔离,提高系统抗干扰能力和安全性。

网友R:
在应用程序中,需要配置RS485转换器的工作模式。通常,需要设置转换器的接收使能(RE)和发送使能(TE)引脚。例如,使用GPIO输出引脚驱动这些引脚。

网友S:
合理布线,避免长距离差分信号布线,以减少信号衰减和电磁干扰。

网友T:
实现数据校验和错误处理机制。根据需要添加奇偶校验或CRC校验等,并在接收数据时进行错误检测和处理。

网友U:
如果需要提高数据处理的效率,可以启用USART的中断服务例程或DMA传输。在中断服务例程中,可以处理接收到的数据或准备发送的数据;DMA则可以负责将接收到的数据从USART寄存器传输到内存,或者将发送数据从内存传输到USART寄存器,而不占用CPU的大量周期。

网友V:
在STM32CubeMX或其他开发环境中,配置GPIO引脚以与RS485设备通信。通常,您需要配置一个引脚作为RS485的发送/接收选择(DE/RE)引脚

网友W:
使用C语言编写RS485通信的代码。您可以使用现有的开源库,如libmodbus,或自己实现通信逻辑。

网友X:
为了防止静电放电(ESD)和其他瞬态电压对RS485接口的损害,应在设计中加入相应的保护措施。

网友Y:
正确配置STM32的串口(USART)和相关硬件。确保TX和RX引脚正确连接,并选择适当的波特率和其他参数。

网友Z:
在STM32CubeMX或其他开发环境中,配置UART接口以与RS485设备通信。设置正确的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和奇偶校验位。

网友AA:
在软件初始化时,应将控制RS485芯片的引脚(如MAX3485的DE引脚)配置为输出,并将其初始状态设置为低电平(接收模式)

网友:
考虑接口信号电平是否符合标准,避免损坏接口电路的芯片。

网友AB:
在STM32的USART配置中,应设置正确的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等参数 。RS485通信通常使用8位数据位和1位停止位,波特率可以根据实际需求设定,但应确保所有通信设备使用相同的波特率。

网友AC:
STM32的UART或USART外设能够提供足够的驱动电流,以驱动RS485芯片的发送和接收。

网友AD:
在短距离通信中,焊接上匹配电阻可能会导致通信异常,因此在短距离通信时可以先不焊接,但在电路设计时应保留位置

网友AE:
可以在总线差分线上各加一个偏置电阻,以防止接收器输入悬空。

网友AF:
如果使用Modbus RTU协议,需要熟悉其协议规范,实现正确的功能码处理和数据解析。

网友B:
配置适当的瞬态电压抑制(TVS)二极管、ESD保护器件以及共模扼流圈,以防止过压、静电放电等对RS485接口造成损坏。

网友AG:
考虑信号干扰和噪音对RS485通信的影响。采取措施,如增加信号线屏蔽、合理布线、使用低阻抗设备和合适的信号电压等,以提高通信的可靠性和稳定性。

网友AH:
所选的STM32芯片具有所需的外设,如串行通信接口(UART)和定时器(TIM)。在STM32CubeMX中,根据应用需求选择合适的外设并配置相应的参数。

网友S:
在使用RS485通信协议栈时,务必遵循相关文档和标准。

网友AI:
当需要发送数据时,将该引脚拉高(发送模式),并在发送完成后恢复到低电平状态

网友AJ:
若有多台设备挂在总线上,需注意地址分配和冲突检测,实现主从设备间的正确寻址和通信。

网友AK:
了解RS485总线的最大长度和可挂接的节点数。根据实际应用场景,合理规划总线长度和节点数量,以避免信号传输问题。

网友AL:
利用RS485的多站通信能力,设计软件时应考虑如何管理多个设备的网络通信。

网友AM:
在应用程序中,需要对通信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错误进行处理。例如,当请求帧发送失败或应答帧接收超时时,可以进行重试或上报错误。

网友AN:
如果系统设计要求高可靠性和抗干扰能力,可以考虑对RS485收发器的电源进行隔离。

网友AE:
在发送和接收电路中可能需要串联匹配电阻,以提高通信的抗干扰性和稳定性

网友AO:
On the RS485 communication bus, it is usually necessary to add terminal resistors at both ends of the bus to reduce signal reflection。

网友AP:
在实现rs485通讯时,,处置大概呈现的毛病,如通讯毛病、超时毛病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