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modbus rtu 之主机程序

楼主(2024-01-31):
STM32串口的发送与接收

考虑到modbus的使用场合大多为半双工而非全双工,所以,串口接收采用DMA+空闲中断,发送则直接发送。

#include "serial.h"

#include "string.h"

_serialbuf_st serialRXbuf_st;

_serialbuf_st serialTXbuf_st;

/*DMA接收数据缓存*/

u8 g_uart1DmaRXBuf[UART_DMARX_SIZE];

/*

说明:3个串口直接发送函数

编写:林

*/

void myUSART_Sendbyte(USART_TypeDef* USARTx, uint16_t Data)

{

    while((USARTx->SR&0X40)==0);

    USARTx->DR = (Data & (uint16_t)0x01FF);

}

void myUSART_Sendstr(USART_TypeDef* USARTx, const char  *s)

{

    while(*s != '\0')

    {

        myUSART_Sendbyte( USARTx, *s) ;

        s++;

    }

}

void myUSART_Sendarr(USART_TypeDef* USARTx, u8 a[] ,uint8_t len)

{

    uint8_t i=0;

    while(i <  len )

    {

        myUSART_Sendbyte( USARTx, a) ;

        i++;

    }

}

/*

说明:

  串口1初始化

  串口1使用DMA 接收

编写:林

*/

void Usart1_init(u32 bau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USART1, ENABL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baud;//一秒发送BaudRate个bit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DMA_DeInit(DMA1_Channel5);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32)(&(USART1->DR));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32)g_uart1DmaRXBuf;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SRC;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UART_DMARX_SIZ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Byt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Byte;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Normal;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VeryHigh;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DMA_Init(DMA1_Channel5,&DMA_InitStructure);

    USART_ITConfig(USART1,USART_IT_TC,DISABLE);

    USART_ITConfig(USART1,USART_IT_RXNE,DISABLE);

    USART_ITConfig(USART1,USART_IT_IDLE,ENABL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1_IRQn;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USART_DMACmd(USART1,USART_DMAReq_Rx,ENABLE);

    USART_Cmd(USART1, ENABLE);

    DMA_Cmd(DMA1_Channel5,ENABLE);

    memset(   & serialRXbuf_st ,0, sizeof (   serialRXbuf_st ) ) ;

}

楼主:
//等待发送完成
void WaitForTransmitComplete(USART_TypeDef* USARTx)
{
    while((USARTx->SR&0X40)==0){};
}

/*
说明:串口中断,DMA与空闲中断处理,用于串口接收
编写:林
*/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_serialbuf_st *p= &serialRXbuf_st;
    __IO u8 temp = 0;
    u8 i=0;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IDLE) != RESET)
    {
        temp = USART1->SR;
        temp = USART1->DR;
        DMA_Cmd(DMA1_Channel5,DISABLE);
        temp = UART_DMARX_SIZE - ((uint16_t)(DMA1_Channel5->CNDTR));

        for (i = 0;i < temp;i++)
        {
              p->buf[i] =g_uart1DmaRXBuf[i];
        }
        p->len = temp ;

        DMA_SetCurrDataCounter(DMA1_Channel5,UART_DMARX_SIZE);
        DMA_Cmd(DMA1_Channel5,ENABLE);
    }
    __nop();
}

楼主:
/*serial.h*/

#ifndef __SERIALx_H
#define __SERIALx_H

#include "stm32f10x.h"
/*DMA接收数据缓存大小*/
#define UART_DMARX_SIZE 0xff

typedef struct
{
    u8 buf[UART_DMARX_SIZE];
    __IO u8 len;
} _serialbuf_st ;  //串口数据结构

typedef struct
{
    u8 addr;//从机地址
    u8 start;//寄存器起始
    u8 len;  //接收到或待发送的寄存器数
    u16 buf[UART_DMARX_SIZE/2];//寄存器数据
} _mbdata_st; //用户数据

extern _serialbuf_st serialRXbuf_st;
extern _serialbuf_st serialTXbuf_st;

void Usart1_init(u32 baud) ;
void WaitForTransmitComplete(USART_TypeDef* USARTx) ;
void myUSART_Sendbyte(USART_TypeDef* USARTx, uint16_t Data) ;
void myUSART_Sendstr(USART_TypeDef* USARTx, const char  *s) ;
void myUSART_Sendarr(USART_TypeDef* USARTx, u8 a[] ,uint8_t len);

#endif

楼主:
实现读保持寄存器功能:F=0x03
首先实现发送函数
/*
说明:
    接收“读保持寄存器”的结果
    命令0X03
返回:
    res_OK 正确
    res_ERR1 其他错误
    res_ERR2 地址不符
    res_ERR3 无反馈
*/
u8 mb_recv_readHoldingReg( _mbdata_st *mbp)
{
    u8 i;
    if( serialRXbuf_st.len == 0 ) return res_ERR3;

    serialRXbuf_st.len=0;
    if( mbp->addr == serialRXbuf_st.buf[0] )
    {
         if( 0x03 == serialRXbuf_st.buf[1] )
         {
             for(i=0;i<serialRXbuf_st.buf[2]/2;i++)
             {
                    mbp->buf[mbp->start +i]= (u16)(serialRXbuf_st.buf[i*2+3]>>8) + serialRXbuf_st.buf[i*2+4];
             }
             mbp->len =  serialRXbuf_st.buf [2]/2;//寄存器数
             return res_OK;
         }
         else
         {
             return res_ERR1;
         }
    }
    return res_ERR2;
}

楼主:
实现写保持寄存器功能:F=0X10
发送与接收代码如下

/*
发送"写保持寄存器",命令0X10
*/
void mb_sent_writeHoldingReg( const _mbdata_st  mbp)
{
    u8 i=0;
    u16 temp;
    u8 len = mbp.len;
    if(len>0x7d)len=0x7d;
    serialTXbuf_st.buf[0] = mbp.addr;
    serialTXbuf_st.buf[1] = 0x10;
    serialTXbuf_st.buf[2] = mbp.start>>8;
    serialTXbuf_st.buf[3] = mbp.start;
    serialTXbuf_st.buf[4] = 0;
    serialTXbuf_st.buf[5] =  len;
    serialTXbuf_st.buf[6] =  len*2;
    for(;i<mbp.len;i++)
    {
      serialTXbuf_st.buf[i*2+7] = mbp.buf[i]>>8;
      serialTXbuf_st.buf[i*2+8] = mbp.buf[i];
    }
    temp=usMBCRC16(  serialTXbuf_st.buf,   len*2+7 );
    serialTXbuf_st.buf[ len*2+7] = temp;    //低
    serialTXbuf_st.buf[ len*2+8] = temp>>8;

    myUSART_Sendarr(  USART1,   serialTXbuf_st.buf ,   len*2+9) ;
    WaitForTransmitComplete(USART1) ; //发送完成
}
/*
说明:
    接收“写保持寄存器”的从机反馈
返回:
    res_OK 正确
    res_ERR1 校验错误
    res_ERR2 返回格式错误
    res_ERR3 无反馈
*/
u8 mb_recv_writeHoldingReg( _mbdata_st  *mbp )
{
    u8 i=0;
    if( serialRXbuf_st.len == 0 ) return res_ERR3;
    serialRXbuf_st.len=0;

    for(i=0;i<6;i++)
    {
        if ( serialTXbuf_st.buf[i] != serialRXbuf_st.buf[i] ) return res_ERR2;
    }
    if( serialRXbuf_st.buf[6] + (u16)(serialRXbuf_st.buf[7]<<8) != usMBCRC16(  serialRXbuf_st.buf,  6 )) return res_ERR1;
    return res_OK;
}

楼主:
程序调用
为了方便,将上面函数统一起来
u8 gmod = 0 ;//测试用,gmod=0,测试写保持寄存器功能,gmod=1读保持寄存器功能。
_mbdata_st HoldingReg_st = {1,0,5,{1,2,3,4,5,6,7,8,9}};
u8 gsync = 1 ;

void mb_setMODRXorTX(bool RxorTx)
{
    //此处需修改硬件,用于使用外部器件(比如485器件)的接收或发送。
}

//统一发送
void smb_sentHoldingReg(const _mbdata_st  mbp   )
{    mb_setMODRXorTX(1);//改为发送模式
     if( gmod == 1 )
         mb_sent_writeHoldingReg( HoldingReg_st);
     else
         mb_sent_readHoldingReg( HoldingReg_st );
     mb_setMODRXorTX(0);//改为接收模式
     gsync=1;
}
//统一接收
u8 smb_recvHoldingReg( _mbdata_st  *mbp   )
{
    u8 rel=0xff;
    if( 1 == gsync)//发送完成
    {
         gsync=0;
         while( serialRXbuf_st.len == 0 )
         {
            if(TIM3->CNT >4900)  break ;//从机无响应
         };//接收完成

         if( gmod == 1)
         {
            rel=mb_recv_writeHoldingReg( &HoldingReg_st ) ;
         }else
         {
            rel=mb_recv_readHoldingReg(   &HoldingReg_st ) ;
         }
    }
    return rel ;
}

楼主:
在定时器服务里调用发送函数

void TIM3_IRQHandler(void)   //TIM3中断
{
    if (TIM_GetITStatus(TIM3, TIM_IT_Update) != RESET) //检查指定的TIM中断发生与否:TIM 中断源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3, TIM_IT_Update  );  //清除TIMx的中断待处理位:TIM 中断源
        {
             if(gmod == 1) HoldingReg_st.buf [1]++ ;   //累增某个保持寄存器,用于测试观察
             smb_sentHoldingReg( HoldingReg_st ) ;
        }
    }
}

楼主:
在主循环里调用接收函数
    while(1)
    {
          rel = smb_recvHoldingReg( &HoldingReg_st ) ;
          if( res_OK == rel && HoldingReg_st.buf[0] == 1 ) LED0=!LED0; //观察结果
    }

楼主:
五、验证
程序烧录到STM32,,串口连接电脑,使用PC端从机软件 Modbus Slave 观察

F=0X03

楼主:
F=0X10,(虽然显示03)

楼主:
这个从机软件不能显示F=0X10也就是16,但功能是可以使用的。

楼主:
不过这毕竟令人心里不爽,所以我使用nmodbus类库编写了C#上位机软件进行验证,如下图所示,可见F=16也就是0X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