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取UDID的简单示例代码

楼主(2024-01-31):
在GD32F303系列芯片中,你可以使用Unique Device ID (UDID) 来读取芯片的唯一标识号。UDID是一个128位的唯一标识符,通常被用于唯一地标识每个设备。
在GD32F303系列中,UDID信息存储在以下三个寄存器中:
  • OB->UDID[0]: 存储UDID的低32位。
  • OB->UDID[1]: 存储UDID的中间32位。
  • OB->UDID[2]: 存储UDID的高64位的最高32位。

楼主:
下面是读取UDID的简单示例代码:

#include "gd32f3xx.h"

uint32_t read_UDID(void) {
    uint32_t udid_low = OB->UDID[0];
    uint32_t udid_mid = OB->UDID[1];
    uint32_t udid_high = OB->UDID[2];

    // 合并UDID的三个部分,得到一个128位的唯一标识符
    uint64_t udid_combined = ((uint64_t)udid_high << 32) | ((uint64_t)udid_mid << 32) | udid_low;

    return udid_combined;
}

int main(void) {
    // 初始化系统时钟等

    uint64_t device_id = read_UDID();

    // 现在,device_id 包含了芯片的唯一标识号

    while (1) {
        // 主循环
    }
}

楼主:
在读取UDID之前,你可能需要解锁Option Byte区域。确保在对Option Byte进行任何操作之前详细查阅GD32F303系列的参考手册和数据手册,以确保正确的配置和操作。